锗管的代用品

楼主(2022-05-24):
硅代锗的好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鍺、硅的偏壓不同,要調整的。此外,如不改偏压電路,用硅代鍺必须穩壓,好在現在三點穩壓很便宜。

是啊是啊~最好还是不代用。

网友A:
鍺、硅的偏壓不同,要調整的。此外,如不改偏压電路,用硅代鍺必须穩壓,好在現在三點穩壓很便宜。

网友:
俺的脖子呀-----

网友B:
反人类啊。还好我用手机看。

网友:
老大发图前先将图片用手机将图片旋转180度再上传就好了,要不然看得人就像二楼说的脖子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人类啊。还好我用手机看。

俺就是用手机习惯了,可随便转着看很方便的。

网友:
治颈椎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人类啊。还好我用手机看。

我用电脑看的,难不成还要将显示器翻过来,或者自己倒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电脑看的,难不成还要将显示器翻过来,或者自己倒立下

有个好方法,同时按下CTL,ALT,然后再按下光标向下,屏幕就倒过来了.
同时按下CTL,ALT,然后再按下光标向上,屏幕就正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电脑看的,难不成还要将显示器翻过来,或者自己倒立下

那是因为锗管与硅管方向不同的缘故

网友:
只要极性相同,都是PNP,一般情况下锗管可以用硅管来代替,硅管出来的声音也很好

网友D:
哇,在哪搞到的?我也想购进一盒,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在哪搞到的?我也想购进一盒,还有吗?

这是朋友送的一盒。不知哪有卖的。

网友E:
您这不多此一举嘛,人家要的是治疗颈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这不多此一举嘛,人家要的是治疗颈椎!

嗯~这是主要目地。

网友(2024-01-31):
3CG=2SA,2SB?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2SC945,互补管的型号我绞尽乳汁也想不起来是A???了,知道的请告知,万分感谢。

只不过当时工 ...

是2SA733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然不是。
2SB对应国标3BX、3BD、3DX、3DD,就是不对应3CG。

那个显然不是,让俺以为连2SA也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是管中窥豹了。2SB并不区分硅锗,我用过第一个大功率PNP管就是2SBxxxx,TO-3P封装的,印象非常深刻是 ...

对的;前两天俺修一收音机,就有2SB324做功放,坏了,想找代换,查手册是锗管没法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