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录音效果不错的卡座介绍一下

楼主(2022-05-24):
大侠们介绍一下录音效果不错的卡座,单卡的不要循环播放的,没事准备卡一台最好便宜点的。

网友A:
JVC的3兄弟,可以,价格不贵。254 354 7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JVC的3兄弟,可以,价格不贵。254 354 718.

上阶段170弄了个索尼475,效果还可以机芯太单薄,壳子和纸片差不多不理想,不要双头机,介绍一下单头的,我有马兰士组合机的卡座,轻触机芯电路有两组电感锈断(和中周类似),改了一下接线感觉高音不错,不知道性能改变多少,在想弄个电路没毛病的单头机,单头机出现问题也好修。

网友B:
三磁头,双主导轴,锁相环。价格都不会便宜,效果看你和什么比。
如果楼主只是为了体验磁记录的声音,那么可以试一下带HIFI的磁带录像机,价格相当贴心,音质也很出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磁头,双主导轴,锁相环。价格都不会便宜,效果看你和什么比。
如果楼主只是为了体验磁记录的声音,那么 ...

这个吗,有一台jvc的双声道卡拉OK磁带录像机,还得搞磁带,搞一下试试还有几盘录像带,空白磁带买了100多盘都是1类带,主要是玩一下录音3分钟热血,过劲就好了,高大上的卡座就不用了,都想用老式大飞轮的金属机芯做一个,就是电路太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吗,有一台jvc的双声道卡拉OK磁带录像机,还得搞磁带,搞一下试试还有几盘录像带,空白磁带买了100多 ...

异想天开。自己造。自大。

网友:
建伍带自动偏磁的就可以K99X82X85XR1X45X82等等,这些都非常便宜。K99X85X45买来了需要给飞轮配重。

网友:
放音是中道龙,录音是第一的6030

网友:
自己搞的话,放音没问题。录音有难度

网友:
松下双卡座TR355,HXpro磁头,频响宽,虽不是三磁头,但是录音音质堪称不一般,主要是这个机子价格便宜,如果会打理的话,换掉老化的齿轮,状态非常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JVC的3兄弟,可以,价格不贵。254 354 718.

JVC354很好又便宜,双卡六电机,带电脑CAL功能.用TDK B60磁带录音,效果并不差于普通的三磁头机。但该机压带轮大都要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JVC354很好又便宜,双卡六电机,带电脑CAL功能.用TDK B60磁带录音,效果并不差于普通的三磁头机。但该机 ...

谢谢老兄,咱们打工的高大上的玩不转,354便宜又好何乐而不为呢,就354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老兄的观点,又好玩,又便宜,录音效果又不错的机子首推JVC354(JVC318)索尼625,索尼机稍贵一点大 ...

老兄是内行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兄,咱们打工的高大上的玩不转,354便宜又好何乐而不为呢,就354了

354有一通病就是压带轮易坏,网上可买到很好的代用品,价格在5-15元。

网友(2022-10-12):
索尼TC-K222ESA,TC-K333ESL,TC-K555系列都不错。

网友(2023-09-01):
引用 网友C:
354有一通病就是压带轮易坏,网上可买到很好的代用品,价格在5-15元。

用久了磁头磨损不易更换,(封装、电阻、电感)是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