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感天线

楼主(2022-05-24):
请教各位老师.我做的低部加感短波天线.线圈发热.是不是说明有部分能量被线圈发热损耗掉而没有发射出去.有什么方法降低发热提高发射效率呢?希望老师说说谢了

网友A:
车载天线低部加感线圈都热的,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驻波高的原因?

接个驻波表试试吧

谢老师回复了.我有用驻波表的.驻波显示1.2不高阿.为什么线圈会发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载天线低部加感线圈都热的,正常的。

那样老师.怎样降低发热提高发射效率呢

网友A:
有些车载损坏的天线加感线圈热的线圈颜色都发紫了。短波天线功率较大要用较粗的线来自制加感线圈,有利于散热。其实还是看驻波,驻波越小天线效率越高功率都发出去了。你这个天线应该可以正常使用很不错了。

网友C:
用镀银铜丝绕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车载损坏的天线加感线圈热的线圈颜色都发紫了。短波天线功率较大要用较粗的线来自制加感线圈,有利于散 ...

谢老师了.那我用粗一点的线绕线圈看看.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镀银铜丝绕线圈

好的.谢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