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车音响改装的问题

楼主(2022-05-24):
王牌四轮农用车,以前用卡带机的时候音质很好,现在换成了高端mp3收放机反而有电流声和杂音,喇叭也换过,隔音也弄了通通不管用,还有断电记忆也存不了,每次发动车子以后就从头播放,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农用车先天劣根只能达到这种效果了还是哪还有问题没弄好

网友:
有电流声改变接地点、取电点。断电记忆是接线错误,常电线要接电瓶。

网友:
很明显是车机的问题,你所说的高端MP3并不高端,电台无法记忆有可能是你接线问题,BAT线要接到蓄电池上,VCC线接钥匙控制开关,这样可以保证车机不断电,如果这样接还是不能记忆的话,那就是这个车机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是不是农用车先天劣根只能达到这种效果”
答:是的。

另外:我十几万买的汽车原车CD也就是听个响,跟几十万的车完全不能比,别人的车关上门即使高速行驶里面还是一片清静,至于播放的演唱会则相当接近现场效果且高低频均衡细节丰富。无独有偶10年前坐了一次90年代200多万的古老奔驰S600,那是这辈子听过音质最好的音响,居然能根据车速自动调整音量,好像现在十几二十万的车也有这功能了。

网友:
这是车机的问题  马宝上二三十买一个轿车拆机的音响 安上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是不是农用车先天劣根只能达到这种效果”
答:是的。

是啊,音响是个系统,不但要有好的机器,还要有好的听音环境。。。。。。。。现在还记得老3.0的丰田皇冠车里放磁带的听感,在现在的代步车里再也听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音响是个系统,不但要有好的机器,还要有好的听音环境。。。。。。。。现在还记得老3.0的丰田皇冠 ...

这没办法,当年几十万的车肯定各方面配置都不差。
现在十几万的车看似各种功能齐全其实都是劣质材料堆出来的,效果不可能达到精益求精。

网友:
很明显是车机的问题,看似功能多了,线路上阉割了很多譬如降噪,抗干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