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电源+磁放大器组合做宽范围的可调电源如何?

楼主(2022-05-24):
LLC电源谐振范围有限,导致输出电压可变范围窄,
但如果LLC输出不整流,将这高频交流电压经过磁放大器进行调节输出,以便获得宽范围输出电压。
磁放大器就是ATX电源的3.3V部分那种磁放大器电路,一只三极管+1个饱和电感+整流二极管,可以控制20A的输出

网友:
磁放大,需要输入是电压源,经过磁放大电感调整后,还需一个电感(电流源)储能才能实现调整输出,LLC变压器输出是电流源,接电感(电流源)是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