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燕T241中波磁芯电感的正常值

楼主(2022-05-25):
求助一下,我的海燕T241机中波收不到台,实测L6线圈阻值感觉不正常,各位有此款收音机的前辈可以帮忙测一下电阻吗?我测的是4欧姆多,感觉不应该大啊,纱包线看起来也没几十圈,请看下图

网友(2025-04-14):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在板上测电阻值与你这个接近,中波可以收台,但比较弱杂音大,在考虑会不会是波段开关接触不良需拆开打理。

网友:
琴键波段开关时间一长,镀银接触件氧气造成的问题头痛得很!

楼主:
很久了,那时找到问题所在,PCB腐蚀电阻增大,重新焊了锡就好了,我是拿示波器测出来的

楼主:
上面手机传的不清晰,看这个照片中红圈处“V”形的PCB铜铂估计氧化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