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院长的图,大家说说看

楼主(2022-05-25):
如果漏装电容C1,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C1为前级供电退耦电容,漏装或者失去容量会造成整机工作不稳定,易产生自激。
另:图纸上该电容耐压选择略有紧张,冷机开机瞬间有可能过压,最好选400V以上的。

网友:
换一个地方,如果漏装C2会怎么样,C3 C4 以此类推

网友:
我想你已经实践过了罢?

网友:
短时间使用估计还试不出问题,时间长了就会有了

网友:
我个人理解:退耦电容是给交流讯号一个最畅通无阻的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把能说的全说了

喜欢听那种不能说的
在下洗耳恭听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没事吧,应该也能响。

网友(2022-10-17):
C1不直接入地,而是串接一个1K~10K的电位器入地,机器预热5分钟后调整电位器使喇叭交流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