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坛友看看这个图,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2-05-25):
请大家看看6J1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此图6J1为三接,应该可正常工作,只是图纸画的不是很规范,G3并不是悬空的,在管内与2、7脚相连接。

网友A:
6J1接成了一个三极管,中U。这种搭配看个人爱好,不过整流管后面跟的那个电解略大,工作点是否合适需要细算,别的倒也看不出有啥大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6J1接成了一个三极管,中U。这种搭配看个人爱好,不过整流管后面跟的那个电解略大,工作点是否合适需要细算 ...

谢谢院长,按这个图,6j1屏压才4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院长,按这个图,6j1屏压才40v

4P1S标接下胃口并不大,需要8-10V的峰值信号就能推满。前面的状态输出20V都不成问题,所以屏压40V问题不大。
到是个人觉得,4P1S主要经典在于三接,模拟直热三极管,这才是老烧们孜孜以求的声音。标接嘛,跟6P14\EL34的声音走向一致,流于普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P1S标接下胃口并不大,需要8-10V的峰值信号就能推满。前面的状态输出20V都不成问题,所以屏压40V问题不 ...

这样感觉灵敏度比较低,把82K电阻接电源10k前面,整体感觉好多了,谢谢指导

楼主:
4p1s音色确实有特点,听着舒服

网友:
最大的问题是工作点可不可信。没有上面的图表参考,4P1应用至少也画个负载线吧。

网友:
6J1阴极的电解小了,声音会不平衡,怪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