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偏亮!

楼主(2022-05-25):
个人不喜欢亮度比较亮的显示器,一般新的到手之后,都会把亮度调低一点,至少调低30%。
可是有一个显示器,即便把亮度调到最低,还是非常亮!
是不是可以打开显示器,直接把发光源串个电阻限制电流?

网友A:
除非是非常低劣的显示器,否则背光调节电路是有反馈的,加个电阻并不影响亮度,除非电阻大到破坏反馈条件,那么亮度调节也失效了。

除非是非常低劣的显示器,如果觉得显示器过亮,最好用仪器确定显示器的实际亮度,同时测量环境照度,注意不要在太暗的地方使用显示器,一般建议环境照度至少应该有 500lux,显示器亮度在 80~120cd/m^2 这样。

除非是非常低劣的显示器,如果显示器和环境满族上述条件还是觉得过亮,最好上眼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是非常低劣的显示器,否则背光调节电路是有反馈的,加个电阻并不影响亮度,除非电阻大到破坏反馈条件, ...

谢谢详细指导!
去眼科就算了!轻度的怕亮光,这种现象在极少部分人里面有。以前有一个同事也跟我一样:白天在办公室里边基本上不开日光灯。
去看医生,医生也没辙。

网友:
贴个膜试试,简单易行。各显示器背光电路都不一样,直接为灯串接电阻不一定可行。

网友:
显卡的显示设置里可以调,可以把对比度调低点。

网友:
使用多年后,一般都是嫌显示器没有原来那么亮,太亮的倒是罕见

网友:
我也不喜欢显示器太亮,但别人用我的显示器、手机都觉得太暗了,我却用起来觉得好。眼睛对光敏感度不一样,我晚上夜视能力也很好,比一般人强。显示器我经常把亮度都调到0了,对比度也调下来,当然不同的显示器会不一样。如果调显示器还觉得不够,可以下载个调亮度的软件,如:Gamma Pa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