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不知有没有问题的问题,谢谢

楼主(2022-05-25):
不会,没问题。

网友:
还真没在意过,没问题吧。

网友:
前面是个桥,后面会有啥问题,没问题。。。。。。

网友:
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
两个独立的绕组单独整流和相位无关

网友:
分辨头尾可以用用手定则,不好意思忘了是左右了

网友:
一个指针表(万用表)直流电压挡轮流接不同的次级,一节干电池在初级触碰,指针偏摆方向一样,同一表笔接的头(尾)就一样。左(右)手的方法无法直接用。50Hz滤波残余  相位错180度有什么不好 或者好  真没有想过。

网友:
使用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不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