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高频电流表如何使用?

楼主(2022-05-25):
最近收到一块0~3A的高频电流表。
从老资料上看到,此表可以串在发射天线上,监测设备发射状态。
可是,当我串在输出功率约100w(有驻波表可以显示输出功率,本人拥有合法的业余电台执照,业余发射频点7023Khz)的发射天线之间,表的指针仅微微有些动,太不明显。
按照常规,约100w的功率,此表应该有明显指示的。

请教老师们:是我的操作不对?还是其它原因?(表头是好的)。

预先谢谢🙏!k

网友:
测量高频信号都是用“功率计”啊

网友:
不懂就问;有执照可以做到100W?

网友:
上个照片看看,你的接法对不对

网友:
高频电流表有使用频率范围的,是不是频率超了?

网友:
通常高频电流不是直接流过电流表的,而是间接测量的。
让高频电流通过一段发热体,发热体的温度随流过它的电流的大小变化而变化。发热体和发热体上的热电偶以及电流表(MA表)组成了测量回路。通过高频电流-温度-直流电流的转换过程,实现了高频电流的测量。这种办法基本上不受频率,和表头安装位置的影响。

发热体和它一起的热电偶就是测量必须的附件,没有附件是没有办法测量的。
我估计你是这个问题。

网友:
输出功率约100w?  单边带没有载波  要有输出必须有音频

高频电流表内部有一个热电偶, 可以打开看看有吗?

网友:
把表盘图像发上来,问题就在那里。

楼主:
谢谢多位老师关注和指导!
我不会发图片,
表头是猫型表头,型号是M207,0~3A。出厂日期是1968年。

楼主:
用一节旧的电池(1.5v)分别接一下表头后面的两个接线柱,表针从0逐步升到(不是如普通直流表头一样,立即上升)一个位置。

表针逐步上升,是否内部有热电偶?

楼主:
不是单边带,是Cw。

楼主:
操作业余无线电台,分为A,B,C三级。C级操作证在比赛时,是可以使用1000w的。

这也是部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争取考取C级操作证的原因之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一节旧的电池(1.5v)分别接一下表头后面的两个接线柱,表针从0逐步升到(不是如普通直流表头一样,立即 ...

内部有热电偶, 但这种测试方法有可能烧坏热电偶

网友B:
我是火腿门外汉,请教下如果气候好的话,100W的短波是不是可以直接全球通达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火腿门外汉,请教下如果气候好的话,100W的短波是不是可以直接全球通达啦?

天线搞好,传播好,5w全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有热电偶, 但这种测试方法有可能烧坏热电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有热电偶, 但这种测试方法有可能烧坏热电偶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搞好,传播好,5w全球了,

哦, 那搞100W有何意义能? 提高信号抗干扰力?改善信噪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