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杆天线和长线天线的阻抗计算公式

楼主(2022-05-25):
老衲随手写一下。

拉杆天线绝大多数应用场合是,天线长度<=波长/4。
当拉杆天线长度=波长/4 时,天线谐振,只有纯电阻,没有电感电容,电阻是73/2=36欧。
注意,不是73欧。(73常近似写成75。)

当拉杆天线长度<波长/4 时,天线呈容性。

当长度<=波长/8 时:
天线电容= 56*长度/(ln长度-ln半径-1),单位pf。
天线电阻<5欧。

长度半径单位是米。
公式精度大概95%吧。

例如,收听短波10MHz电台时,对应的波长是30米。
假设长线天线长3.5米,半径0.001米,
则,天线电容= 56*3.5/(ln3.5-ln0.001-1)=27pf。

补充内容 (2022-5-26 08:47):
以上阻抗是指天线输入阻抗。老衲想了半天才想起输入二字。

补充内容 (2022-5-26 09:17):
天线长度与接收能力之间的关系,请见4楼。

补充内容 (2022-5-27 08:25):
适用于长波、中波、短波、调频、VHF、UHF天线。
仔细核对了一下,天线电容的计算公式准确度大于98%。
天线长度=1/8波长时,天线电阻为6点几欧姆。

补充内容 (2022-5-27 09:32):
不好意思,老衲搞错了。这个电容公式是老衲简化的,只在天线长度相对于波长较小时有高精度,1/8波长时,误差达到30%。
老衲啥时有空,编个不简化的全长度精确计算的计算机程序。
哪位版主若看到此贴,请删了此贴吧。

网友A:
如果天线长度等于波长呢

网友B:
楼主,请教,室内的收音机拉杆天线,不是越长信号越好吗?我使用短的天线就没有长的清晰稳定!我指的是短波!难道不是天线越长接收的信号越好?

楼主:
再说一下拉杆天线(或长线天线)接收能力与天线长度的关系。
天线接受能力用有效高度来表示。

当拉杆天线长度<=四分之一波长时,天线越长,接收能力越强。

当天线长度<=八分之一波长时,接收能力与长度近似成正比,天线有效高度=长度的一半。

天线长度=波长/4时,天线有效高度=0.64*长度。

当天线长度>波长/4时,接收能力与长度的关系,老衲现在不知道,要回去翻书。

顺便说下波长概念:
调频100MHz电台,对应波长是3米。
短波10MHz,波长是30米。
中波 1000KHz,波长是3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天线长度等于波长呢

你好。

四分之一波长的拉杆天线(或长线天线)最常用,实际上就是半波振子天线的一部分(两个1/4波长拉杆天线放在一起,长度就是波长的一半)。

二分之一波长的长线天线,是全波振子天线的一部分,正式用途处用的比较少。因为,拉杆天线在二分之一波长处电抗变化相对剧烈,<1/2波长时,天线有大感抗,>1/2波长时,天线迅速从大感抗变成大容抗。
天线越细,电抗变化就越剧烈。天线越粗,电抗变化就越缓和。发射天线需要仔细计算,接收天线影响不太大。

等于一个波长长度的长线天线,几乎不用,此时,天线方向图发生变化,不是指向天线垂直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室内的收音机拉杆天线,不是越长信号越好吗?我使用短的天线就没有长的清晰稳定!我指的是短波 ...

你好。

请教不敢当的。

是的,天线长度越长,接收的信号越强。天线长度在四分之一波长之内是这样的。
超出四分之一,老衲暂不知道,需要回去查。

网友:
就是容抗与频率的关系,以实际测试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