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XQB65-F601U全自动波轮洗衣机不排水不摔干如何检修

楼主(2022-05-26):
松下XQB65-F601U全自动波轮洗衣机,洗涤正常,不排水不摔干,按照设定的程序洗衣完成后,进入摔干脱水程序,设定的剩余时间红色数码管不停闪烁,机器无任何动作,剩余时间等于0后,显示U11代码并发出嘀嘀的报警声,几声急促的报警声过后即停止工作。

修洗衣机不太在行,烦请诸位坛友指点一二,给个检修思路,谢谢。

网友:
u11,排水异常。
可能排水牵引电机坏或主板坏

网友A:
排水电动拉力器故障或排水管堵塞。

网友:
没有动作要检查排水电池阀,先检查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电压可能是电磁阀线圈烧了,如果没有电压就检查主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水电动拉力器故障或排水管堵塞。

在洗涤完成后用嘴吹排水管是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洗涤完成后用嘴吹排水管是通的。

排水管经3通接排水阀和溢水管,吹的通的是溢水管,并不说明排水阀开启,若开启水就流出来了。

网友:
查询资料得知,松下全自动洗衣机U11故障代码是水位控制器的故障......
摆渡搜:[松下XQB75—T755U波轮全自动洗衣机不脱水出U11的故障]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