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天线选材问题求助

楼主(2022-05-26):
请问下天线是用普通的单股铜线好,还是多股的李兹线好?不是线圈上的,是外拉的十几甚至几十米的天线

因为我看了淘宝,李兹线都是很细的,效果哪种好?

网友:
我用超五类纯铜(8股)网线,约80米长,架在7楼顶,较果很好。

网友:
我用单股铜线在上海收到北京的信号,单股1mm拉十米,所以其实天线的选材没那么重要,只要电阻不那么高就可以,最重要的还是长度和高度

网友:
另外,远离建筑物!!!

网友:
单股胶皮线(飞线)和多股胶皮线(电灯线)都用过,感觉效果差异不大。

网友:
只要你那里信号强,一般来说用什么材料的天线差异不大。

网友:
多股李兹线通常用来作磁棒线圈使用,架设天地线要保证好的效果,主要是考虑天线的高度和长度,地线的接地效果等,粗线主要考虑天线的强度,不要轻易让风吹断就行,还就是安全性,雷电季最好不要使用。这样就不用在天地线的使用上过于纠结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两平方的多股电力线即可,以保证天线强度,不需剥掉外皮,长度最好十米以上,在天线的中间或一头接入户线都可,天线两端应用绝缘子。

网友:
如果晋级到天调,再考虑用何种材质天线,一般情况下用单股漆包线已足够。

网友:
普通的单极和双极天线都是容性天线,对线径和股数没有要求。环形(指的是形成电气回路的)天线是感性天线,线径越粗、股数越多效果越好。

网友:
频繁被楼下剪线,现在用0.5mm的漆包线,让他看不到。效果肯定不如以前的粗线,至少心理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