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际电炖锅数码管不显示或显示亮度弱的通病

楼主(2022-05-26):
天际电炖锅很好用
它有一个通病
用的时间长了 数码管会显示亮度越来越弱 或者干脆整体罢工
晚上定时做饭的 早上起床罢工了
朋友的 自己的 修了3台
发现都是X电容坏了 导致供电不足
马宝上几毛钱买一个换上就OK

这两颗电容 特别容易坏

这两颗电容 特别容易坏

网友:
这是阻容降压电路,电容容量不足,导致电压不够

把黄色电容一换就好,换品牌日系的电容寿命会长点

网友:
电容耐压275v,偏低了。

网友:
阻容降压吗

网友:
换个1uf的黄电容就好了,网上的东东选贵一点点的要,就比较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