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PL330收音机机身异响解决办法

楼主(2022-05-26):
此机在手中握持操作过程中,有明显的塑料互相挤压发出的“咯吱咯吱”声响,尤其是在使用数字按键输入频率过程中尤为明显,听着浑身很是不舒服
注:此现象只存在本人手中的PL330收音机,不确定是否具有普遍性,也许是个例。
经过按压查找发现声响主要后壳电池右上角附近
通过反复拆机装机查找,最后找到声响的来源,为后壳右上角电池部位有塑料凸起与电池仓塑料边角摩擦产生的声响,将塑料凸起通过轻微打磨后装机,原来机身和操作按键发出的“咯吱咯吱”声响消除,如下图:
分享一下,有类似问题的网友可以参考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些小毛病,还叫德生?!
德生的模具水平基本就是地摊级别,塑料一般也是很差,和sony差距太大。

不奇怪!我的BCL3000,机壳后盖左下方,缝隙大,手按有松动感觉;

拆开重装,还是老样子,模具问题;

这一点,不如日本机器!

网友:
看到这个帖子,想到我的德生BCL3000,失望!

网友B:
有人对R108测试过,各种掰,没有异响。
按说德生这个机器卖的也不算便宜了,细节做的还是不理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对R108测试过,各种掰,没有异响。
按说德生这个机器卖的也不算便宜了,细节做的还是不理想哦。

磨具做工还是比较精致的,包阔内部,但是总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我这掰了半天找到位置,问题一个个发现,一个个解决

网友C:
朋友330使用效果怎样?短波台多吗?也想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330使用效果怎样?短波台多吗?也想买台

此机性价比较高,功能较为全面,网上针对性评测也很多,优缺点方面有的是做工设计方面的,有的是测评者个人倾向方面的,可以多去了解下,收音机无论进口国产,价格高低,实际收听效果:环境>天线>机器本身,众多评测仅供参考,根据个人喜好选择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