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式线圈求助

楼主(2022-05-26):
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中波R式线圈的绕法,例如610R线圈这种,只用过k式和S式这两种

网友:
610R与610K完全一样。可相互直接代用。

网友A:
601R是1R5, 1A2系列管子用的,601K是6U1系列管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1R是1R5, 1A2系列管子用的,601K是6U1系列管子用的。

不知道绕法是否一样,101K是两个蜂房叠一起,有一定难度,如果分开可以好绕很多。

网友B:
蜂房式绕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房式绕法

谢谢于老师!我这两天就复刻出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