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了一个塑料介质四连可变电容器

楼主(2022-05-26):
这两年制作了若干两级调谐高放收音头,因四连空气可变电容器体积大,无法安装便携机型,所以制作小型四连可变电容器成为急需。之前已经制作过一个塑料介质四连可变电容器,使用效果尚可。但是由于容量偏大,不容易统调。此次制作,采用两只2*263PF的塑料介质可变电容器,减小了体积,工艺上稍作改进,感觉比先前的制作更“像样子”了。 至于是否好用,留待以后的实践中验证。

网友A:
多联电容,我更倾向变容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联电容,我更倾向变容二极管。

俺与二师兄想法一样一样滴!
俺是被标题吸引进来的,以为是自己从零开始制作四联呢,原来是将两双联进行联轴呀。不过也挺有才滴。若是俺就用两个不同的拉线盘进行变速联接了。这样可以降低振荡联的覆盖系数。有利于减少跟踪误差(类似于差容)。
玩调谐高放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减少天线联、高放联与振荡联之间的频率跟踪误差。这个比无高放的要求更高些,传统的“三点统调”还是嫌误差偏大了些。当然除了这以外还有其他方面需要考虑,就不多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俺与二师兄想法一样一样滴!
俺是被标题吸引进来的,以为是自己从零开始制作四联呢,原来是将两双联进行 ...

一介小q,不敢称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联电容,我更倾向变容二极管。

乙猪大佬说得是啊。不过,貌似不如这个“形象、生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介小q,不敢称大哦!

“大”还是“小”,大家说了算, 您说了不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还是“小”,大家说了算, 您说了不算。

q是 小写滴,q是阿Q的小弟,不学无术的小q只能当个小混混,别遭骂就很不错了,没其他奢望了嘢!

网友:
很有创意,真是不错,人才啊.

网友C:
前边那个可变怎样统调高端?螺丝刀下不去,够不着微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边那个可变怎样统调高端?螺丝刀下不去,够不着微调电容

您可能没仔细看(第二张图片有显示),这两只可变电容器是没有微调电容的。微调电容另外安装。

网友D:
还是机械连接,想办法搞一个465P的双连改成4连。用变容管做也不错,见矿友做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3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机械连接,想办法搞一个465P的双连改成4连。用变容管做也不错,见矿友做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 ...

这个难道不是机械连接吗?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小体积,做便携机。那种用两只大空气双连改制的办法只能使体积更大。况且,我有空气四连,用不着改制。

网友:
古有苏秦合纵,今有辛君连横

楼主:
标题不确切,应为“改制……”,难怪q大被骗了进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联电容,我更倾向变容二极管。

变容二极管生产工艺发展到今天,已大幅提高,电气参数的一致性已改善不少。最大的优点就是体积小,价格低,在多波段、多回路交流信号切换中,可使用多组变容二极管实现,只须直流切换,避免了复杂的交流信号切换,避免了复杂的波段开关及连接线,降低了印制板布局难度。

此外,调节频率部分,采用了多圈电位器,调节细腻,手感较好。也避免了复杂的大尺度减速轮及拉线系统。而且多圈电位器安装方便、随意,可任意布局。

但此方案须有频率计配合,较难使用指针刻度盘。

楼主:
刚才,把这个四连可变电容器安装进宝石4B2的机壳里,正正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Q师好!不管大写小写,坛友心中有数。您都不学无术了,我这什么都不懂装懂的老爷子,还敢来这场合胡说八 ...

老爷子您抬举俺小q了,坛子里盛气凌人的能人者不敢说有多少,但总是会有发现,俺小q胆子小绝对不敢称“大”滴。俺还是夹着尾巴比较安心些。再说自玩自乐就好了,何必吃饱了撑的去与人斗嘴呢?那样除了自寻烦恼还有什么呢?俺错俺滴他对他滴就行了,不干我事有何不好。自己活得开心就好,哈哈哈。。。。。

楼主(2025-02-28):
最近翻出过去制作的塑料介质四连可变电容器,原来用的是洞洞板做底座,比较粗糙。稍微改进了一下,到嘉立创打了几张简易的板子底座,换上去比之前的像点样子了。内容大同小异,还是发在老帖子里吧。新制作的这个四连,容量为345P*4,既可作为三连使用,也可做四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