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动车水电池充电时发烫,充一会就提示满了,其中一节电压低,各位老哥说说该怎弄

楼主(2022-05-26):
48V电动车水电池充电时发烫,充一会就提示满了,一用就没电,其中有一节电压低,各位老哥说说该怎么弄?

48V12A的电池组,里面4节电池,3节的电压相近=12.6V,第4节电压偏低=11.7V,现在充电时电池外壳发烫,我记得上一次的4个电池,也是其中一个坏,最后的结果是全部怀孕大肚子。

百度上说的经验是最好4个电池全部换,但最近钱包干枯,思索着,可能只坏了一个,能不能有什么折中的方法,修复坏的那个或者只换坏的这个呢?

某音上的视频,铺天盖地都是电池修补液,说得神乎其神,最最关键的是要你一定要双击关注收藏,

网友A:
大概率电压低的那一只还好,其余三只都是缺水了,加点蒸馏水(不超过10ml),可以维持一阵子。

楼主:
附带问问,废品店说,废旧电池回收3.5元一斤,,这个价格合理吗?

网友B:
没坏的测内阻,然后去维修店单独换一个旧的

网友:
如果用了比较久的,去换个旧的凑合,不然肯定会都弄坏的,没有均衡,坏的那个电压低,别的久高,然后就都坏了,所谓的修复液,我是不太信的

网友C:
如果电池超过三年且使用频繁,最好全换。天气渐热,问题也多了。

网友:
这个电瓶修复液基本一加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池超过三年且使用频繁,最好全换。天气渐热,问题也多了。

用了一年多,所谓的超威黑金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坏的测内阻,然后去维修店单独换一个旧的

如何测内阻?是不是斗音上的拿根铜线去碰正负极?

网友B:
用内阻测试仪,短路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内阻测试仪,短路伤电池

估计要维修店才有这工具

网友D:
这节(块)电池不能用了,不要相信修复液,找修电动车的求一块旧的,电瓶周边鼓包的不要。切记!!电压与你其他的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节(块)电池不能用了,不要相信修复液,找修电动车的求一块旧的,电瓶周边鼓包的不要。切记!!电压与你 ...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一叶落而知秋。坏了一组,其它的大概也在坏的路上了,不一会儿就凑齐了

网友:
电池补充液只要一加,这电池立马就挂了

网友:
忽悠人,哈哈。其实很多人也都忘了铅酸电池串联的一致性问题。经常是一个出问题。电压拉低,总电压就显示没电了。。。单独对这个电池,进行充电放电,看看能不能恢复。修复液,治标不治本吧,是增加不了多少电量的,只能短时间用,骑时间长了,一会儿又没电了。不持久,是不是像伟哥啊。

网友A:
今后更换铅酸电池后,一定要记得调整充电器的高恒压值,2.35x6x4=56.40v,高于这个值夏天很容易多失水。
现在市售充电器高恒压大多在59.0v左右,远高于失水电压,只管充的满,不管电池寿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电压低的那一只还好,其余三只都是缺水了,加点蒸馏水(不超过10ml),可以维持一阵子。

这一说,颠覆了我的思维,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一说,颠覆了我的思维,学习了

这个是我更换过5组铅酸电池并通过测量电池电压和放电电流得出的结论。就是充电过程中电压上升快的几只失水严重。其实也不难得出结论,充同样的安时数,容量比较大的,电压上升就比较慢。

我的电三轮的最后一组电池48v32ah,通过调整充电器,已经用了5年多,中间加过一次水,夏天还可以跑近30k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后更换铅酸电池后,一定要记得调整充电器的高恒压值,2.35x6x4=56.40v,高于这个值夏天很容易多失水。
...

是的,随机来的充电器充电值略高,开始时客户觉得行驶里程挺长其实过早的消耗电池的寿命,56V不能超过。可以补充蒸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后更换铅酸电池后,一定要记得调整充电器的高恒压值,2.35x6x4=56.40v,高于这个值夏天很容易多失水。
...

师傅再详细说说怎么调整充电器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再详细说说怎么调整充电器电压?

网友E:
用个12v逆变220v~的逆变器看电视正常电池120分钟,50分钟以下的就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个12v逆变220v~的逆变器看电视正常电池120分钟,50分钟以下的就换掉。

多大电视,32寸,led还是等离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大电视,32寸,led还是等离子?

42寸LED
Lg的带DTMF数字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