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电芯并联的问题?

楼主(2022-05-26):
我想把一块10000mah的电芯和一块4000mah的电芯并联,两块电芯都有独立的保护板,可行吗,会有什么副作用吗?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可以,没问题,苹果手机也是这样的,但电芯最好类型相同,不然实际容量会低于相加理论容量,同类型指都是动力或容量型的,三元与铁锂是不能并的

网友:
      可行 ,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并联时尽可能两者电压一样,或者(电压)都处在需要充电状态,逐一接上充电器(充到额定值或者高于充电前电压高的那个的电压)即可。如果两者电压差别太大,直接并联瞬间可能过电流保护会动作。
      漏了很重要的一条:必须是同类型的电芯。铅酸电池不可和锂电池并联!  10000mAh电芯??单体锂电池?

网友:
容量不同的电池并联后,放电时小容量的电池先保护

网友:
只要两块电池都能独立供电给负载就可以并联,因为都有保护板就会各自保护,保护动作后就得一块自己扛负荷,并联只是增加容量。

网友:
只能说,菲要这样用的话,也没有必要考虑其它的问题了嘛。否则,还是分开或者一步到位吧,

楼主:
非常感谢诸位大佬的帮助!我是给switch做大容量电池

网友:
应该把保护板拆了再并联吧,在2块电池并联之后加保护板

网友:
两块同类型锂电并联,分别有保护板的情况下,充电、放电两块电池会因保护板设定值不一致而不同时保护,但不会影响保护板对电池的保护,先并联再加保护板的情况下,两块电池充电、放电的保护时刻受保护板的控制而相同。两种方法都可以对电池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