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U盘刻入多个系统

楼主(2022-05-26):
要这些老掉牙的东西有特殊用途?

网友:
ventoy一个足矣

网友:
没有,如果需要用,可以用模拟器VM就行,稍老点的版本就好.

一个U盘放这么多东西,要兼容的好,难度大.多个香炉多个鬼.

网友A:
你去参考一下ventoy这个U盘工具。 https://www.ventoy.net/cn/
把你想要的各种启动系统,分别做成镜像文件复制到U盘里,
这样在U盘启动时,你就可以通过显示的启动菜单,随意启动你想要的系统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DOS7.2这个是什么版本的

是DOS的最后一个官方版本,后面就逐步过渡到图形界面的Windows啦。

网友:
真的老掉牙啦

网友:
要这么多版本的DOS系统干什么?还在开发DOS软件么?

网友:
这个简单 用U盘工具把引导文件重新编译U8就可以啊

网友:
你把各版本 DOS 做成 ISO 镜像文件放在 U 盘里,ventoy启动后 可以选择启动哪个 ISO

网友:
ventoy 本身就是一个自启动引导系统,只跟能跑的CPU类型有关,而不依赖其他任何操作系统。且支持CPU对应的各种系统镜像的启动引导。如 dos windows unix linux ...

网友:
引用 楼主:
ventoy应该不支持dos吧,因为要进行一些hook的操作

Ventoy 只支持 Windows 7 及 以上.

你说的是安装制作启动U盘吧,是得在win7 下面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去参考一下ventoy这个U盘工具。 https://www.ventoy.net/cn/
把你想要的各种启动系统,分别做成镜像文件 ...

这个ventoy下载不了,要授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咋打不开这个网址?

https://www.ventoy.net/cn/

多试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咋打不开这个网址?

https://www.ventoy.net/cn/

https://www.lanzoui.com/b01bd54gb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ventoy下载不了,要授权。

我咋打不开这个网址?

https://www.ventoy.net/cn/

网友:
DOS6.22时最流行的版本,DOS7.2只用于驱动电脑安装操作系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