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博士汽车诊断仪,不知名台架可diy台钻

楼主(2022-05-27):
车博士汽车诊断仪,不知名支架可diy台钻
买家定
1.车摶士,启动时有个弹窗,然后一直这样,没玩过这个东西,触摸正常,贴膜在上角破损,屏正常,带一条线,当配件出300元不邮

2.不知名台架,废品站一大堆,各种形状不同,拿了一个来当样品,要的可以联系,30元不邮

网友A:
2.不知名台架,废品站一大堆,各种形状不同,拿了一个来当样品

塑料的吗?标个尺寸,合适的话要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不知名台架,废品站一大堆,各种形状不同,拿了一个来当样品

塑料的吗?标个尺寸,合适的话要两个。

高25cm,宽和长20cm,不是金属架,是绝缘板材,把手是铁的

网友:
那个是电路板测试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25cm,宽和长20cm,不是金属架,是绝缘板材,把手是铁的

谢谢!不是金属的就不要了。

网友B:
2.不知名台架,废品站一大堆,各种形状不同,拿了一个来当样品,要的可以联系,30元不邮 要两个不一样的挑大的,到北京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不知名台架,废品站一大堆,各种形状不同,拿了一个来当样品,要的可以联系,30元不邮 要两个不一样的挑大的, ...

好的,见pm

楼主:
已出5个,要的赶紧下单,过两天就会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