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型号的显像管参数

楼主(2022-05-27):
请问一下这个显像管的参数,麻烦告一下,谢谢.

网友A:
还真不好找啊,是坏了吗,要换显像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不好找啊,是坏了吗,要换显像管?

没有坏,想用起来,只是灯丝搞不清多少伏!

网友:
先用11V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克林顿电子公司?问问希拉里可能能找到资料

莱温斯基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坏,想用起来,只是灯丝搞不清多少伏!

嗯嗯,再找找吧。或者用线性调压器慢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