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瓦红灯电源变压器直接做立体声6p14胆级

楼主(2022-05-28):
45瓦红灯电源变压器直接做立体声6p14胆级如图电源功率做到实际功耗25瓦;自己书房用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监声吧,光灯丝就要10多瓦了,

声音电压参数完全没有区别;电子管这个东西建议你把功率管帘及开路;串接200K可调电阻就可以不改变原来电路参数和声音的情况下调整功率了。
配合功率表;调整到你需要的功率;理论是用到50%的功率;电子管噪声参数明显改善声音也改善;用70瓦功放开到3-5W用;高保真没问题吧?

楼主:
变压器夏天也不热;功率管手碰一下也不烫

网友:
一只红灯711 电源变压器供2个6P14和2个电压放大电子管即4个管子的电?6P14是三极管接法的吧。

网友B:
不合理啊!我6n4+6p14标准接法单声道机耗电都27w了

网友A:
太监声吧,光灯丝就要10多瓦了,

网友:
你这样工作点、阻抗都变了。只能说是能响

网友C:
白版的6P14三极管接法用711电源变压器够用。标准接法双声道怎么能够用呢。

楼主:
同时开路所有功率管帘及;推挽也一样;可以用在任何单机功放

楼主:
电子管这东西帘及不供电;光接屏压一点用也没有

楼主:
上图开路全部功率管帘及静态功率显示18瓦左右

楼主:
注意帘及不能直接上高压很容易功率管超过手册最大屏耗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版的6P14三极管接法用711电源变压器够用。标准接法双声道怎么能够用呢。

必须双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合理啊!我6n4+6p14标准接法单声道机耗电都27w了

从今天以后就按照我的方法做就合理了;比电阻串接在高压回路和栅极负压调功率;这个是最理想的

网友D:
在功率管帘回路里串接200K可调电阻,在调200K电阻时管子的电流是不是也在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功率管帘回路里串接200K可调电阻,在调200K电阻时管子的电流是不是也在变?

对老法师:这就是最大限度不影响音质和高压的前提下;达到调整功率省电费;夏天工作变压器不热的效果!而且调整后不满意也可以调回管子图纸提供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乱七八糟的歪门邪道,帘栅极的作用是加速阴极电子流并且提高管子的放大系数,同时帘栅极电压的稳定性直 ...

帘级开路没有加速电子功能屏级停止工作;我试验得出;不信你自己马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乱七八糟的歪门邪道,帘栅极的作用是加速阴极电子流并且提高管子的放大系数,同时帘栅极电压的稳定性直 ...

并不是 你说的“帘栅极的作用是加速阴极电子流并且提高管子的放大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且由于6P14是高跨导功率管,标准电压下的推动电压只需要6-7V,当帘栅极电压降低后,推动电压也会相应的下 ...

建议您老先试验后发不然别人笑掉大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且由于6P14是高跨导功率管,标准电压下的推动电压只需要6-7V,当帘栅极电压降低后,推动电压也会相应的下 ...

不管我说的对不对;试验后上图不能调整功率我认错!我哦目的是调整功率;不是阻碍电子!邪门坏道

网友:
楼主实际是用调节帘栅极电压来调节屏极电流,以不超出711电源变压器的允许负载电流,但这样做对6P14内阻、负载阻抗、放大系数、失真度、输出功率等影响极大,是极不合理的。

网友:
我也试过降低6p14帘栅极电压,但是发现不好听就做罢了,还是按照250v给帘栅压。我以为楼主有什么新招,你开心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我说的对不对;试验后上图不能调整功率我认错!我哦目的是调整功率;不是阻碍电子!邪门坏道

如果像你这样调整功率,不如装个6N1组成双声道,都比你这样强。

网友:
想让马儿跑,还不想喂草,马儿感到很为难。

网友:
小马拉大车不是不行,效果打折啊

网友:
这个理论说法可以出教科书了!

网友:
用是肯定能用,就是音质打折扣吧

网友:
DB-50变压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