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CPU一直50%,偶数核线程100%满负载。资源监视器看不到是哪个线程干的

楼主(2022-05-28):
(由于之前的帖涉漏了隐私,所以另外发帖)
WIN7 64位,CPU一直50%,偶数核线程100%满负载。资源监视器看不到是哪个线程干的。一打开任务管理器,        CPU马上恢复0%,一关闭务管理器马上恢复50%。禁用了网卡后也会变回0%,重新连通网络后变50%。鲁大师删除了一样没有解决。process explorer也看不到是哪个线程出问题。

网友:
个人电脑???
看到了亿赛通。。。
既然跟是否联网有关系,那就用检测网络连接的软件看看是哪个软件联网。
还有不排除硬件的问题

网友:
启动防火墙,查看tcp/ip端口。

网友:
中病毒了?

网友:
CDG那个是保护企业信息加密用的,有一定的自我防护能力,安装这类软件本身比较占资源,以前类似软件和安全杀毒软件安装在一起,老的机器特别卡,体验很不好,只能换电脑,后来因此换成CDG,所以也用过一段时间,后来也不接触了,因为向老板提了我习惯把活儿带回家半夜做

可能是脱离了授权主机所在的网络

楼主:
如果win7的开机启动信息在msconfig里查看不到,还可以在哪里查看?

网友A:
到系统服务里找找看

网友B:
cdgregedit能被随便搞定的话,还跟企业收什么钱

网友C: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无解,最后装win10才避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无解,最后装win10才避免。

计算机行业的名言: 重启治百病.

但:重启只能治百病,重装可治万病.

网友E:
有什么东西在后台偷偷上传数据,然后还识别到任务管理器开启后,暂停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系统服务里找找看

资源监视器里显示50%在进程里,没有在服务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gregedit能被随便搞定的话,还跟企业收什么钱

不确定是不是cdgregedit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无解,最后装win10才避免。

公司电脑,不能随便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算机行业的名言: 重启治百病.

但:重启只能治百病,重装可治万病.

重后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什么东西在后台偷偷上传数据,然后还识别到任务管理器开启后,暂停传输

就是不知道,还查不到是哪个进程干的。有可能是凶手调用了系统进程接口来做的。

网友F:
,这个的确很奇怪,开机运行程序里面看看哪些,那,你电脑整体用起来的流畅性如何,反应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的确很奇怪,开机运行程序里面看看哪些,那,你电脑整体用起来的流畅性如何,反应速度。

速度没有问题的,就是CPU热点。开机启动的应用列表我也看过,不认识的都禁止掉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速度没有问题的,就是CPU热点。开机启动的应用列表我也看过,不认识的都禁止掉了。

那就是应该和操作系统、最近安装的那些软件,和这些有关系。总不至于,是散热不好吧,灰尘没有清理这些也不应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是应该和操作系统、最近安装的那些软件,和这些有关系。总不至于,是散热不好吧,灰尘没有清理这些也 ...

估计我入职时就存在了。打开任务管理器后变回0%,温度降下来。

楼主:
还告诉大家一个,这个木马,还懂得自动关闭任务管理器。否则我一直打开任务管理器就可以了。

楼主:
网上搜索了一下大概率是挖矿木马。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但不知道谁才是凶手:

扫描时间:[2022-05-30 07:45:03]
扫描用时:[00:02:20]
扫描类型:闪电查杀
扫描文件总数:17465
扫描速度:123文件/秒
发现威胁:8个
清除威胁:8个
=============================================

网友:
威胁:c:\program files\esafenet\cobra docguard client\cdgmenu64.dll
类型:风险程序
安全级别:风险程序
处理方式:建议删除

网友:
威胁:c:\programdata\microsoft\network\services.exe
类型:木马病毒
安全级别:危险
处理方式:建议删除

网友:
威胁:https://ai.taobao.com/?pid=mm_99396806_34958614_123420078
类型:系统异常项
安全级别:异常
处理方式:建议修复

网友:
威胁: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shelliconoverlayidentifiers - [clsid] : ({130da40a-d640-44d7-9cc6-faa1cd6b3dea})
类型:系统异常项
安全级别:异常
处理方式:建议修复

网友:
威胁:c:\programdata\microsoft\windows\start menu\programs\ultraedit\ue helper.lnk
类型:残留项清理
安全级别:未知
处理方式:建议删除

网友:
威胁:c:\program files\totalcmd64\uninst.exe
类型:木马病毒
安全级别:危险
处理方式:建议删除

网友:
威胁:c:\windows\syswow64\fastuserswitchingcompatibilityex.dll
类型:木马病毒
安全级别:危险
处理方式:建议删除

网友:
威胁:c:\windows\syswow64\mscaps.exe
类型:木马病毒
安全级别:危险
处理方式:建议删除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但不知道谁才是凶手:

扫描时间:[2022-05-30 07:45:03]

fastuserswitchingcompatibilityex.dll  这是个挖矿木马。

楼主:
引用 网友G:
fastuserswitchingcompatibilityex.dll  这是个挖矿木马。

那应该是真的中毒了

网友:
真是无孔不入,居然还有挖矿木马,公司电脑,不能重装系统,这是个大问题。只能好好深度清理下,一些恶意程序,木马病毒什么的,很烦人。虽然不是那种很坏的病毒,但也挺烦人的。恭喜找到原因,哈哈。杀毒软件好像也喜欢自己带一些进来。

网友:
杀毒软件搞个收费的,免费的就算。

网友:
可以试一下 火绒安全 的进程检测 里面可以按照调用度来筛选

网友:
打开任务管理器恢复的应该是挖矿病毒

网友:
以前听说过的,今天真见识了,这算是“云计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