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材料做输出牛行不行

楼主(2022-05-28):
网上买的,厚度0.06mm,宽度有多种

网友:
绕好之后,像个电容。分布电容不会小。

网友:
当屏蔽层?可以。

楼主:
想做次级做成串联绕法,可以的话,手工难度要小一些,而且材料便宜

网友:
这个很薄 可以用在复杂形状的空洞里面做屏蔽层

网友:
输出牛是不用屏蔽层的,你要用铜箔代替漆包线吗,这要计算截面积,这么薄的铜箔用对等截面积其宽度不会太小,同时还要做绝缘处理。

网友:
你试一下绕分频分频器的电感,再测一下电阻

楼主:
回版主,用同宽度的玛拉膠帶和这材料绕次级,分层后串联,因为与铁芯窗口可以等宽,实际应该比一般漆包线截面积大

楼主:
有的电路变压器次级线圈有这个应用,所以想用在音频上,就不知道能不能行,主要是怕做出来指标有天生缺陷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一下,整卷长度厂家参数是25米,电阻值2.3欧宽度是10mm

网友A:
应该绕不了,绕100圈6毫米再加上绝缘纸。

楼主:
应该和0.5的漆包线相当,如果用76铁芯,电阻就只有4.6Ω/100m

楼主:
馬拉膠帶厚度为0.05加上.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绕不了,绕100圈6毫米再加上绝缘纸。

馬拉膠帶0.05+0.06=0.11,这是个难题

网友:
这个我绕过屏蔽层,稍微不小心点就皱了,真要做上百圈厚度过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拉膠帶0.05+0.06=0.11,这是个难题

这东西就不是干这个用的,漆包线才是专为绕线圈而生产的。应该在绕制工艺上搞创新才是正道。

楼主:
老哥,这是最正统的电力变压器结构,没有一丝丝的创新啊,只是想偷个懒,再看看次级串联牛是什么味

网友:
作为次级还是可以的不过要考虑窗口是否放得下才行

网友:
不行,一圈一层,胶带太占窗口了。

楼主:
今天又买了12mm宽的,如果是用76芯做,其实可以绕成两个并排组合,理论上正好一半窗口

网友:
当屏蔽层可以,但是如果当绕组我觉得够呛,高压电上有用铝板加绝缘材料做绕组的

网友:
意义不大,主要是空间不够

网友:
适和做开关电源

楼主:
也适合做直流胆的灯丝供电,比如4p1s,绕8到9匝的情况

网友:
自己做交联电容不知好不好。

网友:
绕制实践中,纯手工是很难让铜箔和绝缘胶带层压紧密的,不过当变压器窗口空间因此不够的话,可以变通用大一号的铁芯和骨架绕制来实现

网友B:
制造电容,就是用金属箔,卷绕的。
变压器做好后,等于在喇叭上并联一个大电容,高频特性会好吗?
用多股漆包线,绕制次级,应该效果好一点。

网友:
看到过用这个做开关变压器绕组的,就三四圈的样子,用它来做胆输出,由于它的绝缘层太厚了,比绝缘漆厚多了,空间不允许。如果空间够,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造电容,就是用金属箔,卷绕的。
变压器做好后,等于在喇叭上并联一个大电容,高频特性会好吗?
用多股 ...

问题不会想象的大电容,因为次级工作电压低,而且只能做成串联形式,还有分布电容影响只有在初级中才要小

楼主:
或者说分布电容大小是由初次极之间面积,距离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