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电子管功放,请各位老师掌眼,看看这机器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2-05-28):
废品站看到到一个铁盒子,从小孔里看到玻璃管子,几个不同阻抗的接线柱,拾音和收录音输入插孔,初步判断是一台电子管功放,价格不贵果断拿下。到家一边清理卫生,一边在机器上找型号,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一点线索,手机上费了好大劲也没有找到,发上来请各位老师看看,有没有知道型号的,顺便求一份资料图纸或者说明书,打算恢复原貌和功能。

打开面板抽出机芯

打开面板抽出机芯

两个807管

两个807管

输入输出音量控制

输入输出音量控制

底盘

底盘

电容电阻

电容电阻

应该是后背

应该是后背

网友A:
坛中高手如云,期待修复出声。

网友:
会不会是孤品,是早期的DIY产品?看到三个大电容直接放在电子管旁边,不怕烤爆了吗

网友:
这就是个人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中高手如云,期待修复出声。

谢谢老师加分,这个前级好像是晶体管的,有一个输出变压器,一个小的灯丝变压器,一个好像是推动变压器,怎么没有发现电源变压器。
更换了断腿的三极管两个3DG12B, 一个3AX后面是多少看不清了,换了一个3AX4,不知道行不行。 有3个3DG6A 完好  。发现晶体管的脚是铁的,锈蚀断了只能更换。

前级电路板

前级电路板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背面

清理卫生后

清理卫生后

更换三极管

更换三极管

画的前级接线图,可能有错误

画的前级接线图,可能有错误

楼主:
像是工厂批量生产的,个人DIY的不可能做这么规整,输入输出板上的字体是印刷的,这个铁盒子就是这台机器专用的。

网友:
807 非常久远的回忆。

网友:
这是高淳放大头的50瓦版本,直接220V整流,无电源变压器,那块电路板是前置放大器,通过输入变压器推动FU7

网友:
哦!
这种旧瓶子早就淘汰了,不如给我折腾折腾,你就别费脑细胞啦

网友:
高淳放大器,很牛的存在。不是山寨机,当年还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支援亚非拉。

网友(2022-06-27):
进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