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60软件打板的问题

楼主(2022-05-28):
layout60软件,今天又导出文件时,在导出钻孔数据时(以前没太注意 ),上面有2个选项,一个是“单面过孔”,一个是“双面过孔”,假如是单面焊盘的话,过孔里又不想有铜,是不是“单面过孔”不应该打钩?
当双面焊盘时,如果两面焊盘想连的话,就在“双面过孔”打钩,不想连的话就不打钩;
一句话,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个选项就是管过孔里覆不敷铜的,在哪种情况下过孔里有铜?

网友:
 网上搜的内容,不知道能否帮到你。
PCB电路板单面与双面的区别:
  1、单面印制线路板通常是采用单面覆铜箔层压板,用网版印刷法或光致成像法在铜表面制作搞蚀线路图形,经化学蚀刻去除多余的铜箔而形成导体图形。
  2、双面印制线路板有上下两层导体图形,上下导通孔是靠贵穿孔连通。在印制电路板加工中将贵穿孔的孔壁镀上铜层使上下层导通,双面印制线路板通常是采用双面覆铜箔层压板,用网版印刷法或光致成像法在铜表面制作抗蚀线路图形,经化学蚀刻去除多余的铜箔而形成导体图形。
  双面PCB板与单面PCB从外观上基本就能分辨,单面是只有一层而线层的电路板,双面板是有两面布线层的线路板,中间有导通孔,所以这就是单双面板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