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维修用电子放大(显微镜)哪种好用?

楼主(2022-05-28):
准备入手一台维修用电子放大(显微镜),请大家推荐好用的品牌、型号,先谢谢了!

网友:
电子的好是好,就是你要弄个东西吧,你要抬着头看显示器. 这个显然和我们日常的操作习惯不符.我更习惯用 体视镜,这个操作比较习惯. 这两种镜我都有,感觉干活还是体视镜好些,看细节还是电子的好.

网友:
我在用0745镜头+10A支架感觉还可以,摄像头号称3800万像素但感觉没必要,视频输出分辨率只有1080P。

网友:
对了,倍数不要追求大,关键是物距要远。我的0745镜头需要0.5x缩小,有10cm左右的操作空间,感觉还是不太够。 倍数最低时已经足够焊接0402贴片了。

网友A:
买一个进口的操作镜是最佳选择

网友:
俺用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进口的操作镜是最佳选择

     有实物图片最好,很想见识一下!

网友C:
三目显微镜 最合适 兼顾体视镜和电子的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实物图片最好,很想见识一下!

天津这里修手机的,修笔记本的都是这种,我在二十几年前买了一台旧的,放大倍数四十可调。可操控,可以修活。

网友:
这玩意你没有买的必要,找一个带视频输出的摄像头,汽车倒车的就是,找个唱戏机的有视频输入功能的,自己做个支架就可以了,或者买个USB的摄像头,安装驱动,用电脑显示也可以。

网友:
这个是否好用,在放大镜下可以焊接操作吗,多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目显微镜 最合适 兼顾体视镜和电子的优点

还真不明白哪种显微镜叫三目显微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真不明白哪种显微镜叫三目显微镜

  就是一 台体视显微镜在两个光学目镜的中间还有一 个插孔,安装一个电子目镜,可外接液晶屏或者连接电脑主机显示被观察物体的细节。上淘宝搜索“三目体视镜”,就清楚它是什么东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一 台体视显微镜在两个光学目镜的中间还有一 个插孔,安装一个电子目镜,可外接液晶屏或者连接电脑 ...

感谢支持,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