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国产做光电倍增管比较好的厂家吗

楼主(2022-05-29):
看到有个帖子提到光电倍增管,据了解国内做医学仪器用到光电倍增管都用日本滨松的,那么有国产哪些厂家做这种器件,有做的比较好的的吗

网友:
有早期的黑白照片暴光仪上用过光电倍增管。上海有电子管厂生产

网友A:
光电倍增管是30年前应用的器件,那时国产管应用不多,好像性能不行;后来都用固态器件代替,或直接用视频信号强度来检测。

网友:
上次偶遇央视强国新闻里提及
形状是下图中最大的一种,以前这个东西一直被洋人垄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倍增管是30年前应用的器件,那时国产管应用不多,好像性能不行;后来都用固态器件代替,或直接用视频信 ...

现在精密仪器里还是用来测量微弱信号,固态器件还没有达到相同性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精密仪器里还是用来测量微弱信号,固态器件还没有达到相同性能的

后来BB公司有一款固态器件可以完全代替,西门子在90年代初就用来代替真空的光电倍增管;那时国内都用电视视频信号大小来处理光信号大小以简化结构。实际上现在的TFT器件也类似,只是用量少没人去大规模生产。

网友:
这玩意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2023-05-17):
国内有南京的管子,已经量产。还有一家研制开发阶段!

网友:
北方夜视。
北方夜视。
北方夜视。
说三遍。

网友:
国产的光电倍增器只是信号检测,无法成像。成像级别电子管只苏联做过,美国一是固体化的,一是红外线的。目前軍用的两个都装。上面图的通通不是,真的三十年前在俄国黑市很多出售,单价也上万元,只是一条长管,放望远镜后通电在另一处可放大星光十至百倍,但如人手臂大,只能用于坦克车上。現代老美板是小如手指, 放步兵槍上
方便瞄准的。

网友(2023-08-01):
光电倍增管一般就是用来检测信号的,微光夜视成像的那个叫像增强器。倍增管国产的只知道华东电子集团,像增强器是北方夜视

网友:
我有个北京核仪器厂出的GDB44D光电倍增管。87年3月出品。像个小喝水的杯子。

网友:
军工单位有,但不一定买的到,30年前我就在用,加上外壳及定位装置才小指头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