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给讲讲复合再生

楼主(2022-05-29):
如图,宝石4B2除了C5、L2的再生途径之外,还有由L4、L5构成的另一路再生途径,好像很少看到这样的再生方式,请各位老师讲讲这种复合再生方式的优缺点,谢谢。

宝石4B2

宝石4B2

网友A:
实际维修过4B2,不建议仿制这种电路,实现优点之前全是缺点,对反馈线圈的要求很高,线圈的绕法,圈数/电感量,分布电容,和主线圈的距离等等,稍不到位效果就相差甚远,调整起来巨麻烦或者根本没有可供调整的点,除非推倒重来再绕一个接上去试验,反复多次......。作为厂家应该是在样机上做了很多测试后以后按照合适的样机数据生产就可以了,但是现在自己这样做的话代价就大了,单一个蜂房绕法就无法解决,除非为此再去买蜂房绕线车,用乱绕代替蜂房绕法又没有重复性,不知所措

网友:
老师不够格,喜欢收音机而己,L2c5波段高端再生強于低端,L5反馈到高放管基极则波段低端再生强于高端,反复调节以达到整个波段再生均匀之目的。

网友:
只记得那时候叫来复再生式

网友:
当时维修时上家搞不定这个反馈线圈,干脆剪去弃之不用了。记得还维修过后期的4B2,已经不用这种带反馈线圈的再生电路了,但是现在留下来的图纸依然是这种有反馈线圈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维修过4B2,不建议仿制这种电路,实现优点之前全是缺点,对反馈线圈的要求很高,线圈的绕法,圈数/电感 ...

只要你提供骨架和0.1左右的丝包线,我可以无偿地给你绕。我只有0.05*7的丝包线,绕出的线圈直径比较大。

网友:
4楼说的再理,我也有“同感”。不好整!

网友:
属于非典型再生 复制不容易。后期流行的再生是发射极在磁棒绕1圈整个频段再生比较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一个没接触过这种收音机的门外汉观点,说说自己对这种再生的不成熟看法,对与不对仅供参考。再生是正反 ...

流过L4的是音频电流,所以L5感应出来的也应是音频电流,送到高频管再进行音频放大,这是来复,不是再生。

网友:
再生放大的是同一种信号(高频信号),从输出端取出一小部分放大后的信号(还是高频信号)正反馈到输入端增强输入信号再次进行放大(放大的还是高频信号)。来复放大的是两种信号(高频和音频信号),从输出端取出放大后的高频信号并检波出音频信号然后送到输入端对音频信号进行放大。概念是完全不一样滴!

网友(2022-10-02):
请教论坛的老师们,来复能理解,再生理解不了.再生是正反馈,又不能自激振荡,如何做到的?

网友:
反正是玩,搞呗。成功了就开心,不成功大不了扔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