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高VCD不读碟,咋弄,求助各位。

楼主(2022-05-29):
有一台步步高VCD,好久不玩了,昨天想放一下,就是不读碟,无奈,求助各位,咋弄?

网友A:
用脱脂棉签,擦擦激光头试试,或微调激光头板上的激光功率电位器。不行就换激光头,老VCD恐怕买不到了,实在不行就扔它吧

网友B:
家里的先锋J75组合音响闲置后CD/LD不读盘,通电待一段时间后(驱潮)功能恢复。前提:闲置前读盘正常。

网友:
老影碟机不读碟 一般是光头脏了  用纸巾蘸一点矿泉水 擦几下光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脱脂棉签,擦擦激光头试试,或微调激光头板上的激光功率电位器。不行就换激光头,老VCD恐怕买不到了,实 ...

用酒精擦了擦激光头,见转盘在转,没有多就停了,然后报没有碟。电位器在哪,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的先锋J75组合音响闲置后CD/LD不读盘,通电待一段时间后(驱潮)功能恢复。前提:闲置前读盘正常。

原来一直都正常的,放久了就不行了。

网友:
不行就换个激光头

网友:
这些过去的电子类产品不怕用,就怕老不用,手头的录像机、飞利浦和建伍音响、松下dvd机由于几年不用,再用就都不行了。其实光头还很新,有的仅用了几十小时,大概率是机械故障,例如润滑油干涸、橡胶件变形所导致,应重点检查这些部分。

网友:
电器和机械都是一样,不怕用坏,就怕放着不用放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酒精擦了擦激光头,见转盘在转,没有多就停了,然后报没有碟。电位器在哪,找不到。

在光头旁边

网友:
清洁光头后用电吹风热风吹一下整机内部,还不行调一下聚焦电位器(调大后会影响光头寿命),就在光头附近的电路板上,这样都不行的话可以说能换机子了。

网友:
如果确定使用时长差不多够寿命了,直接更换光头,如果不确定使用是长可以先清洗激光头,我都是把激光头拆下,然后放在高浓度洗衣液温水里浸泡十分钟,然后彻底冲洗,最后再用蒸馏水或纯净水冲洗一遍,然后用电吹风吹干后测试,一般因为脏污引起的不读碟就会好转,如果寿命到了就不行了,调电阻增加功率也就能增加个几十上百小时最多了

网友:
遇到过游戏机和影碟机放久不读碟的,清洗无效,后推断是光头组件磁性减弱了

网友:
将光头排线重新插拨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大家说的方法我都试试,看看效果如何。反正是死马当做活马医,即使修不好也对得起它了,毕竟我努力过了。今天先清洗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酒精擦了擦激光头,见转盘在转,没有多就停了,然后报没有碟。电位器在哪,找不到。

酒精擦光头后,激光头上的增透膜被你擦掉了 ,只能换光头或者报废了

楼主:
今早拆开VCD,见光头的排线齐根霉断,无药可医,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