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难倒我了

楼主(2022-05-29):
交流输入串联个40W灯泡,然后断开光耦3...4脚,短时间开机并监控次级有没有电压输出,如果没有则是初级问题,如果有输出则是取样电路问题.....然后对症下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v时1脚对地电压0.6v,3脚对地电阻330欧,谢谢了

帖子已经发了四五天,n多朋友从各个方面给您支招儿,目前看进展不大。
朋友们出的点子比较零散,比如说某个脚电位是多少、波形是啥形状,感觉您只停留在验证,没总结为什么是这个参数。这样即使偶然弄好了,下次遇到问题还是一头雾水,不如先搞懂3842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再动手修。

下图是3842的逻辑方框图,简单说说,争取说明白。
                              图一

1、7脚是VCC供电脚,电源进入7脚后先经一个“滞回比较器”,作用是供电电压高到一定程度芯片才工作,低于启动电压一定值才停住。这部分的作用是使芯片稳定启动,而又不会因VCC在允许的范围内波动时影响芯片正常工作。

2、内部的基准稳压器,输出的5V基准一路由8脚输出,另一路送给一个滞回比较器,基准正常后送出一个高电平给或门。这部分的作用是超载保护,当过载造成VCC低落使5V基准下降时,立即停止PWM输出,电源停机。至于怎么关断PWM输出,下面再讲。

3、振荡器经由外部RC确定频率,输出时钟脉冲至或门和RS触发器,这辆器件配合,最终形成输出的PWM脉冲。

4、PWM脉冲形成过程:
1)上电后5V基准稳定后,或门最上面的输入脚为高电平,入红字所示,置1。这个脚有个取反符号,可以理解这个输入端置1时,实际输入为0。
2)振荡器输出时钟信号的第一个高电平到来时,RS触发器置位端(S)为1,输出端Q为1,Q端有个“-”符号,代表输出取反,如红字所示,为0。
3)时间流逝,当时钟信号变为低电平时,或门的中间输入脚为低电平,红字所示,输入为0。
4)经过上述过程,或门的3个输入脚都为0,则输出为0。这个或门有正反两个输出端,此时正常输出端为0,5、6脚间跨接的三极管截止。取反输出端输出为1,7、6脚间跨接的三极管导通,6脚输出高电平。此为PWM驱动脉冲高电平的来源。
5)6脚输出高电平时Q1开通,电感电流开始由0逐渐增大。电感电流是时间的函数,Q1开通时间越久,IL越大。
6)IL逐渐增大,Rs上的压降也逐渐增大,即b点电压逐渐上升。当b点电压高于a点后(先别管a点电压是多少,下面再解释),电流比较器输出高电平送至RS触发的复位端,RS触发器复位,Q输出低电平,实际为取反输出高电平。
7)此时如蓝字所示,或门最下端的输入端为1,或门实际输入为0、0、1,输出则为1。即正常输出端为1,取反输出端为0,这个电平组合使输出推挽管的下管导通、上管截止,6脚输出低电平,此为PWM驱动脉冲何时变为低电平的来源。
8)如上所述,PWM脉冲的起始是由时钟的一个脉冲决定的,PWM脉冲的终止是由b点电位参考a点电位决定的,b点电位上升至与a点电位相同所用的时间,即为PWM脉冲的宽度。
9)到这里就显而易见了,电感量、Rs值、供电电压V确定后,IL的上升速率就确定了,PWM驱动脉冲何时变为低电平,就由a点电位决定了。
     a点电位越高,关断的时间点越靠后,即PWM脉宽越宽,反之越窄。
     控制a点电位也就实现了脉宽调制。
这里注意一下,网上很多说法是3脚作用为过流保护,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至少是不严谨的,3脚电压最大的作用是提供参考量实现脉宽调制。

5、反馈、稳压过程:
    反激拓扑的变压器实际上是储能电感,开关开通时储能、关断时释能。输出电压的高低与电感储能成正比,储能越多,输出电压越高。而储能的多少与PWM脉宽成正比,PWM脉宽越宽、储能越多、输出电压越高,反之输出电压越低。
    这就把控制输出电压转化为控制PWM脉宽,而经过上面“4”的分析,控制脉宽的实质是控制图一中a点的电位。a点电位是由误差放大器决定的,1、2脚都可以控制a点电位,这就衍生出了两种反馈输入形式。

1)反馈由2脚输入。
图一中给出了a点电位的计算公式,下面是推导过程:
Ir1、Ir2两个式子联立,得出Vout的计算公式,仿真也验证了Vout计算结果正确。
Vout再经图一中的两只二极管“消去”1.5V、两只电阻1/3分压后,即a点电压计算公式:Va=【1+(2.5-Vin)*R1/R2】/3
即a点电压只与反馈电压Vin有关,Vin在2.5V基础上微小上升,Va下降,PWM脉宽变窄。
要想稳压,就要在输出电压与Vin之间建立联系,做法是用输出电压去控制光耦的发光端,输出越高,发光越强。
再把光耦的光敏管接在VCC与2脚之间,这样就得到了“输出电压上升---发光管光度增加---光敏管饱和度增加---2脚电压上升---a点电压下降---PWM变窄--电感储能降低--输出电压降低”这样一个逻辑环。
简单地说就是输出电压高时就减小PWM脉宽使输出电压下降,反之就增大PWM脉宽使输出电压回升,反复调整使输出电压稳定在设计值。

2)反馈由1脚引入。
图一同样给出了a点电压计算公式:
Va=(V1-1.5)/3
这个就简单多了,1脚输入电压减去二极管压降1.5V再1/3分压,即为a点电压。
这种反馈方式需要将光耦光敏管跨接在1脚与地之间,1mA恒流源经光敏管形成Vout,进而影响a点电压。
调节过程与“1)”差不多,输出电压飘高---光敏管饱和度上升、压降下降---Vout下降---a点电压下降----PWM脉宽变窄----输出电压回落。

以上是3842的工作原理,您要是理解了,各脚电压是多少、波形啥形状,不用问人,自己就能悟出来。
有时间再写怎么检测芯片是否良好,外围如何检修。

网友B:
一般这问题大多是开关变压器短路,造成振荡不良,放弃吧

网友:
以安森美为例,UC3842B的欠压锁定门限为16V(通)和10V(断),UC3843B的欠压锁定门限为8.5V(通)和7.6V(断)。对于不同的生产厂家,门限值会略有不同

看网上有篇文章,上面提到的这个门限
是不是通过启动电阻上电时,只要电压从不超过16V,3842就一直不启动?
超了16V,它就即使跌到12V,也是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断开芯片6脚到场管的驱动,场管断开源极,接通电源,用万用表20V电压档测芯片6脚驱动端,如果有间歇的电压脉冲,一般来说芯片没有问题;
我感觉芯片15V供电辅助电压部分问题;

网友:
初级辅助供电整流二极管串联的电阻损坏,或者次级输出整流二极管损坏也是会导致芯片不启动的。

网友:
电路图又做了少许修改:

U3只是借用了一个8脚IC的封装,请忽视型号,管脚功能按上一个回帖修改。
图是用Muitisim14画的,源文件也传上来,将来修改参数时可在源文件上修改,方便:

对照板子画电路图时,将顶层、底层拍摄成规矩的矩形,用PS将一张照片放在背景层,另一张照片镜像后放入新图层,用自由变形工具调整两站照片使各个焊点对齐。
调整上层图层透明度,可同时观察到元器件及底层布线,画图比翻来覆去看板子方便,像下面这样:
做好的psd文件大概50M,传不上来,如有需要请留信箱。

上图是以下这两张图片叠加的,您也可以自行用PS处理这两张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您好,您辛苦了。请教一下,根据这个电路图能推断出U3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有点色弱,图片上的色环颜色分辨困难,按以往的经验大概估了些阻容件的参数,增加几只漏画的元件:

             (点击看大图)

这一版元器件参数趋于合理,您可以对照实物把参数修正一遍,作为资料保存吧。
平时很少碰充电电池,充电器琢磨的也不多,没经验,U3判断不出来具体型号。
上图已把U3各脚的功能标出来,您有空时可以试着搜搜,看能不能找到具体型号。

U3各脚功能:
1 电压反馈输入
2 指示输出1(开关量,驱动LED)
3 电流反馈输入
4 地
5 VCC
6 风扇控制(开关量)
7 指示输出2(开关量,驱动LED)
8 控制输出(模拟量)

这个充电器保护设计还不错,上电后如果输出端开路、短路或接除电池以外的任意负载,电源部分成“假死”状态,无输出。
如果电池极性接反,依然是“假死”状态无输出。
而且反接电池的话,Q2没有开通、内部的体二极管反偏截止,不会出现电池短路问题。
只有正确接入电池,U3才会得到启动电流而工作,电源部分才会“解除封印”开始正常输出。
电源部分正常工作后,C19上建立正常工作电压,U3电源转由C19经D9、R19,并经C21滤波、D11稳压提供给U3,确保U3持续稳定工作。C19上的电压同时使Q2开通,保证充电电流回路通畅。之后就是正常的充电过程了。
当充电电流低到一定程度后,U3关断对U1A的供电,电源又进入“假死”状态。C19这路电源消失,Q2关断,电池处于“脱线”状态,损耗很小,可实现充电自停后不管,电池长期接在充电器上也没啥大的损耗。

整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大概分为以U2为核心的AC-DC的电源部分(常规的反激电源)、以U3为核心的反馈控制部分,这两部分通过光耦联系,协同工作。如有需要可以抽空给您写个完整原理说明。

另外,没有U3只能检修电源部分,看看它是否完好。
大概步骤如下:
1、不接市电,外接19-25V给3842供电。
2、测一下8脚电压应为5V,4脚有锯齿波,如果是这样,继续。
3、3842的8-1脚之间接入一只可调电阻,调整电阻使1脚有一定电压,就调到2.5V吧。
4、此时a点电压0.33V,b点电压0V,根据前一个关于3842工作原理的回帖,您可分析出此时6脚的输出波形。简单地说就是频率等于4脚锯齿波、脉宽很宽的方波。
5、如果上述都正常,用一个电位器接在7-3脚之间,调整电位器使3脚电压约为0.33V。
6、微调电位器,使3脚自0.33V逐渐上升,同时用示波器观察6脚波形,直至3脚在某个电压时6脚输出的PWM脉宽突然变窄。反复在这个点上下调整3脚电压,6脚PWM占空比在很窄、很宽两个状态跳变。如果观察到这一现象,则说明3842本身及其外围元器件无故障。
7、撤掉3脚电位器,1脚电压调低些,比如2V吧,测算一下电感电流上限应该在2A左右(按图中参数)。
8、C6上并一个100灯泡当负载,市电输入端串一只100W灯泡开机,同时监测C6电压。
9、如果观察到C6上的电压快速升高,则证明电源部分基本无故障,可把维修重点转移到冷端的反馈控制部分。
注意,因为此时是开环无反馈状态,C6上的电压最终会升到很高。观察到C6上有电压且快速上升后请及时断电,否则可能炸机。

网友:
那个芯片从电路形式上看,就是两个电压比较器,从现在大多数充电器电路来判断,就是双运放,过去有用393的,现在都用358了。
楼上电路好像缺少一个比较的电压基准,(现在大部分充电器都用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做基准)

网友:
场管安装上,交流串联20----40W灯泡,次级空载,这样不会烧场管.

网友:
还能是7脚 的C4完了?

网友C:
一般这类玩意3842供电分两步,启动的时候是300V通过限流电阻给3842供电,电压升到16V,3842启动,电源有输出,此时供电绕组通过二极管整流给3842供电,你这个图貌似全靠高压限流供电,有点怪啊。注意检查一下R10,mos管上那个限流采样电阻,别失效了。

网友:
示波器都上了,挨个测……

网友:
描述像是3842不启动,可以检查下R2/120K和C4电阻电容或更换试试

网友:
7脚电压升不上去,检查过供电端阻容没问题,减小r2后,7脚电压如果还不能升高,可以考虑更换3842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类玩意3842供电分两步,启动的时候是300V通过限流电阻给3842供电,电压升到16V,3842启动,电源有输 ...

我也觉得问题就在这里。

我意思是,楼主所参考的是有错误的电路。这个电路里没有由变压器返回提供给3842工作的电源,所以,3842内部的低压保护电路自动触发,造成电路无法工作。

把这个电路稍改一下,加一只高速整流二极管(接在变压器光耦绕组与3842电源脚之间),差不多就可以纠正过来了。

网友:
如果输入串灯泡,次级空载(一定确认是空载,要断开次级绕组,不是仅仅不接电池,防止低压侧有零件坏了),还不能启动,换个3842吧,可能体格不灵了,当年在显示器厂干的时候,碰上过这种现象。我挺怀疑这个图的,光耦也是直流输入,没见过直接接绕组上的。

网友:
测量5脚到电源整流正端有没有 300V?没有是地线有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好,这个电路图确实有问题,实际电路板不是图上这样的,有一路从变压器经二极管整流给7脚供电的。谢 ...

检查过这个二极管和二极管后面的电容了吗,电容失效,包括容量下降,esr上升,都会导致电压低。

网友:
现在开关变压器都是铝线的,极易短路,无论电视机和充电器都遇到过,把所有东西换个遍无效,好在现在这东西不值钱,修电动车的大把,有不少都是好的,换条线就行,也就没耐心去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脚到地有310v电压,可以排除地线问题。谢谢了

5脚到地有电压正好说明地线断了,5脚是直接接  整流负(地)的。所以5脚至地应该是0V,到整流正应该有300V以上。

网友:
变压器短路 最多是负载重,电路保护,不起振,不影响供电回路电压测量。

网友:
有的冲电器不插到电车上,还不能工作来。

网友:
7脚启动电阻是150K
如果接场管后6脚和8脚电压异常,会不会是场管的问题?或者是3脚电流检测保护了?

网友:
看了一下印刷板,1脚和8脚都接光偶,会不会是光偶的问题。

网友:
把给3842供电的二极管断开,3842应该能间歇工作,如果不能,查7脚连着的零件漏电情况吧。3842没工作时电流低,7脚限流电阻通过的电流应该大于3842静态电流,滤波电容能充电到16V以上,让3842开始工作。如果7脚电压一直升不上去,那肯定有漏电地方了。

网友:
3842旁边的二极管是稳压管吗,有的7脚设计24V稳压管,取消它试试。

网友:
姐弟两人真聪明,连这个也会折腾!天生的啊!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详细的指点,明天按照您指点的步骤一步一步来,晚上光线不好,戴眼镜也不好使

3842 ,我非常熟悉!现在还留有一些!

当年修理老的电脑显示器,开关电源经常用的集成块!

网友:
这个电路有问题,3842是图腾柱输出,电流较大,决不不可能仅靠启动电阻供电,必须有相应的启动后的供电电路,否则只能工作在间歇状态,就是充电-启动-充电-启动,如果原电路就是这样的,那原来那个片子绝对不是384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没错,这个变压器就是铝线的,焊接时费了好大劲才焊好。

问题可能在这里,虚焊了。铝线是非常不容易焊接的,个人在家还是别折腾焊铝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焊也不至于3842不能启动吧?启动电阻给7脚提供启动电压,8脚应该有5v输出,现在的情况是7脚有12v电压, ...

启动电阻提供的电流有限,只能用于启动。启动后要靠辅助绕组供电,整机才能正常工作。
你的测试也验证了,外接供电时基准输出正常、RC震荡正常.....别的不说,你这板子,辅助绕组供电这块应该是有问题。

网友:
开关变压器可能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问题大多是开关变压器短路,造成振荡不良,放弃吧

经常遇到这种故障。

网友:
这么多元件都换过了,何不换一下MOS管试试呢?

网友:
搞开关电源就试试这个笨办法,

网友:
是不是改过变压器绕组或者改过采样电路,导致给3842供电的第二次级电压过小,导致3842不能持续工作?

如果仅靠高压300V经过电阻降压提供电源,3842是16V才工作,低于10V就不工作。那么3842就会工作在打呃状态,7脚平均电压的确是12V左右。
正常修理途径就是要提高第二次级的输出电压,以便有超过12V以上能力给3842供电。
如果不想改变压器,试一下用3843代替3842,他的开启/停止工作电压低很多

网友:
引起的原因可能很令人意外;

网友:
变压器坏了吧

网友:
请拍一个完整的照片

网友:
这种电源首选UC3844芯片,原因在UC3842占空比是0-97%太大了,所以必须限制占空比,3844没有这个问题,反激使用可靠性远高于3842.这种电源如果有两个辅助电源一个20V一个30-100伏,检修工作会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用稳压电源16v供电,8脚有5v电压,4脚2v电压有锯齿波信号,6脚没有方波

把4N35输出短接到地,或者干脆拆下,如果他有信号过去3842可以关闭。

网友:
开关变压器拆开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LM358

网友:
tr是热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4 5 7脚不应该短路吧?

短路就再见了,会把次级电压拉低

网友:
瓷片电容和电阻的引脚补焊一下,抽锡的时候抽错了吧

网友:
电路板漏电也不启动,3842管脚印板上的管脚孔之间。

网友:
疑似LM358的那个集成块,拆下后457脚还短路么?

网友:
1.检查高压整流二极管和400V高压电解电容(直接换掉)看是否启动?
2.还有问题的话,只有换变压器了。(拆开变压器,从新用铜线绕制线圈)

网友:
把变压器拆下来,看看芯片起振吗,

网友:
开关电源这个东西是个系统,检修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分块法,把它分成几个部分分步检查,就他的这个电源连驱动脉冲都没有完全没必要看后面部分,直接3842就是了。乱查那就猪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这个方法测过,6脚没有电压和波形,4脚有锯齿波。

芯片周围元件是不是有变质或数值有变的,替换他们看看;

网友:
一共没几个零件,一个个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这个方法测过,6脚没有电压和波形,4脚有锯齿波。

这个是我一款成品开关电源电路图,你可以参考一下外围元件参数,有可能与其他3842的外围参数不一样;
也可上网搜索一下有关电路参数;

网友:
3842 的开关电源是最好修的开关电源电源之一。只要变压器没坏都好办,楼主就当作练练手也不错

网友:
首先测变压器主次线圈通断或电感量,
测下7脚电压是不是波动的,
6脚直流电压是多少伏,输出频率多少,可测开关管gs极。
尖峰吸收部分二极管有无漏电,且断开测试。
次级有无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个是芯片周边元件有问题,特别是1-2的电容是否有漏电。这个芯片除了4脚振荡电容不能断开外,其他阻容都可以断开,6脚仍有输出。方法:用外接16V,测4脚有约50KHz频率的三角波,波幅约400-500mV,测6脚约有16V波幅。如没有就逐步断开周边元件,先断开1-2脚电容、光耦、二个消振小电容等,如印板1-2脚有漏电也是这样的现象。
其他先不要去查。

网友:
既然4脚有三角波,6脚没电压,肯定是关闭输出了,芯片又是好的,所以可以肯定是1脚电压太低了,低到不能再减小占空比,到了关断的程度。先检查1脚对地是否有短路,没有的话,断开光耦输入侧限流电阻,如果不能恢复,是光耦坏,如果恢复,查和光耦连着的三极管或TL431之类玩意。注意量一下3脚电压,别莫名高了,因为没工作,这个脚电压应该非常低,近乎0。

网友:
这个真是魔力帖子,好好的人一见到了3842就糊涂了,连驱动脉冲都没有还忙着测量变压器??判断变压器的方法最简单就是用电池,只需要点击下立刻就能发现变压器问题,再不济就测量电感量,也不需要反复把变压器拆来拆去。章法都乱了。

网友:
楼主务必修好这个充电器,大家都期待着谜底呢。

网友:
3842的前缀,不一样也不能代换,甚至批次不同,有是也不工作,以前不服充电器修不好,反复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除了8脚到4脚的电阻和4脚到地的电容没有拆除,3842周围的阻容都拆了,场管 光耦也拆掉了,4脚有2v ...

       3脚对地的电阻不能拆。芯片一共8个脚,要测试对常规充电器设计而言,不涉及的有2、5接地,6脚输出、7脚 电源、8脚5V准。只有1、3、4三个脚,其中4脚是振荡频率设置脚,调4脚对地电容或4-8脚电阻就能改变频率。只有1和3脚与6脚的输出有关,其中1脚是电压反馈脚,该脚对地电阻越低,占空比越小甚至关闭,光耦的原理就是发光管发光强,接收端的光敏电阻的阻值越低。3脚是过流检测脚,电压高为关断,低为开通,测试时要保持低电位。
另外:芯片周围元很少,能否根据线路画一个图,看一下是否按常规的设计,供坛友们分析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用您提供的电路图,在我画了红圈的那部分搭一个电路,7脚接16v电源,6脚会不会有电压输出?谢谢

我原来搭过一个模块,应该可以,不过R5不能少;
模块的工作电源我是取自原版上的320V,经降压后供给模块;
模块工作后,输出有个间断的电压脉冲;
楼上whmks老师的指导很到位,也可按此帖再试试看;

网友:
你手里不知有没有其他芯片,这个是我选用的OB2263电路图,只有6个管脚与外部相连,外围比3842还简单,可代替进去,看看电路板能不能正常工作;
另外量量管脚到各个部位或各个部位之间有没有脱焊、短路断、路情况;

网友:
有些高档一些的充电器不接电瓶是不工作的!也就是输出端不连结蓄电池是没有输出,这个时候3842和开关管部分也是不进入常规工作的。所以看起来有些脚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1脚对地有一个电阻,实测阻值是470欧,我把这个电阻和场管拆掉以后4脚6脚都有波形了,接上470欧电 ...

噢,大致知道你这个电源的电路,是采用了另一种设计,光耦有一个脚接高电位,一个脚接1脚。这种接法的充电器一定要接电瓶才能开机。
原理是接上电瓶后会点亮光耦的发光二极管,光敏电阻的阻值降低,此时8脚5V通过光敏电阻到1脚,电压抬高,打开输出。有输出后再由431或358接管,控制电压。
以上也是估计的,因没确切的电路图。
这种电路不能单独试芯片有没有输出。
1脚对地的电阻不能取消。复原电路,接电瓶试。

网友:
搞一个耐压100v容量稍微大点的电解电容,给电容充上电,接充电器输出口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请问恢复电路后充电器输出端接一个60v稳压电源(手里没有60v电池组)可以试机不?这个充电器是60v输出 ...

不主张这样试机,万一电源有问题,电压失控会输出100多伏的电压,对外接电源不安全。拍二张高清的正反面照,我来试着把电路画出来。

网友A:
按照123楼whmks老师的分析,加上你说的1脚对地电阻只有470欧,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这个电阻的问题,导致1脚电压过低而停振。大部分的充电器我见过的设计,1脚对地电阻是10K。1脚电压必须大于1.4伏。

接电瓶才有输出,那个是防反接电路,接电瓶然后BT151可控硅才导通,才有输出。这个电路不影响充电器的正常工作,即使没有电压输出,充电器也是工作的。

网友:
先看黄圈内稳压管的数值,然后断开红圈的电阻脚,再在白圈处接上比稳压管数值小一点的电压,如稳压管16V的就接15V电源。
接好后量3842的1-8脚的电阻值是否与原来不一样。如不一样就可给3842芯片接上16V试机电压,量6脚是否有输出。
主意:则试时千万不要接220V电压,只有测试确定6脚有输出后,再串灯泡接220V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123楼whmks老师的分析,加上你说的1脚对地电阻只有470欧,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这个电阻的问题,导致1脚 ...

你急什么,我会告知你怎样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123楼whmks老师的分析,加上你说的1脚对地电阻只有470欧,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这个电阻的问题,导致1脚 ...

3脚有两个电阻不能少

网友:
先看稳压管是多少V的。图上缺的芯片装上,除了图上画的元件断开外,其他所有元件都要恢复到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黄圈里的稳压管拆下来测量是击穿状态的,并且二极管上面的字迹无法看清楚,这可怎么办?

量一下方框内电阻的阻值,如是1K就用可调电源从5V开始供电,然后量IC2芯片的8脚是否有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8脚芯片也击穿了并且上面的型号被厂家磨掉了,是不是LM358也不好说

那你就断开方框电阻与IC2-8脚的点,然后接入5-10V电压经电阻到光耦,让光耦导通。再按上面回帖方式去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1.2K,低压侧的那个8脚芯片不装也可以测吗?

你这个电源已经废了,没有IC2就不能控制过流、转灯等。现在所做的就是验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正确,我也是想着搞明白电路结构,充电器本身就不值钱么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在3842的1和8脚间并一只10K可调电阻,用16V供电,调电阻使1脚电压达到开通电压,此时6脚应该有波形输出,你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好  黄圈里的稳压管拆下来测量是击穿状态的,并且二极管上面的字迹无法看清楚,这可怎么办?

那个稳压管通常是5.1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稳压管通常是5.1v的。

说错了,看那个原件位置应该是为358供电的,一般充电器电路中都是12v的。

做基准的那个vd2是5.1v的。

网友:
年纪上来学什么东西都记不住了,几年前我自己制个电动车电子刹芯片就是用3842,因为没有现成电路是自己找元件更换摸索折腾一段时间后可以说对3842是蛮熟悉的了,现在竟然都不记得3842的那脚什么作用了。

网友:
测3脚对地电阻不能大于1K太多,如果大于查3脚相关器件。另外报一下外加16V时1.2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接入5v后IC2 8脚有5v输出,IC1 1脚8脚之间的阻值从2兆欧变化为1,6兆欧,接入220v时次级接的那个5v ...

      根据你提供的图片仔细地分析一下,无字模块是专用的,不是358。整个控制与常规的老产品不同,按光耦来说,常规设计的电源,光耦电流大输出电压低,而这款电源是反过来的,其目的是为了不接电瓶电源不工作(不同于有些产品不接电源无输出,而电源还在工作),这个电源有可能还有充满自动关机功能。因采用这样的设计可以延伸此功能。
      一般来说这电源在没有无字模块下,也能采用诱骗法开机。把无字模块拆除,8脚接地,然后在辅助输出上接一个12V(不知是否是12V,要看原来用的风扇电压来定),原边先不接220V高压,3842电路全部复原,用16V供电,测6脚应该有输出,输出的波形要基本达到与下图一样波才属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v时1脚对地电压0.6v,3脚对地电阻330欧,谢谢了

这种情况点1.2脚相关元器件。

电路恢复正常拆除MOS管,1脚应该在0.5-2.5跳动,3脚0.25v。外接16V1脚应该6V.估计1脚相关器件问题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接入5v后IC2 8脚有5v输出,IC1 1脚8脚之间的阻值从2兆欧变化为1,6兆欧,接入220v时次级接的那个5v ...

给一张电压反馈示意图,主要是红框的接法与常规电源不一样,是反向控制。

网友:
开关变压器高压侧电感量350-380uH左右,另一组8uH左右;
低压侧100多uH左右,另一组8uH左右。
如果高压侧电感量太低也会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