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及其低端的话题

楼主(2022-05-30):
如图片,如果10块串联是210伏不加蓄电池组,(或者多串几片)直接接42寸液晶电视电源一次侧,理论能否直接启动液晶电视或者观看使用

网友:
不加蓄电池不能用,因为你那电压不稳定,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一片或者N片光伏板,给蓄电池充电,再用个小型的逆变器输出交流220V,就可以直接驱动液晶电视.

另一种方法也要蓄电池,要改机子内部,要看电视机内部的设计,主要适应LED的电视机,LCD的电视机不可以,需要改很多地方。LED大部分是主板12V,恒流源17-----7,,80V不等,还有100V以上的背光供电。改装也简单,用个12V的恒流板,把背光升压的额定值就可以了.

网友:
我只是纸上谈兵,这么多串联,有考虑串联以后电池的内阻吗?假设内阻太大即使电压够了,电流达不到机器最低要求,那么出现的现象就是待机状态,貌似正常(单片机需要的电流很小),按启动键,机器闪一下(启动瞬间电流太大)或者没反应(里面还有几种电源转换电路,比如开关电源,直流电没用,开关电源输出是多组直流电,你只有一组),还是待机或者单片机需要的5V,或者3.3V是另一组输出提供的。瞎想+遐想,欢迎喷我不对的地方。

网友:
串联的输出端先并一个高压大电解,储备一个启动的能量,估计就可以。

网友A:
先稳压给电瓶充电, ,之后加稳压 , 再输出 合适的电压就成了 ,但这样玩似乎没什么意思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稳压给电瓶充电, ,之后加稳压 , 再输出 合适的电压就成了 ,但这样玩似乎没什么意思 ,

你说的又繁琐了 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理论上,只要功率够 ,就可以。一般宽电压的知,100来V就可以了。

直接接220伏交流端?还是开关电源2次电解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又繁琐了 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太阳能的电压根据阳光什么强度说的 , 不稳定 ,   复杂点没什么破事 ,   简单了就麻烦多了

网友C:
达文西电视机!

网友:
如果光伏板能够提供250----320V,并且稳定的直流电源,电流保持1---2A,可以直接接到初级的滤波电容上面,看电视没有问题.

网友:
这玩意天气好没问题,阴雨天估计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达文西电视机!

标准答案啊

网友:
光伏板的摆设是有一定要求的,单晶硅的很是敏感:板子要一致性面向太阳,不能有局部遮挡(比方说建筑物、树木等),否则易烧毁板子,对寿命非常不利。多晶板子要求稍低,非晶硅的不太用考虑。

网友:
用那种外置电源的显示器或电视,就不用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