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台熊猫T-58带蓝牙收音(播放)机供坛友鉴赏

楼主(2022-05-30):
      技术进步,DSP类收音机近些年可谓大行其道“花样翻新”,最近注意到在广东的“熊猫公司”出品了一款带蓝牙收音(播放)机”DSP机T-58(之前还出过T-41 T-51),网购了一台,“开膛”看了一下真面目,貌似”颜值”较好功能较齐做工亦尚好,使用“体验”也“马马虎虎”。此机售价较之前俺在本坛发过(售价约为1.5碗牛肉面)的L-31型DSP收音机贵了几倍,个人感觉除了“颜值”属于亮点,也能“当饭吃”外,此T-58最令人不爽之处是播放TF卡内容不能自选曲目或文件夹内容,播放时只能“下一个、上一个”地顺序选择播放,几十元的低档播放器也不是这样设计的,可谓“土”到家了,令俺失望 。另(个人习惯)为方便使用,为此机加装了顶部按键开关和调谐窗口指示灯。请坛友们鉴赏。

网友:
外观还行,不知道功能怎么样啊

网友A:
应该重点拍摄一下机器用的什么芯片,这样大家会对机器的了解更深入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重点拍摄一下机器用的什么芯片,这样大家会对机器的了解更深入一些

没有高档单反,用手机有点难度。本身IC上印刷的字就很小,坛子里对图片分辨率也有限制,本帖图本是4032X3024X24B的,压缩到1200X750才发上来...。

网友B:
这类机器,其实都差不多,和插卡音箱一样,只是换个壳,外壳的区别,功能上的先后顺序不一样而

如果做成收音机,那开机后,就是自动先打开收音机
如果是做成蓝牙音箱,那默认开机后,就是蓝牙,你想听收音机,那就通过功能按钮切换

芯片都差不多就那几种,壳不一样而已,价格摆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机器,其实都差不多,和插卡音箱一样,只是换个壳,外壳的区别,功能上的先后顺序不一样而

如果做成 ...

这就是设计人员和商人的结合体,.......

网友C:
那磁棒换大点的中波会好点吗?

楼主:
5楼谈的情况大致是如此,只是“表里统一”都优秀较难,外观设计是容易出彩的地方有时在不少人眼中也可“一俊遮百丑”...,另刺激是开机后默认进之前关机的模式(所谓“记忆”,譬如关机前是MP3播放,再开机还是播放,且直接开始原来播放的曲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磁棒换大点的中波会好点吗?

“理论上”磁棒截面积大了对中波接收会好些,貌似长磁棒”感应”电波更多些,只是设计时会与电路一起权衡考虑“信噪比”问题,提高中波接受性能单独加长磁棒有效果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