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绞肉末买哪部位的肉?

楼主(2022-05-30):
猪肉后腿肉,肥肉与瘦肉之间干干净净,瘦肉部位也没有筋筋吊吊的膜,但后腿肉烧和炒吃起来感觉老和柴,绞成肉末似乎吃不出老和柴了。

前腿肉,肥肉与瘦肉之间有筋筋吊吊的一层肥筋,这东西没法吃,要么扔掉,要么熬油,瘦肉里有膜,绞肉末最好是把膜取出,但麻烦。今天去买了4斤前腿肉绞肉末,是扇子骨位置的,这位置瘦肉上膜太多了,买回家整理花了近2小时,首先把瘦肉上的膜取出,再把肥肉与瘦肉之间筋筋吊吊的肥筋熬油,那肥筋估计有半斤。

夹心肉就是前腿肉,五花肉太肥。

网友:
绞肉馅,最好是排骨带五花肉(与离娘肉一样),剔除骨头肉皮,三肥七瘦,不柴不腻。

网友A:
这个每个地方吃的习惯不同吧,广东这边,喜欢前腿肉,不会特意去除膜、筋,都是一起炒、做肉末

看到你说绞肉末,不是菜刀切剁的吧,我们这边家庭一般都是菜刀剁

反而后脚肉比较少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每个地方吃的习惯不同吧,广东这边,喜欢前腿肉,不会特意去除膜、筋,都是一起炒、做肉末

看到你说 ...

绞肉末用绞肉机,就是刀片高速旋转的粉碎机,膜和筋不除去刀片切不碎。

网友:
引用 楼主:
绞肉末用绞肉机,就是刀片高速旋转的粉碎机,膜和筋不除去刀片切不碎。

我们广东本地这边,自家吃的,通常不会用绞肉机来绞肉,都是菜刀

广东这边,骨头比肉贵啊.............

网友:
一般后腿肉与五花肉混合绞肉馅

网友:
不同地区,饮食习惯不同,我们这边也是喜欢掺点肥肉绞肉馅

网友:
据说,用后腿肉做肉丸比较劲道。

网友: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自己在家用铰肉机铰肉馅,用的是脊肉(就是背上长长的那两条)+肥膘肉。脊肉用机器铰,肥肉在冰箱里冻硬后用刀切。
脊肉虽然买起来贵,但利用率是100%,肩胛肉利用率不到50%,那些筋筋吊吊不适合做肉馅的虽然可以做红烧肉或粉蒸肉,但会出很多油,吃到最后也是倒了的。
所以用脊肉最划算的!

楼主:
80年代刚成家,那时懂什么肉的部位,蒸梅干菜捂肉,去农贸市场买一块肥瘦合适的肉,蒸出来很好吃。后来老太婆动了手术,老太婆凡是腌的一律不吃,于是梅干菜榨菜咸菜咸肉等等都被赶出了门。

10多年没吃梅干菜捂肉了,最近买了点梅干菜和肉,哪知蒸好肉柴得咬不动,想大概是后腿肉的原因,买前腿肉还是柴,只是比后腿肉稍好点,奇怪了,以前蒸出来肉是很酥的,真怀疑肉是母猪肉,但肉是超市里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80年代刚成家,那时懂什么肉的部位,蒸梅干菜捂肉,去农贸市场买一块肥瘦合适的肉,蒸出来很好吃。后来老太 ...

梅干菜捂肉最好就是条肉或者槽头肉   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