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交流电压及半波整流状态下的电压的测试

楼主(2022-05-30):
在看了这个帖子后,我还是弄不明白半波整流下对电压的计算,因此我决定做个测试.

在测试之前先去读个书, 上个理论

看的是这个书,基础入门的东西.

这里说的都是正弦波,这里几个公式总结下,

假设知道电压的峰值 Vp

峰峰值,就是上半波形的峰值,和下半波形的峰底之差.
Vpp= 2 * Vp

有效值,就是通电阻发热,然后和直流的比较,也较均方根值
Vrms = Vp*0.707
知道有效值算峰值就是 Vp = 1.414 * Vrms

平均值,就是上半个波形的面积/角频率
Vavg = Vp * 0.637

楼主:
再来个实际测试:

测试方法1,先拿交流电做测试.

1,用一个变压器将220V变成24V.(主要还是考虑安全)
2,接500型指针表,117C数字表,34401A台表,观察他们的测试区别
3,接示波器,利用示波器的MEASURE功能,求 平均值 ,峰峰值,均方根(有效)值.

示波器自始至终都是直流耦合.

测试开始

看到500和117C的.
这里接了个100R的电阻作为负载.

34401A

楼主:
测试2,串接一个二极管,不接滤波电容.

先将表打到直流电压档
注意左侧那个二极管,串进去了.

34401A的奇怪显示,应该是这个表把半波作为一个交流波形来识别了.

将表打到交流档位:

这时候34401A显示的倒是看起来靠谱多了.

楼主:
我把测试结果做了个汇总:

看图说话:

标准正弦波:
1,对于标准正弦波,示波器测出来平均值接近0.平均值就是书上说的,对于正弦波正常的平均值就是为0.示波器有显示,是因为这个波形吗?不太正弦了.
但是按照正弦波的常用表示法出来应该是 25*1.414*0.637 =22.5

2,3块表测试正弦波,都是有效值.其实对于模拟指针表,他测试的是平均值然后换算,还是直接测试的是有效值,我还弄不清楚.
这个有哪位帮忙解答下,我理解貌似有有效值,因为有效值是从做功角度看的,交流电被万用表内的二极管整流,推动线圈运动做功.但有些说是平均值,我搞不清楚.

3,为了对比测试结果,我表下面又按照书上的公式计算了下,发现对于正弦波来说,普通仪表的测量都是没问题的.

半波:
1,对于用直流档,万用表出来的既不是平均值,也不是有效值,34401A还应该识别成了交流波.我相信再换不同的仪表结果可能更加不同.

2,那么用示波器的结果可以相信吗?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要了解示波器的原理才行.

a,从示波器测试的 峰峰值看这个是准确的,二极管削掉了一般,峰峰当然少了一半.
b,有效值应该也没问题.2个半波做功加热电阻,现在削到了半个波,发热少了一半,有效值减半,当然没问题.(貌似论坛以前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c,平均值,这个挺难的.不会了

平均值这个问题,还是等别人解答吧,我不会了.对于半个正弦波来说,应该就是求那个半个波形的面积?貌似示波器就是这个方法.

补充:
对于 b 点,我说错了,
更正如下:
"
现在削到了半个波,发热不是少了一半,而是原来的 2^0.5/2 倍,所以有效值是原来的 2^0.5/2 倍,你的示波器显示全波峰峰值 71.6V,均方根值 25.7V,半波均方根值 17.6V,其实是正确的,因为你还得把整流二极管的压降算在内
"
由11#楼 washu 指出,在此表示感谢. 自己读书不认真,然后忘的又快,努力改正之.

网友A:
表不要并联测试,你单独测试看看117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不要并联测试,你单独测试看看117的结果

半波整流状态

直流档位

交流档位

测试结果同上表,这点小浮动正常,老楼顶楼,进户线只有4平方,电压变化大,尤其这个点了,因此这点浮动可认为相同.

这个测试环境我还没拆,大家有更好的测试方法,我可以试试.
感谢!

楼主:
发现幺蛾子了,不带那个100R的负载又有变.

测试图不帖了,上结果

1,不带任何负载和带负载,对交流来说基本没变化.

2,对于直流不带负载
a. 500表量的反而更高了,我觉着这个可能和他测量原理有关.
b. 数字表测量的不带负载,反而电压更低了些. 难道我这个负载还是个电容不成? 绕线电阻有点电容,也不大啊. 不好理解.

c.示波器求平均值在跳,从13.7甚至更高点,跳到10.7 .
d.示波器求峰峰,还差不多.

总之,学识浅薄,分析不了这个事. 欢迎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我的115单独测量跟理论计算值有明显差异!并联后就对了!
另外34401和289的交流档是测不出交流分量的!实际上很多万用表,尤其是高端点的表。比如福禄克和国产高端型号!测量半波整流都会有这种情况!
个人认为测这个没有意义,假如你用交流档测出个结果,那你可能误认为是交流信号,而实际上他是直流,脉动直流。

网友:
我测试时是空载,没试过带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15单独测量跟理论计算值有明显差异!并联后就对了!
另外34401和289的交流档是测不出交流分量的!实 ...

看了下,不过有几张图对不牢了,那个表盘字看不清在那个档位了.

可能是,对半波,不同的表测量出来是差异蛮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效值应该也没问题.2个半波做功加热电阻,现在削到了半个波,发热少了一半,有效值减半,当然没问题

现在削到了半个波,发热少了一半,但有效值是原来的 0.5^0.5  倍,你的示波器显示全波峰峰值 71.6V,均方根值 25.7V,半波均方根值 17.6V,其实是正确的,因为你还得把整流二极管的压降算在内

btw. 所以有效值为和又叫均方根值,你看周期少一半(0.5),有效值是方根 0.5^0.5

使用市电的话,整流二极管压降影响较小,结果和理论计算值趋于一致,当然,你的波形肉眼可见失真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削到了半个波,发热少了一半,但有效值是原来的 0.5^0.5  倍,你的示波器显示全波峰峰值 71.6V, ...

感谢指正,刚看了看,帖子还能编辑. 后面做了个小修补.

其他标蓝的疑问,能否一并解答下.感谢,感谢!

楼主:
首先,对 washu 表示感谢.

再次,为了加深对这个事的理解,我又手工推导了一遍这个公式.

题外:我上学的时候是不学数学的,当然其他学科也不学的,我觉着教室外面树上的鸟和河里的鱼才是我的最爱.傻瓜才给老师写作业.这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事,因为这样我的后辈们才能体会到我是个很亲切的人.

不废话上公式,字写的差,凑合看吧.

1,半波整流,有半个波不干活,所以干的活减半.这好两个人干活比一个人多1倍是一个道理.因此发热量减半,就是功率减半.
2,功率减半,并不是电压减半,而是要看上面那个公式. u1 * sqrt(0.5),这个公式不好看,但好计算 . 从功率的角度看好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正,刚看了看,帖子还能编辑. 后面做了个小修补.

其他标蓝的疑问,能否一并解答下.感谢,感谢!

确实你用变压器测出来不那么直观,你用220测试有些表的误差就直观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测试结果做了个汇总:

模拟指针表都是测得平均值,然后按固定的比例来换算显示的。而这个固定比例,是以正弦波计算的。——这种测量方式,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叫做“平均值响应、按正弦波标定(rms值)”。

比如,测rms值为1.0V的正弦波,他测到的实际为0.45V(内部为半波整流)或0.90V(内部为全波整流),但他经过内部电路的变换,显示为1.0V的ac电压。

其实,那些不是真有效值(true rms)响应的数字表,大多数都是采用这种“平均值响应、按正弦波标定(rms值)”方式的。我手头的simpson 360-2早期数字表,说明书里把这个问题讲得比较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拟指针表都是测得平均值,然后按固定的比例来换算显示的。而这个固定比例,是以正弦波计算的。——这种 ...

simpson 360-2的资料、手册和我的拆解帖子:

http://www.simpson260.com/360/simpson_360-2-a.htm

http://www.simpson260.com/downloads/simpson_360-2_user_manual-1975.pdf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812&extra=

我以前写过的指针表整流电路分析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5102&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指针表都是测得平均值,然后按固定的比例来换算显示的。而这个固定比例,是以正弦波计算的。——这种 ...

谢谢,我还以为是 交流整直流,然后推着表头走,这个应该是有效值呢.

我是一直没明白过来,这个平均值是求图形面积,这个表头是咋算出来的.还得再想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以为是 交流整直流,然后推着表头走,这个应该是有效值呢.

我是一直没明白过来,这个平均值是求 ...

我前面说的“指针表实际测的是平均值”,其实并不准确,只是为了便于理解而这样说。

准确来说,应该说成这些模拟表,其指针表头的响应特性是平均值响应。里面的规律(涉及到表头的设计)我不是很懂,但知道关键就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面说的“指针表实际测的是平均值”,其实并不准确,只是为了便于理解而这样说。

准确来说,应该说 ...

好咧,谢了.

我觉着这个问题吧,我得先稍微放一放,目前我研究不明白.

网友D:
试试用34401手动档,从高往低走。34401和3456的auto range测这种信号表现不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以为是 交流整直流,然后推着表头走,这个应该是有效值呢.

我是一直没明白过来,这个平均值是求 ...

平均值有两种,算术平均值、绝对值平均值。
若不整流,指针表只能“求”出算术平均值(然后统统按正弦波折算成有效值反映出来,折算的事儿是标尺做的);
整流后,就相当于将负半周的负号去掉、再“求”平均值。

所谓“求”,就是小鬼头老师说的 “按什么值响应”,个中机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翘翘板式的天平要在停稳之前读数,可以按照指针左右摆幅的中间数估算,这个中间,就有平均的意思,而且是算术平均值。

当驱动指针的电流的频率(包括脉动直流的波动频率),超过了指针表测量机构的反应后,指针就处在一种“平衡状态”,这种状态,等效于用算术平均值电流来驱动。

以上,都是我瞎琢磨的,没什么理论依据,也没做实验验证,仅供楼主参考 ,大家交流。

但 “平均值是求图形面积” 这个说法不对,面积的本质是积分,而积分是有效值的算法
脉动直流的有效值,也必须用积分来计算。
我曾认为脉动直流的有效值,就是直流分量加上纹波的有效值,后来发现错了,当时还写了笔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均值有两种,算术平均值、绝对值平均值。
若不整流,指针表只能“求”出算术平均值(然后统统按正弦波 ...

谢谢!

目前这些我还是理解不了,看来研究电路还是绕不开数学的弯子.好在自己还是感受到了一点东西,杂乱而理不上头绪.

总之感谢各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目前这些我还是理解不了,看来研究电路还是绕不开数学的弯子.好在自己还是感受到了一点东西,杂乱 ...

这个您说对了,还真就是纯数学问题,想弄明白就绕不开,否则就弄不明白
就上面这个积分公式,当时我还上网重新学了高中课程 ,当然,现在又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您说对了,还真就是纯数学问题,想弄明白就绕不开,否则就弄不明白 。
就上面这个积分公式,当 ...

嗯,还是感谢你.

慢慢研究呗,好在是业余爱好,要是职业的话,就要闯祸了.

网友:
科学研究的节奏、学习一下,很多东西不记得了

网友(2023-04-02):
引用 网友D:
试试用34401手动档,从高往低走。34401和3456的auto range测这种信号表现不好。

偶然看到eevblog上的相关讨论:
https://www.eevblog.com/forum/re ... alf-wave-rectif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