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Z2P灯丝断的维修

楼主(2022-05-31):
5Z2P灯丝断的维修

第一步先用精美环切术切开玻璃壳底盖,掏出管芯。

用2只1N4007,2只红色发光二极管,5只电阻搭焊成照片中的电路图

经过这样维修的5Z2P不仅有整流的功能,连发出红光的功能也恢复了。

网友:
可以用小灯泡代替灯丝光

网友:
好构思,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
有创意。只是这个红光不是那个红光,缺少朦胧感

网友:
以假乱真。

网友A:
可发完整电路图以便学习。(电阻数值和瓦数)谢谢!

网友:
电压不一样了

网友B:
好手艺,学习了,只是有一个疑问,为何吸气剂没有变白呢?

网友:
来两个发光管,红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发完整电路图以便学习。(电阻数值和瓦数)谢谢!

因为只能用2~3瓦的电阻块头过大装不下,所以得依据使用电流选择电阻值,我的高频Q表用这管子约50毫安,所以电阻值可以选大一点,4个电阻都是75欧。每个电阻的功耗约0.2瓦,2瓦电阻有点微烫了。如果用电流大就减小电阻值。

楼主:
加了电阻串,电压基本上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学习了,只是有一个疑问,为何吸气剂没有变白呢?

顶部的似乎不是吸气剂,可能是灯丝蒸发的钨,底部的吸气剂已经白了被我擦洗干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部的似乎不是吸气剂,可能是灯丝蒸发的钨,底部的吸气剂已经白了被我擦洗干净了。

话说国产整流管特别容易坏,质量不行,我用坏了四个,两只漏气,两只灯丝断了一半,

网友:
是个玩法,红灯略刺眼,黄色更贴切

网友:
可以用RGB三个灯珠,调整亮度混合出暗红色的光

网友:
这是什么维修,把灯丝接上才叫维修,这个应该叫胆改石6z2吧。

网友:
拆了还能用吗?

网友:
有点意思,李逵死了,搞个李鬼顶替,这不是维修,应该叫偷梁换柱

网友:
请问玻璃怎样打开然后又完美还原?

网友:
小花老师继山寨草帽管之后又一山寨力作!!!!!

网友:
消气剂怎么办?

网友:
看明白了,你这不是维修,是嫁接。
还以为是换灯丝,抽真空呢。

网友(2025-02-27):
用橙色发光二极管,颜色接近。

网友(2025-04-17):
用氖泡来发光,更接近灯丝的颜色。

网友:
l楼主这里它不短路吗?

不短路?

不短路?

网友:
好构思,大大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