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进909x2的奇怪毛病

楼主(2022-05-31):
一台成色超好,几乎没人任何使用痕迹的909x2,FM完全正常,所有的操作和菜单也很正常

但是所有的AM,也就是不管是中波短波,都没有任何信号,也就是说调台时,频率可动但是底噪没有任何起伏。

还有一个奇怪的点就是,背后的9k 10k切换中波步进的开关,也是无效的,不管在哪一档,频率都不会以9k变化。

已经排除增益电位器接触问题和开关损坏问题,很新的机器。

试过了恢复出厂,复位,以及网上查到的格式化复位,均无效。

哪位熟悉这机器的,希望指点,或有电路图的给一份,谢谢了。

网友(2023-06-29):
引用 网友A:
AM/FM切换,或者AM通道,,,

我618买了这个机,说实话有点失望,短波操作没有德生PL880方便,比880大多了重多了,但音质比880差多了,根本没有低音,灵敏度和880差不多,天线太松了,好的地方就是模具做工和材料看起来比880好些,有航空波段,可以存储电台名称,但价格贵了一倍,听你说这个毛病,还真担心以后也会遇到同样问题。目前,当成收藏品很少用,常用的是德生880.

网友B(2022-05-31):
AM天线衰减电位器是否动了,调成最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AM天线衰减电位器是否动了,调成最小试试

难道不是调成最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不是调成最大?

记错了。刚看了收音机,那是AF增益电位器,应该调到最大的

网友:
AM有问题,就查AM部分,特别是中短波公共部分电路。

网友(2023-06-29):
我的没有这些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不是调成最大?

我的也是这毛病!咨询客服叫我把这个调到最大试试,好像没什么改善

网友C:
我也买了山进909X2,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我觉得各方面非常优秀,音质细腻动听,调频灵敏度很高,操控非常人性化,液晶显示屏超大看着非常舒服!我个人觉得这机器非常值得入手,比较符合我的操作收听习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山进909X2,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我觉得各方面非常优秀,音质细腻动听,调频灵敏度很高,操控非常 ...

虎哥,上个照片看看啊!

没有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山进909X2,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我觉得各方面非常优秀,音质细腻动听,调频灵敏度很高,操控非常 ...

声音的确如你所说!刚上市就入手了,一直听调频节目的,近期才注意中短波有这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虎哥,上个照片看看啊!

没有这个机器。

我就上一张图片

网友D:
谢谢你,

看起来它的造型大气,档次显得很高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

看起来它的造型大气,档次显得很高的样子!

买一个玩玩吧,她的表现不会令您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