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注入失败,但我感觉快要成功了,请大师们助我一臂之力!

楼主(2022-05-31):
还是之前那台美多,从一开始无声,被我一路三脚猫的功夫修的可以发声了,
但远远不够,不能正常收台,喇叭只有电流改变声,随着空气连调谐改变的声音,
然后我观察了很久,中周孔里的封蜡已经扭一块了,我估计被前人调坏了,起初我认为
换一个同型号的中周可能有点效果,但换上去后居然喇叭都不响了,遂又换回原来的,
但手里没有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作为一个才入坑的菜鸟,即便有,也玩不溜啊,怎么办,
我只有论坛里求救,后来一些老师给了我电子管收音机资料,我边学边修,找到有种方法可行,
就是用一台好的超外差晶体管收音机接取465kHz信号注入,调整中周,今天中午调了一会儿,
确如书中所说,调到声音最大,那个美多喇叭震的我耳朵都疼,可去掉465kHz信号,美多还是
收不到台,他本身功放线路应该没问题,当注入信号时,播放的就是晶体管收音机收到的台,同步的,
最后不知道怎么办了,还剩下个中波陷波没有调,不知是否有关系。

楼主:
方法来源于上书所说。

网友:
楼主慢慢研究吧,维修就是享受过程,每次失败将离成功更近一步。

网友:
不过仪器还是要的,没仪器看不到里面的实际情况,就是瞎摸.经验丰富当然没问题,但是新手就是拦路虎了.

所以你看的书上的那些方法,本身都没问题,可为啥调不好呢,是因为没经验.你有仪器,带着仪器调过几次机器,经验积累起来了,可能还不用书上写的那么复杂.

网友:
会修收音机的都是高手。。。。修好后,电台没有了。可以听什么呢!!可悲

网友:
一直想练练手修一下老收音机,可是现在中波的确不好找信号了,想试信号找不到台。

网友A:
如果你有一台好的中波机子,从检波2Ap9那里拔出前面一个脚,在焊盘引出一根信号线,然后用另一根和它重叠双绞大概2-30公分(不必接通),再接一根线共地,就可以啊。我就这么弄的。但我目前只会锗管机对锗管机,(正极共地)锗管对硅管没试过,理论上应该可以。你是晶体管对电子管,声音很大,至少说明除了接收部分和本振部分,后面的都是好的。接收部分分两段检查,第一段,一定要确认波段开关好的。这个地方是多事之地。然后,发现波段开关的确接触比较可靠,先打到短波,一般不收音不会同时两个波段都不行的。如果短波,哪怕只收到一个清晰的台,中波还是没台,那只有两个地方:中波接收线圈和中波震荡线圈及周围电容,半可调电容了。(陷波器)可以暂时拆掉。我非常怀疑你的室外天线不行。建议弄一根晶体管收音机磁棒天线加初级线圈(大概50圈左右)代替美多机子的中波接收线圈试试,也许给你一个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一台好的中波机子,从检波2Ap9那里拔出前面一个脚,在焊盘引出一根信号线,然后用另一根和它重叠双 ...

感谢老师支招,我今天又调整了两小时,从2ap9那里接出来的465kHz信号很强,基本一靠近电子管收音机机芯,还没接触任何点位, 电子管收音机就能接收并播放声音,虽然很小声,但能听到,不知道是不是从中波天线接收进去的,如果是,那么是否说明中波天线不行了,只能接收非常近的信号,那用中波磁棒天线代替,可能会有效果,但让我焦虑的是,两个中周是否被调好了,因为我直接注入信号确实把声音调到最大了,但关了信号,电子管机芯却不能调谐出一个台,下一步,我再调试一下,两个短波,看能否收到一个台,然后再试试替换中波磁棒天线。

网友:
到了这一步先确认是否起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支招,我今天又调整了两小时,从2ap9那里接出来的465kHz信号很强,基本一靠近电子管收音机机芯, ...

你晶体管引出的信号靠近我箭头所指的那个中波线圈,调出来声音最大,代表两个中周基本谐振在465KHZ了,这点不要担心。楼上老师说的对,仔细检查本机震荡线圈,一般在机器背面,一组线圈中间有个抽头,外观类似天线线圈,也有半可调电容和垫整电容。怀疑那个可调电容被人调过了,也就是说中周是465,本振不在465,比如说在480或440,混频的440信号想顺利通过465把守大门的中周,肯定就不行了。最怕机子被一知半解的师傅弄过,但凡有螺钉可以调节的,不管是天线、中周、可调电容、可调电阻(电子管机子很少用到,晶体管调偏流的),都给你调一下,我私下叫“暴力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晶体管引出的信号靠近我箭头所指的那个中波线圈,调出来声音最大,代表两个中周基本谐振在465KHZ了,这 ...

确实有这个可能,待我回去再仔细检查一下背面的本振线圈,我之前瞄过一眼本振线圈,蜂房式线圈,没大注意,如果被调过就令我头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这个可能,待我回去再仔细检查一下背面的本振线圈,我之前瞄过一眼本振线圈,蜂房式线圈,没大注意 ...

本振线圈一般本身没有磁芯,不可调,但它附近一般都有一个古老的胶木+铜片1+云母片+铜片2的5/25P半可调电容。(高级一点是白色陶瓷的)。还有就是蜂房式线圈上面的蜡密封不严,造成线圈受潮,Q值下降,理想处理是拆下来用调温锡锅调到90度左右,放进去煮半个小时去潮气,但是拆本身就麻烦。我的方法是不拆震荡线圈,用调温烙铁调到低温120度左右烙铁头侧面靠在线圈上多点烘烤,仔细看融化的蜂蜡会冒小气泡。待到气泡变少,再转一个地方继续。最后一圈差不多都烤过了,再加蜡全部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