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DIY追求高灵敏度收音机的学习研究与认识

楼主(2022-05-31):
                    对DIY追求高灵敏度收音机的学习研究与认识
    本人是一个纯业余爱好者,偏爱习作,对于理论知识一知半解,所以对于理性的认识会有很多不当之处,甚至是错误的。论坛中高手如云,此认识对高手来讲可能是小儿科的,又怕引来不休的争论,导致不高兴或扫兴。今天没忍住,发了出去,我想对初学者来说可能会得到一点启示。
1、灵敏度与抗干扰
在接收环境好的情况下,在天波很强的接收时间段,密密麻麻的电台电波,为DIY高灵敏的收音机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条件,但是,高灵敏度收音机必须和高抗干扰能力配合,才会有接收电台密密麻麻的效果。因为除了接收选择某个电台之外,其他的电台也都是干扰信号。
   (1)临频和近频干扰
中频的幅频特性决定着抗临频和近频干扰的能力,一个收音机虽然单信号灵敏度很高,但由于中频幅频特性不好,与灵敏度不匹配,若有一个临频或近频的强电台或强干扰,会导致AGC启动,使实际接收此台的灵敏度下降,这可能够导致其两边的两三个相邻或近近的电台,无法正常收听,甚至收不到。
图1中绿色曲线是普通三只中周中放的幅频曲线,偏调±10KHz选择性约20分贝,粉色曲线是两组双中周加一只单中周的幅频曲线,偏调±10KHz选择性约40分贝,红色色曲线是一只LTM455H加中周的幅频曲线,偏调±7KHz选择性约50分贝。
从幅频图像中可得到的信息:若一个临频电台(在475KHz)信号强度10mV/m, 在465KHz产生的干扰,选择性20分贝的干扰信号为1mV/m,要想正常收听,有用信号必须大于1mV/m,选择性40分贝的产生干扰信号为0.1mV/m,要想正常收听,有用信号必须大于0.1mV/m,选择性50分贝的产生干扰信号为0.03mV/m,要想正常收听,有用信号必须大于0.03mV/m。(见图1)
     给电动车充电的利器对中波和短波1的干扰很大,有好多个干扰频点,强度足有几十mV/m,三只单中周的收音机,每个干扰频点有好长一段频率范围无法收到电台,都是“呜呜”声,采用自制的仿红灯745,选择性偏调±10KHz时40分贝,“呜呜”声的频段就小很多了。我的左右邻居和楼下就有4家给电动车充电,楼上的邻居将电源线拉到楼下,一楼的从窗户随时拉出。(见图2)
发一段中波接收干扰严重的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3NTQ5NDEwMA==.html

(2)中频干扰
   现在的劣质开关电源,对中频产生的干扰是很严重的,对于中频干扰,中频电路无能为力,只能靠输入调谐回路滤除,调谐回路有载Q值越高,滤除中频干扰效果越好,在中波接收最低端530KHz处,若Q值为150,对于中频干扰抑制约为25分贝,若Q值为70,对于中频干扰抑制小于20分贝,若中频遇到强干扰,会使频率低端很大一段频率范围无法收到弱电台信号。加高放电路,并且加高放调谐是提高中频干扰的很有效的办法,但是此办法电路较复杂、调试难度大等缺点。
   (3)来自本机的辐射干扰
本机电路板的杂散辐射,通过磁棒天线接收,会产生一定的干扰,这种干扰对灵敏度不是太高的收音机来讲,并不显著,用不着引起高度重视。但对于高灵敏度的收音机,必须引起重视。磁棒天线最好远离电路板,检波二极管靠近天线,只是二倍中频和三倍中频的两个频点产生啸叫。若是一条通过电流较大的导线靠近磁棒,会是整个中波波段产生较大的沙沙声,将弱信号全部淹没,小袖珍机由于收听时输出音频功率一般都小于100mW,工作时总电流一般小于50毫安,所以,这种干扰不显著。音频放大电路若功率很大,工作电流较大,就不可忽视,不要以为他没有辐射干扰,最好要远离磁棒。
多波段收音机,尤其是旋转式的波段开关,引线较长,本机干扰可以由波段开关引线进入,克服这种干扰较难,只能尽力的缩短引线,使干扰尽量的小。
(4)像频干扰
     像频干扰对于中波来讲,干扰很小,没必要高度重视,对于短波,不带高放调谐的电路,抗像频干扰就很难做高了,好在短波的像频干扰大多来自电台信号,因短波电台不十分密集,所以接收信号和像频干扰信号和在一起的概率不高,接收到像频信号,还显得接收电台多了。
短波的跟踪统调,要想调好,相比之下,比中波难。调短波容易使在低端接收频率调到低于本振频率一个中频,而在高端可能使接收频率高出本振频率一个中频,破坏了整体跟踪的良好性。
2、灵敏度与增益
    关于灵敏度的规定:当收音机输出标准功率(台式50毫瓦、便携10毫瓦、袖珍5毫瓦),信噪比达到一定要求,输入端最小电压信号值。
    要想获得高灵敏度,收音机要有足够的增益。
    过去的三管机、四管机,由于过去的三极管放大倍数不高,特征频率又较低,由于放大级数少,所以整机增益影响灵敏度是主要因素,所以,每一级的增益都的尽力的挖出最大潜力。
   对于二级中放的收音机,基本都是六管机或七管机,增益不是主要问题,无论是中放还是低放,都有足够的增益,用不着相互弥补,但要求合理的增益分配。如何降低电路的内部噪声是主要问题。就现在的三极管质量,做高增益很容易,但噪声也会随之增大,相对灵敏度是有信噪比要求的,所以,并不是增益越高,灵敏度就越高。
    噪声的大小,第一级三极管的噪声影响较大,但对中波来说,噪声的主要来源并不一定是第一级三极管的噪声,一是来源于混频,二是来源于前后通路相互交联,即使没有产生自激,也可能产生噪声。
混频噪声主要来源于本振,本振是正反馈,他会把自身的噪声放大,并调制在本振交变信号上,混频增益在本振电压小于100毫伏时,随本振电压的提高,增益明显的跟随本振电压提高,本振电压大于100毫伏,混频增益随本振电压的调高不明显了,过大的本振电压,会使噪声增大。所以本振给混频的电压在100-200毫伏之间,混频噪声最小。
      一只三极管即担任混频又担任本振会相互牵连,制约着混频的增益和信噪比,所以,将本振和混频分开,会得到更好的混频效果。
级别较低的收音机,往往音频的第一级放大之前采用共同的滤波电容,此电容也是提供交流通路的电容,此电容接地点若在PCB板中处理不好,会使低放的交流通路,流经混频或中放的接地点,会在混频或中放的输入回路中产生一定的电压降,此电压会对中频产生调制,此电压包含检波后的“沙沙”噪声,电压虽然很小,但中频输入信号是微伏级的,照样不可忽视。(见图3)
当最大增益受到噪声限制,在增大无意义时,要想继续提高灵敏度,就得在天线上想办法。
3、灵敏度与通频带
      放大电路所能接收的最高灵敏度若用场强E表示,E正比于整机通频带的开平方,通频带越宽,E值越大,说明灵敏度越低。
       缩小通频带是提高灵敏度一项措施,缩小通频带会对音质产生影响,从实际收听感觉来看,频响100-4000已经很不错了,由于调幅广播是双边带,其实只有一个上边带或下边带通过就可以,所以中频通频带不必非得±4KHz,故8KHz,假如中频通频带±2.5KHz,故5KHz,足以能够使100-4000Hz的其中一个边带通过,不过采用指针的机械调谐,能够把接收的电台调准就十分困难。
      整机的总频带不是指下降3分贝的通频带,他既包含带内有包含带外,理想的通频带是带内100%通过,带外通过0%,实际是做不到的。五只中周的收音机带外衰减能够做到大于40分贝,做到50分贝很难,但是采用五脚陶瓷滤波器很容易做到。我觉得灵敏度要做到特级机的指标,通频带的带外衰减需足够大,只从提高增益,根本无法实现,特级收音机的选择性要求要大于46分贝。
4、灵敏度与天线
     对使用磁棒天线或短拉线天线,灵敏度是与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开平方成正比的,所以,提高调谐回路有载Q值,是提高灵敏度一项措施,但是外差收音机,提高Q值后,对同步跟踪统调的精度要求高了,甚至统调时要掰花片实现更好的同步跟踪。
调谐回路与高放管最佳匹配理论上是负载电阻等于信号源内阻,或有载Q值等于1/2空载Q值为最佳匹配。但在实际调试中,调整高放管的静态电流,使输出信号最强时匹配最佳。
      在Q值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最佳匹配是负载电阻等于信号源内阻,但有载Q值,要随负载电阻变化,所以最佳匹配还要兼顾Q值。
要想DIY一台达到特级收音机指标,将本机的干扰降到最小,屏蔽措施还是要采取的。
5、灵敏度与检波输入电压、AGC时间常数
       为了提高灵敏度,通常给检波二极管加上适当的正偏,在接收弱信号时实现均方小信号检波,我觉得不如将检波的输入电压提高,中周TTF-2-9初次级匝数比是48/25,中周TTF-2-3初次级匝数比是46/13,显然TTF-2-9要比TTF-2-3的检波电压高很多,提高检波输入电压,更有利于提高检波效率,有利于提高灵敏度,但是,若检波负载电阻不变,提高电压会使末级中周Q值下降,也可能破坏了阻抗匹配,现在的三极管非常便宜,在低放前加一级射随输出,将音量电位器改成50K欧姆,问题就解决了。
AGC时间常数的RC,通常R选取3-10KΩ,电容选取10-30uF,暂且不知时间常数多少最佳,但时间常数长了,强台过后,调台速度快于AGC返回速度,就把弱台漏掉了。
     图1中的红色幅频曲线,是按我DIY的二次变频点点统调收音机的幅频曲线描绘的,其选择性达到了特级收音机的标准,他的灵敏度随不能测量,但我觉得也能够达到特级收音机标准,接收电台密密麻麻,强信号的临频电台基本不干扰弱太,底噪很低。在最佳信号时间段收听,几乎每个步进都有电台,在接近中午时间段,在停电的条件下,接收内蒙古相距300公里的675KHz功率3KW的小功率弱电台,信噪比足以达到20分贝。对于大功率的省级电台,山东的594,918,1314,北京的720,吉林的738能够正常收听,所以可以收听相距500公里的大功率电台。黑龙江的873,693,河北的783,中午时段也能收到信号,但可听度较差。
发两段此机视频:
早上7-8点接收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3NTUxNjAwMA==.html
午后1点多在小区停电条件下接收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o_XNDYyOTIxOTQwOA==

网友:
非常好的分析、经验和尝试。

网友A:
常老师说得很好!赞!赞!赞!
有一点似乎要与常老师探讨:
俺认为输入调谐回路(包括高放集电极的调谐回路,若是谐振高放的话)的带载Q值不能过高,因为接收信号通道的大门,门的大小需要保证通行者能顺利通过,即便是理想的同步跟踪的情况下,也要略大于调幅信号的带宽(总的选择曲线是各个选择曲线叠加,也就是总的选择曲线的带宽一般是会比单个曲线略窄的)。再加上很难做到完美跟踪。假定我们期望天线谐振回路的带宽达到10kHz+的话,那么对应于中波的低端,其谐振回路的Q值就不宜高于50几,而对应于中波的频率高端则Q不宜超过160。也就是所随着接收频率的降低其允许的最高Q值是逐渐降低的。

网友:
学习了~~赞一个!!有一个问题不解!关于减少本机干扰问题,中波本振如果是10X10的线圈,有自带外壳屏避防止干扰,那短波本振如果选用内磁式线圈,是否需要外加一层屏避外壳?

网友:
中频干扰和镜像干扰我这边经常遇到。晚上本地的1557khz干扰台一开,在627khz也能听到声音,630khz经济之声也被很强的啸叫干扰。中频干扰的现象是一旦465khz附近被杂波干扰,整个波段所有电台两边都有啸叫,频率低端更明显(收音机是正常的,电路没有自激,只有465中频被杂波干扰时电台两边才出现啸叫),可以用一台长波收音机看看465khz干扰杂波的强度。手边超外差小机基本无能为力,牡丹941就完全不会受这两种干扰影响。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分析,很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老师说得很好!赞!赞!赞!
有一点似乎要与常老师探讨:
俺认为输入调谐回路(包括高放集电极的调谐回 ...

    欢迎q大关注此贴!
     我是这样认为的:频响是整机的参数,就拿一级收音机来说,要求频响100-4000Hz,高中频的的频响不足,可以采用音频提升来补救。例如高放调谐回路在530KHz处有载Q值是100,下降3分贝通频带是5.3KHz,下降6分贝为9KHz,将音频由1000Hz到4000Hz提升3分贝就不救回来了。
    过去的收音机资料中都给出磁棒线圈在795KHz处的Q值,大多都大于200,他的有载Q值应该大于100。
    调谐回路的矩形系数是9.95,3分贝频响不足,可以取之6分贝衰减甚至10衰减,其实收音机的各项指标都兼顾的很理想很难做,要想最求更高的灵敏度,可以通过牺牲频响来换取,要是听语音对频响的通带要求还是很窄的。个人追求不同啊,有人追求宽频响,有人追求高灵敏度。
   记得那款收音机的远近程开关是通过在磁棒天线的次级连接一只电阻来控制,强信号时通过降低调谐回路Q值来降低灵敏度,也带来了拓宽频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常老师说得很好!赞!赞!赞!
有一点似乎要与常老师探讨:
俺认为输入调谐回路(包括高放集电极的调谐回 ...

向老师傅汇报下我弄的磁棒天线.

我用0.04*60的丝包线绕的10*200的磁棒,我把空载Q弄到接近300了.装到机器上以后明显的感觉就是调台的时候那个钮拧的大了一个台就跳过去了.就是那个位置特别的窄.

也就是是这个天线的通频带太窄了不行,调台困难. 如果对于只有一个波段的收音机来说,通过拨动电容的花片还能做到精细的统调还好说,对于多个波段的更不好弄.

再就是如果调谐的减速机构精良,再带有微调的话到时可以弄的高点,但不宜太高.

不过这个Q弄高点,就是灵敏度有明显的提高 (这个我对比过的),收台的时候的噪声感觉也小了(这个我没去测量,就是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老师傅汇报下我弄的磁棒天线.

我用0.04*60的丝包线绕的10*200的磁棒,我把空载Q弄到接近300了.装到 ...

     我觉得调台准确定位困难,主要是由中频通频带窄造成的,若中频通带够宽,即使天线回路的空载Q做到300,有载Q约为150,20分贝(10倍)的通带在530KHz处约36KHz,对于接收强台来说,定位应该不会困难。你的中频幅频特性如何?
     掰可变电容花片统调跟踪是对中波,对短波掰与不掰花片影响不大,也可以说影响轻微,如在短波10MHz处天线有载Q=150,下降3分贝的通带为67KHz,即使统调同步跟踪偏调30KHz,对灵敏度的降低也影响很小,同步跟踪偏调会使接收通带变宽而不是变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台准确定位困难,主要是由中频通频带窄造成的,若中频通带够宽,即使天线回路的空载Q做到300, ...

谢常老师.

我详细说下,那个我是咋弄的那个磁棒.
我那个把磁棒重绕了一个,空载Q是300多点(320左右),有载的话我次级接了个4k左右的电阻,还有200多点(在Q表上的值).

10*200磁棒,初级分4段,次级7圈.磁棒用的是网上买的,说是高Q.对比原机磁棒,这个磁棒的Q是高,低频高频段还很均匀,Q相差不大.

我和原机磁棒(紫色细线那个)对比了下,在都调整准确的情况下.原机磁棒,调台旋钮在左右旋转稍微大一些的角度,还是能收到这个台的,声音失真不明显.高Q磁棒,旋钮左右稍微动,就明显听到声音变调了,动的再多,台就没了.就是那个旋钮可左右动的范围比原机的明显小.

后来我也考虑过中频的问题,我把中频的通频带从原来的6k多,弄到了10k左右.有区别的是声音感觉好了些(变暖的感觉),但那个旋钮的手感没有太多变化.

所有我觉着这个地方的问题应该还是和调谐部分有关的.

另外那个短波拨动花片的问题,我自己没实操过,我想说的是波段多了,可能掰花片不是好方法.在这里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常老师.

我详细说下,那个我是咋弄的那个磁棒.

200多的有载Q值,在频率600-700KHz处接收,若能把接收电台调准的话,能感觉出中音明显不足吗?音质变化明显吗?

网友B:
我今早又看了一遍这帖,还是有些疑问,在这里逐楼发出来,各位老师帮忙给解答下,感谢:

1,中周单双调谐的问题

一般的晶体管收音机的中周都是单调谐,也就是初级线圈是配谐振电容进行调谐,而次级不配谐振电容,这个原因我个人猜是不是,次级为了做阻抗匹配,圈数都较少,谐振电容不好配.
而电子管收音机的初级匝数和次级匝数差不多,因此做成双调谐,比较容易.

2,晶体管中周多为单调谐,如果要双峰的话,就要两级中周错开一点. 电子管中周多为双调谐,要双峰,就是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错开一些.
我接触一个收信机WS430,它的调谐中周是2个串联,前一个中周双调谐 ,后一个中周也是双调谐.同一个中周的初次级是电感耦合(就是绕在同一个铝壳子里,调磁芯).前后中周之间是内电容耦合,就是前一个中周的次级出来接一个1uf的电容,同时接后一个中周的初级.前后级之间无放大器件,就一个内电容.

对于这种中周,调出双峰该如何调整? 是前一个中周同时左偏,后一个同是右偏,还是同一个中周一左一右偏.也就是左右左右,或者左右右左.
这个中周我调了接近一个星期,也没调好,因为这种串联他有2级,也就是4个中周,加上最前最后各一个,总共是6个.有啥要领吗?

网友C:
常老师分析的很好,学习了。过去曾经迷信高Q值就能高灵敏度,但实际搞起来才发现不仅仅如此,影响灵敏度因素太多,一味追求高灵敏度让我的收音机晚上接受一片嘈杂不能有效接收。

网友B:
继续先问问题:

3, 对于晶体管收音机的本振幅度为100-200mV, 问下这个电压是在那个位置测量的? 测量本振电容的热端,还是测量三极管的射极,(就是那个电阻的上方,本振线圈耦合电容的后侧).

4,本振是个正反馈,震荡出来的频率里面即有本振频率,也有噪声.那么我提高本振的Q值,也就是提高本振频率的幅度,从而提高信噪比,是不是可以压低噪声?

我看晶体管收音机的本振的Q都不太高,150就挺高的了,还有不到80的. (我最近修了一个收音机,本振的Q 空载  不大到80,感觉整机性能不是太好,我还没细调过,但感觉细调了也不是很好.)

当然凭中周那个10*10(7*7)的小个子,也很难将Q做高.可能要换大的了.

5,那个本振中周的磁芯材料 是不是 和中频中周的不一样,我发现手里这个本振中周 ,低频段的Q偏高,高频段的很低,不均匀,能差1倍.原机磁芯也这个特性,被我拧碎了,我找了个普通的磁芯(不知何规格)换上,一样的特性.

网友D:
我一直有几个疑问百思不得其姐,在如下的自制中波收音机电路中:

1、我舍弃了输入谐调回路(图中标记为1),并不影响自制机子的选择性和灵敏度;增加这个输入调谐回路,反而会增加输入噪声。
2、第一中周(图中标记为2),无论我采用双调谐中周还是单调谐中周或用陶瓷滤波器,并不能显著改变中频的频幅特性(用扫频仪扫的),在实际接收中,三种方式也并不影响机子的选择性和灵敏度,甚至这个中周严重失谐对接收都没多少影响。
3、第二中周(图中标记为3),这个中周对机子的选择性和灵敏度有严重的影响,能显著改变中频的频幅特性(用扫频仪扫的),但实际测Q值也并不高。(原本想下一步改成双调谐试试的,但目前这个电路基本已经玩到尽兴了,在找到新的理论支持前,没有了再玩下去的动力)

这三个问题已经困扰本人好久了,感觉与自己学到的常识有点不对头。
又因为没人跟风玩这个电路,没有人可作对比,因此也不知道自己的制作是否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如果有人愿意玩,我可以无偿提供制板电子文档,至于问我要制成板的坛友,我认为这样非常不合算。拿我的电子文档去制板,全程免费,让我邮寄板子,邮费都得十块八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多的有载Q值,在频率600-700KHz处接收,若能把接收电台调准的话,能感觉出中音明显不足吗?音质变化 ...

我这里600-700的台少,就1个清晰的,几个不太清晰的.

但感觉600位置那个比高频段的表现更不明显.600位置的台,左右拧的大点也能收,高频段拧大了是真不行. 这个可能和调谐的标尺(先这么说)高低不均衡有关.

调过中频 通频带,音质变化不是那么明显. 倒是调偏了肯定是明显的.

这也是我的一个疑问,常老师说, 调幅是双边带,有一个边过去就行.但我试下来,调偏了,声音还是受影响.是不是两个边带检波后是合起来的,调偏了,会导致某些高频段或低频段的分量减少,从而影响音质.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多的有载Q值,在频率600-700KHz处接收,若能把接收电台调准的话,能感觉出中音明显不足吗?音质变化 ...

我大概知道 常老师 想问啥了,是不是猜想 如果天线的通频带窄了,是否影响音质.

我觉着没明显区别,我那个高Q磁棒的收音机和普通收音机的音质没明显区别.

这里我觉着天线Q高,对调台困难的影响可能是这样的: Q高了,天线的谐振曲线谐振尖锐,拧动调谐电容,动的位置稍大,就到了曲线的底部了.相比更平坦的曲线,也就更容易跳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老师分析的很好,学习了。过去曾经迷信高Q值就能高灵敏度,但实际搞起来才发现不仅仅如此,影响灵敏度因 ...

也可能是 三极管的电流调太大了,这个调大了很明显.

一般来说其他正常,单纯的提高Q,会令有用信号更强,从而信噪比更高,也就是噪声可以被压的比率更小.也就是灵敏度会高,而噪音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600-700的台少,就1个清晰的,几个不太清晰的.

但感觉600位置那个比高频段的表现更不明显.600位 ...

    只让双边带的其中一个边带通过中频,对音质没有影响,这个我已经实验过了。实验的前提是中频通带足够窄,调正时,可以听出音质有些发“闷”,偏调一点就觉得清透了一些。若中频通频带大于8KHz,那就听不出来偏调的变化。这里的“偏调”是指本振频率偏调中心频率1-2KHz,偏调再大就变得沙哑了。如中频中心频率为465KHz,接收639KHz,本振频率为639+465=1104KHz,可以偏调1102或1106KHz。
    下图是我DIY的二次变频点点统调机的中频幅频曲线,下降3分贝通频带越5.7KHZ,即±2.85KHz,由于本振频率数控,设计本振频率高出接收频率10.698MHz,比中心频率10.7MHz偏调2KHz,这样其中一个边带只能有约1KHz通过,另一个边带有4.7KHz通过。其收听效果可播放本帖主楼最后的两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先问问题:

3, 对于晶体管收音机的本振幅度为100-200mV, 问下这个电压是在那个位置测量的? 测量本振 ...

     本振输入电压幅度100-200毫伏,是传输给混频管发射极的电压,可以从本振初级线圈抽头处测得。
    利用三极管的非线性混频, 混频应工作在非线性区明显的区域,通过三极管的输入曲线中分析,工作在三极管非线性明显的区域,本振输入电压的峰峰值有120mV 足矣,均方电压50mV就够用了,为什么还要100-200毫伏呢?猜测可能是被三极管的Rbb给分压了,三极管的发射极输入阻抗26/Ie,设Ie=0.5毫安,输入阻抗为52欧姆,假如Rbb=100欧姆,混频管的混频电压也就基本是50毫伏了。以上纯属猜测,不一定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先问问题:

3, 对于晶体管收音机的本振幅度为100-200mV, 问下这个电压是在那个位置测量的? 测量本振 ...

     关于本振线圈的Q值不需要很高,我是这样猜测的,不知是否对,Q值反映的是谐振中的能量损耗,由于本振是正反馈,将消耗的能量补充,所以,虽然本振线圈自身Q值不高,但由于正反馈,实际工作时的Q值很高。
     猜测提高本振初级线圈的初级电压,通过减小本振次级线圈的匝数比,使其保持原来的100-200毫伏,会降低混频噪声,我通过实验没有收到显著的效果。感觉通过二次变频,提高本振频率,会降低混频噪声,使底噪降低,有效果。这个现在还不敢较真,因为只从一次DIY的收音机,得到了很低的底噪,很有可能是其他因素引起的底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知道 常老师 想问啥了,是不是猜想 如果天线的通频带窄了,是否影响音质.

我觉着没明显区别,我 ...

我使用的磁棒天线的有载Q值在频率低端为140左右,没有感觉出音质变化,但是只要同步跟踪偏调四五千赫兹,接收灵敏度会降低准确跟踪时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早又看了一遍这帖,还是有些疑问,在这里逐楼发出来,各位老师帮忙给解答下,感谢:

1,中周单双调谐的问 ...

     双调谐的过耦合会出现双峰,参差调谐也可以出现双峰,但二者是不一样的,双调谐当过耦合时出现的双峰是两个中周谐振中心频率相同时出现的。
     双调谐无论是临界耦合还是过耦合,是电容耦合还是电感耦合,都是弱耦合,所以双调谐必须是各自有单独的磁芯,同一个磁芯即使是初级和次级匝数相近,也不能组成双调谐。电子管的中周是把两个中周屏蔽在一起,看似一个,其实是两个,两个磁芯的距离决定耦合度的大小。其耦合方式可以认为是耦合匝数为1匝或2匝的电感耦合,调试双中周凭听声音很难调好。参差调谐可以实现将两个中周的谐振频率调至相同,然后再将一个中周磁芯向里调一点,另一个磁芯向外调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有几个疑问百思不得其姐,在如下的自制中波收音机电路中:

     二师兄的这个问题可能无解。
    总增益过高?AGC国强?将输入调谐回路的次级匝数逐渐减小,并且次级与三极管链接的引线做到最短,若是减少到一两匝也看不到调谐引起的效果,那就神了。
   第一级中周也采用此办法试一试。
   莫非输入还有其他耦合进入途径?将放大电路全部屏蔽再接输入调谐回路试一试。

网友E:
楼主常老师好,从您发贴看,是一个“软硬”精通的电子爱好者,是我们心目中的高手大师。
关于你发贴内容我已认真研读了,也没有疑问。发贴就是想问:您编写的扫频仪、图示仪等软件,是用什么语言编的(VC)?输入信号是用什么采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常老师好,从您发贴看,是一个“软硬”精通的电子爱好者,是我们心目中的高手大师。
关于你发贴内容我 ...

     软件编写采用的软件是VB6.0,32位的,现在落伍了。硬件中心为51单片机,扫频仪做了两个,芯片分别是AD9851和AD9833,三极管图示仪本论坛DIY大赛中有作品,感兴趣的话,可进入DIY大赛板块中看一看,上届DIY大赛中,参赛作品有扫频仪的硬件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