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会理想吗?

楼主(2022-05-31):
无线电杂志的老前辈  曾发过一文:一台6P1小单端,做成1000~15000HZ 的 高音分频放大器,喇叭用普通 2只 4欧  4寸  串连代替。。。  请问 这样做,这2只4欧 4寸喇叭能发出 1000--15000HZ 的音频信号吗???

网友:
不是专用高音喇叭是放不出15000Hz高音的,普通5"或4x6"纸盆喇叭能放出8000Hz已勉强,
更不用说普通纸盆4"以下的喇叭。要放出15000Hz要用高级球顶高音专用喇叭,这个频率的
声音年纪大的已听不到,LZ的要求有点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有1只 8欧低音,加中音、高音,用电容分频。。。怎样获得  3只喇叭总阻抗 成为 8欧  或4欧呢 ...

别说指教。自己的音箱就是这样做的。大8寸低音4欧姆,串300μ电容6.5寸中音8欧姆,串30μ电容4寸中高音8欧姆。(主箱)
副箱高音,串15μ电容3寸高音8欧姆,串10μ电容2寸高音8欧。
副箱并接在主箱上。主箱接4欧姆输出。

仅供参考。可多寻有经验的人问问。

网友:
应该是100Hz吧

网友B:
用低频信号发生器送信号到喇叭,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小3寸纸盆扬声器,老飞乐质量较好,当做高音用,但音频高端还是不如顶球高音头。早年无线电杂志还介绍过,用稀释后的淡清漆,涂在3寸或2寸小扬声器上,用作高音喇叭。这个方法我没试验过,但用3寸和2寸飞乐扬声器(高灵敏度的)做高音头我试过。我用5×7的飞乐做中低音,用4寸飞乐做中音补偿,用3寸做高音。采用电容分频。用于胆机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低频信号发生器送信号到喇叭,试一下就知道了。

请教大师  结果是怎样?一点高音都出不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3寸纸盆扬声器,老飞乐质量较好,当做高音用,但音频高端还是不如顶球高音头。早年无线电杂志还介绍过, ...

谢谢指教!我有1只 8欧低音,加中音、高音,用电容分频。。。怎样获得  3只喇叭总阻抗 成为 8欧  或4欧呢?中音和高音都用16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有1只 8欧低音,加中音、高音,用电容分频。。。怎样获得  3只喇叭总阻抗 成为 8欧  或4欧呢 ...

用容抗加阻抗计算。

电容与扬声器串联,在不同是频率下有不同的容抗。小高音由于串联电容,有的电容仅20μ或10μ。这样计算在1000赫兹时的电路阻抗。
由于低音扬声器的阻抗,主要在低音中音段显示是标准阻抗,在高音时,其阻抗也是呈上升的,所以小扬声器直接串电容并联即可。音箱的主阻抗以大扬声器为准即可。

因为电容串联限制了音频低端的通过,在低音段和中音段,小高音喇叭基本上不发挥多大作用,并联的阻值(容抗加阻抗)较大,功率很小一部分会消耗到小扬声器上,只有当频率升高,电容容抗下降,小扬声器才工作。而大扬声器,当频率升高时,阻抗升高,所以并联一些串电容的小扬声器正好。

所以,一般根据经验就足可以,如果不放心可用频率和容抗计算公式,求出容抗欧姆值。

如果你的小喇叭都是16欧的,两只喇叭并联串电容20μ并接在大喇叭上即可。

可以试音,将大喇叭接好,小喇叭串电容暂时连接,机子放音,选低音逐步到高音,可找试音碟。低音时小喇叭最好几乎无声,到高音段声音准建清晰,入有打击金属的乐器声,听其尾音是否清晰。电容可选大小。因扬声器不同。如果有4寸,兼顾中音最好。4寸串30μ电容。光靠8寸,有时中音不够透亮。

容抗公式如下:
容抗用XC表示,电容用C(F)表示,频率用f(Hz)表示,那么Xc=1/2πfc 容抗的单位是欧。知道了音频的频率f和电容C,就可以用上式把容抗计算出来。

计算容抗,再求大小扬声器并联阻抗。

网友:
能,这频响不难做到,比过去显像管行频还低一些,能听到的

网友:
搞一下试试

网友:
结果理想不理想在于你自己,不过我实验过,涂15%清漆对纸盆喇叭都有改善,高低音喇叭都一样,但是必须涂几次,具体看纸盆上纤维要吃透,没有毛细孔才行

网友:
二十几年前就这样玩的,一直到现在,打磨好的结果是声音监听箱声线,速度快,瞬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说指教。自己的音箱就是这样做的。大8寸低音4欧姆,串300μ电容6.5寸中音8欧姆,串30μ电容4寸中高音8 ...

谢谢指教! 大8寸低音4欧姆,串300μ电容6.5寸中音8欧姆,串30μ电容4寸中高音8欧姆。(主箱)这3组并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大8寸低音4欧姆,串300μ电容6.5寸中音8欧姆,串30μ电容4寸中高音8欧姆。(主箱)这3组并连 ...

是并联。音箱中如果需要将主扬声器(全频)严格分为低频,则应串联低频电感。网上也有卖做好的分频器电路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容抗加阻抗计算。

电容与扬声器串联,在不同是频率下有不同的容抗。小高音由于串联电容,有的电容 ...

这就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