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裸奔了3年今天罢工了

楼主(2022-05-31):
跟我裸奔了3年的锂电池今天罢工了,打开一看原来是负极极耳振断了。负极极耳是铝转铜的,自己没能力做这个工艺,没办法了想用一块铜皮和原负极铝片卯接上,都准备好了一想卯接万一再断了吧拆下来就困难了,决定用螺丝紧固连接比较方便。万事俱备只待明天找3个3mm螺丝继续。

网友:
锂电池负极极耳不是铝,正极才是铝。

网友A:
X宝上有铝助焊剂,经我测试可以用.有几个技巧:

1,工件最好是加热,你电池没法加热,但好在那个片子很薄.
2,铝需要清理干净,刮干净
3,烙铁温度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宝上有铝助焊剂,经我测试可以用.有几个技巧:

1,工件最好是加热,你电池没法加热,但好在那个片子很薄.

我以前用锡焊过铝锅,工艺怎么也达不到光滑圆满。而且时间久了还是不牢固。

网友B:
用保护焊 或者激光焊 永远不会松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包锂电池的极耳是最蛋疼的。

主要是我用在柴油车上,震动太大,加上行驶颠簸,没注意固定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保护焊 或者激光焊 永远不会松动了

没有那设备,也没有那技术啊,,只能土办法解决了。

楼主:
50Ah的大单体极耳目测没有0.5mm厚

网友D:
引用 楼主:
50Ah的大单体极耳目测没有0.5mm厚

软包极耳都很脆弱,焊接不了,只能机械夹持了~铜片镀满锡才能跟铝相接不然裸铜铝接触部位会粉化烂掉。

网友E:
做好固定工作,风险就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包极耳都很脆弱,焊接不了,只能机械夹持了~铜片镀满锡才能跟铝相接不然裸铜铝接触部位会粉化烂掉。

是的,你说的太对了,不足0.5mm的铝片烙铁大了很容易弄坏铝片。另外铜铝连接铜面必须烫锡,否则用不了多长时间铝就会腐蚀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好固定工作,风险就低

吸取教训了,这回内部都用热熔胶固定了,外部扎带加胶布固定,万无一失了。

楼主:
关于有朋友问锂电裸奔的事,是这样的,自己的车是柴油的SUV,原车配的是90Ah的铅酸电池。5年后就挂了。前些年去货场逛偶见老板收了一堆50Ah的大单体,8片一组,大概有10几组,随手从地上捡了段铁丝两极一碰,铁丝砰的一下就烧断了,险些烫手。感觉电量还挺足,遂向老板讨价,老板说一块能拆半斤铜,你要就15元一块。感觉价钱还可以,1节好的18650还得10块呢,忍不住贪便宜就400多块拿了3组。回家断开原车电瓶接上4块一打马达,车子竟能轻松启动。当时原车电瓶还好,就拆下来扔车库了。到了18年冬原车电瓶实在不能凑合了,想起它来了,因原车电瓶是90Ah的为了可靠还是把它并联成了12V100Ah。心里没底又买了一块300A的保护板,保护板到手一看是分口的,而车上的发电机负极是在发电机内部搭铁接地的,嫌拆改发电机太麻烦,决定裸奔试试。接好电池试验,发动机怠速(900转左右)发电机发电在14V 左右。发动机额定转速(3500转)发电14.6V左右。虽然能过充0.02V但是发动机极少在这个转速工作,因此问题不大,不能出现过充。再研究过放,接3块电池(10.8V)打马达费劲,到10v(左右)马达根本就打不动了。因此判断电池也不可能存在过放问题。自18年冬开始裸奔到现在3年多了从未出现问题。而且这个锂电池空载电压在13.6V 左右,打马达时电压也在12V左右,就是冬季启动预热灯灭打火基本没超过3秒。当然了,一车一例,大家千万不要盲目效仿。安全第一!

网友:
说真的,我接触过的锂电池不管是三元锂还是磷酸铁锂、软包或硬壳负极都不是铝,是镍或镀镍或铜或不锈钢极耳,只有正极几乎是清一色的铝。

从楼主14楼描述看是磷酸铁锂,总电压14.6刚好是4串磷酸铁锂的满电电压根本不过充(裸奔各电池不均衡必然有过充)。

网友F:
TB买铜铆钉,用点铜皮包住铝耳朵,铆钉铆住,焊锡,OK

楼主:
引用 网友F:
TB买铜铆钉,用点铜皮包住铝耳朵,铆钉铆住,焊锡,OK

铜皮先烫锡,对折夹住铝箔3mm螺丝紧固的。铆钉再有问题不好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皮先烫锡,对折夹住铝箔3mm螺丝紧固的。铆钉再有问题不好拆。

俺是包住单个电池的耳朵,再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