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8P_EL34阴极输出耳放

楼主(2022-05-31):
6N8P_EL34阴极输出耳放
EL34是根不错的功率管,做单端、推挽功放居多。这次我用的是国产桂光EL34电子管,6N8P也是国产曙光71年的。
先介绍电路中使用的电子管:(5Z2P整流管、6N8P双三极管、EL34功率管)

电路图

电路图

电路图中6SN7是6N8P的替代,参数基本一样,所以用这个管子做的仿真。

由于只是想知道EL34阴极输出用于耳放的效果,采用了分离电源的模式(电源部分单独的),关于灯丝6N8P使用的是直流电压6.3V,EL34灯丝串联使用的是12.6V直流电压。均由变压器桥式整流后,进行滤波,滤波电容各用3颗4700uF电容,耐压25V(6.3V灯丝用16V耐压电容就可以了)。
注意:由于EL34灯丝是串联使用,在选择电子管时候,尽量选择灯丝电阻值接近的管子,避免电阻分压造成2根管子灯丝电压差别增大,影响电子管寿命。
高压电路是变压器双350V,单5V。用5Z2P整流管,CLC滤波第一极电容4.7uF,电感10H(250mA),第二极电容150uF并联1uF电容组成,泄放电阻为100k(2W)用于停止工作后电容放电。实际电感过流大于120mA就可以了,整个电路也不到80mA。
注意:用电感滤波CLC或用电阻滤波CRC,第一极电容不能大于10uF,太大会造成5Z2P整流管打火,影响其性能和寿命。
电源变压器设计初级220V加10V抽头(现在市电都偏高,230V左右),次级350V/200mA 2组,5V/3A 1组,6V/1.5A 1组 11V/5A 1组。灯丝都需要整流滤波为直流,桥式整流后带灯丝负载电压为原值的1.1倍,所以变压器灯丝电压应该偏低一些,否则需要串电阻来降压浪费功率。高压和灯丝可以分开做成2个变压器,这样体积可以缩小一些,单独控制也比较方便。我个人喜欢电子管先供灯丝电压,15秒后送高压直流;反之关机时先关断高压,几秒后关闭灯丝电压。
6N8P双三极管用一半组成单声道前级电压放大电路,由于考虑到是用的单独外部电源,接过来的330V直流电源线偏长,接入该电路中需要再次进行滤波处理,用CRC进行滤波,电路中C1、R1和C2组成,此时C2后电压为315V(实际电路测量)。R22为屏极电阻27K/2W,R3为阴极电阻750欧/1W;C3为阴极旁路电容(为47uF),可选择大一点的容值;C4为耦合电容,我用的是0.22uF(可最小到0.047uF,一般电路用0.1uF),注意这里电容耐压要够,直流输出电压是330V,至少选择耐压350V电容。
下图为仿真的前级6N8P电子管特性曲线(6SN7)替代。
EL34按三极管接法组成阴极输出器,阴极输出的特点就是放大倍数<1,输入高阻抗,输出低阻抗。经验之谈注意控制阴极输出器电路电流就行了,一般电路电流20~35mA就可以了。

电路中,EL34屏级输入电压330V,栅极电阻R5 330K,阴极电阻R6 510欧,负荷电阻R7 3K。实际电路需要供电后测量负荷电阻两端电压,计算阴极输出器的电流,实测R7两端电压98V,电路电流大概33mA。调整电路电流可适当调整R6阴极电阻阻值。
最后是耦合输出电容,一般选200uF左右,并一颗小电容(这里我用的是C5 0.5uF C6 220uF,同样注意电容耐压值),R8 2.7K为泄放电阻。
实测输出直流0.5mV

楼主:
排版不太好,请谅解,如有错误请指出,非常感谢。

网友:
胆机听的就是牛能出好声
省了牛,味道丢了一半

网友:
把EL34买了,再戒几天烟,买对入门耳放牛,前级用6N4,推6N8P输出,

网友:
实验台不错,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A:
这么大一个管子,去驱动一对耳机啊,真的是不划算

网友:
实验台真好,各种管子都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一个管子,去驱动一对耳机啊,真的是不划算

这没啥,早些年,我在贴吧看见有用805、813做耳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没啥,早些年,我在贴吧看见有用805、813做耳放的

这不大材小用吗

网友:
我喜欢这个电路!但是有些部分没看懂:我看到高压的位置了,但是哪里是输出?看功率是需要1只5z2p吗?整流的部分我稍微有点没明白!
如果只用一个电源变压器,依然可以分开做高压低压开关吗?
我是小白,问题多,就麻烦老师们帮忙解答了!

网友C:
耳机需要这么大的管子么?太热太耗电。是不是一个6N15+两个6J5就完全够用了?

网友:
做耳放必须输出阻抗低能推得动耳机,而阴出想要阻抗低,管子的跨导必须高,EL34那点跨导明显不够看的

网友:
还要加上大环路负反馈来进一步降低输出阻抗和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耳机需要这么大的管子么?太热太耗电。是不是一个6N15+两个6J5就完全够用了?

是啊,我之前就说了,太浪费,说白了,噱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