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蜂房绕线机

楼主(2022-06-01):
首先鸣谢曹老大无私细心的指导!使俺有了仿制的信心和勇气。请看俺慢慢的做来。

网友A:
赶紧干,磨磨叽叽的多难受。

楼主:
还是做啊

楼主:
挑线器细节

楼主:
直播高风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录播。。。。。

对对口型去

网友:
高端、大气、精致    。

网友C:
绕线的轴太短了,要装伞齿和揺把还要考虑偏心轮的外径,长度不够,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线的轴太短了,要装伞齿和揺把长度不够。

伞齿轮装在中间部分,现在看是够了。摇把处也预留了皮带轮的长度,好用的话改成电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伞齿轮装在中间部分,现在看是够了。摇把处也预留了皮带轮的长度,好用的话改成电动的。

那偏心轮装在那个轴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偏心轮装在那个轴上呢?

装在15齿的伞齿轮的轴上。轴线在框架的中心线上。

楼主:
在6毫米轴上打出2.5毫米挂拉簧的孔。很考验人的,

楼主:
看来年轻时学过的手艺还没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线的轴太短了,要装伞齿和揺把还要考虑偏心轮的外径,长度不够,供参考。

因框架内尺寸较小大致估计一下凸轮直径在20左右,而最大绕线宽度在6毫米左右,也算够用的。因常用线圈宽度为4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干,磨磨叽叽的多难受。

嗯~L大先去灌个咖啡饱压压惊!嘿嘿

网友:
鲁大大:这个难度不小啊。期待早日完成大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框架内尺寸较小大致估计一下凸轮直径在20左右,而最大绕线宽度在6毫米左右,也算够用的。因常用线圈宽 ...

用金属做一个直径20的偏心轮,强度高些,偏心5mm,可绕10mm宽的线圈,再往边上偏些,线圈宽度还可加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用金属做一个直径20的偏心轮,强度高些,偏心5mm,可绕10mm宽的线圈,再往边上偏些,线圈宽度还可加大。 ...

打左边一个圆孔时,不要在偏心轮的中间打,先偏心1.5-2mm,这样要做宽度3-4mm的线圈,直接把轴紧靠偏心轮的左边就行了,不需要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左边一个圆孔时,不要在偏心轮的中间打,先偏心1.5-2mm,这样要做宽度3-4mm的线圈,直接把轴紧靠偏心轮 ...

6个轴,在做偏心轮时要用4个钻头打,然后再向边铣,将装偏心轮的轴端上下各磨去1m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金属做一个直径20的偏心轮,强度高些,偏心5mm,可绕10mm宽的线圈,再往边上偏些,线圈宽度还可加大。 ...

偏心轮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金属做一个直径20的偏心轮,强度高些,偏心5mm,可绕10mm宽的线圈,再往边上偏些,线圈宽度还可加大。 ...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偏心轮的厚度?

2左右就可以

楼主:
在这用2mm就够了

网友E:
买了两个伞齿轮(轴内径还不一样)还在路上,有时间了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买了两个伞齿轮(轴内径还不一样)还在路上,有时间了也做一个玩玩

轴内经不一样,可把小孔的孔扩大,如二齿轮的模数不一样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内经不一样,可把小孔的孔扩大,如二齿轮的模数不一样就没用了。

业余扩孔6一下尚可,6以上高精度扩孔几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轴内经不一样,可把小孔的孔扩大,如二齿轮的模数不一样就没用了。

老师;谢谢!准备购买不同直径的轴 模数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业余扩孔6一下尚可,6以上高精度扩孔几乎是不可能的。

将伞齿夹在台钳上,放在钻床上扩孔并不是难事。

楼主:
齿轮到了。就一毛胚,去飞刺钻孔攻丝。

楼主:
这齿轮做这个绕线机还行,要是做高速驱动根本就不能用的。

网友F:
老大的电子技术、钳工技术等一样牛啊!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大的电子技术、钳工技术等一样牛啊!赞!

大致比划一下,还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齿轮做这个绕线机还行,要是做高速驱动根本就不能用的。

这齿轮价格低,到手要二次加工,高速要铣键槽。我的齿轮也是打孔再攻丝,每个齿轮有二个固定罗丝。

网友:
如果偏心轮用螺旋曲线轮替代,是不是线就平行绕了?

楼主:
缓慢的进行中

楼主:
缓慢的干中

楼主:
还有一张

网友C:
偏心轮用一硬币做比这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偏心轮用一硬币做比这省事。

故意破坏硬币是违法行为,街机游戏币可以随便用。

网友:
老大偏心轮设计有创意。

楼主:
唉~廉价的破齿轮啊,动用了俺所有掌握的装配技能,精确的啮合是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