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P9用1N4148代换后电压偏低

楼主(2022-06-01):
是不是两者不能替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高频检波二极管,一个是开关二级管,能一样吗?

不是“一个高频检波二极管,一个是开关二级管”,重点是一个是锗管,一个是硅管,开通的电压都完全不同。

网友B:
一个高频检波二极管,一个是开关二级管,能一样吗?

网友:
2ap9锗管在万用表的工作电流下,压降约100mV。

你的肖特基二极管(正规点应该叫1N60P。早期的1N60是锗管,现在的1N60P都是肖特基管)压降是0.25V。

用初中物理知识简单计算可知道,10V档时,上面2种管子相差0.15v,除以10V得到误差为1.5%。那么,这个误差,相当于在表盘上相差3/4小格(整个表盘共50小格)。

所以,动动脑筋就明白,这个整流二极管不是随便找一个来换,就可以达到你自己预想的目的的。

网友:
有3AG的三极管也可以代用

网友:
指针万用表测量交流的二极管(一般用半波整流),其实只需整流用的那一只是2AP9就可以了,若改为4148将对交流测量刻度线性有影响了,尤其是低压档,另外一只是负半周旁路用的,如果你只有一只坏了那你就把好的那一只用于半波整流,另一只用上4148对测量交流不会有任何影响。

网友:
坛子里不是有不少讨论4148检波的帖子吗? 也有不少讨论,先学习下呗.

楼主:
现在2AP9很难买到。买了1N60P,到货再换试一试,

网友C:
不知道你这颗2AP9是收音机检波用的吗:还是稳压用的检波建议用老三极管两条腿代用。4148是硅管,压降貌似0.7V,锗管貌似压降0.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这颗2AP9是收音机检波用的吗:还是稳压用的检波建议用老三极管两条腿代用。4148是硅管,压降貌似0. ...

是万用表整流的那个。

网友C:
整流老的不是应该2CZ多少吗?2AP9锗管,压降0.3,4148能用但表肯定不准了,现代二极管也有锗管,但想买麻烦,东西本身不值钱几分一毛左右,邮费最起码8块。建议找台老收音机不用的拆一个2AP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老的不是应该2CZ多少吗?2AP9锗管,压降0.3,4148能用但表肯定不准了,现代二极管也有锗管,但想买麻烦 ...

好主意,谢谢提醒

网友:
可以试试肖特基管,这个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2AP9很难买到。买了1N60P,到货再换试一试,

我有2AP二极管需要可以消息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2AP二极管需要可以消息我

谢谢,我已经拍了1N60,试一试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个高频检波二极管,一个是开关二级管”,重点是一个是锗管,一个是硅管,开通的电压都完全不同。

前辈,你好,请多发言,指导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