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xinboy

楼主:
柳下花言
NANDIAN6
刨根问底
Huangcheng111
cngtlj
juanlin
引用 网友A:
我是耳朵收贷派,只要声音好,就是硬道理!声音和通常的6p3p单端比,你觉得应该怎样评价?
fzh547611
FU-23SJ
mowin
引用 网友B:
矿坛有院长这样谦和的技术精湛高手,是我们学习的好地方,真是大家的福分,难怪海版盛赞有嘉,另外院长思 ...
天门冬
引用 网友C:
这管子这电路能达不削顶功率18W,在做之前是没有想到的,而且很好做,元件照焊。
引用 网友D:
这些管都有一些,做电脑功放并管功率有点大了,夏天屋里热,单管阻抗又不对了,没有配套输出变压器,有点难
ZHANGDESHI
LN765
深圳佬
dygdys
wld390
引用 网友E:
院长的技术贴,如果用6u8应该怎样改?
引用 楼主:
当然有曲线,可比划。我已比划过。
jupeter

网友(2022-06-02):
院长新作抗疫有功,有胆有识(石)过人本领,电路新颖妙想奇思,我等佩服收藏待建。

网友F:
有点疑问!既然用上了高耐压大功率晶体管,为什么不直接用晶体管驱动输出变压器, 难道增加非线性和功耗的声音更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胆管不是电压驱动型器件吗?咋还要驱动电流?

个别胆管需要一定的推动电流才能物尽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点疑问!既然用上了高耐压大功率晶体管,为什么不直接用晶体管驱动输出变压器, 难道增加非线性和功耗的 ...

想法很好,我也有此意。但是,毕竟晶体管做射极输出没问题,做共射放大属于电流型放大,与胆管的电压型放大,在失真特性上有区别。用高反压晶体管代替胆管存在一定的难度。主要集中在对非线性的处理上,需要深入研究。

楼主:
负载线再往上抬抬,提高一点静态屏耗,就很接近了。老胆师傅果然一猜就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线再往上抬抬,提高一点静态屏耗,就很接近了。老胆师傅果然一猜就准。

我是耳朵收贷派,只要声音好,就是硬道理!声音和通常的6p3p单端比,你觉得应该怎样评价?

网友:
13007啊,以前电子整流器用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管子的工作点需要抽空看看图,估计需要调整二栅供电电阻,后面驱动级仍按上述办法调整电位器来确定工作 ...

好的,仔细看,负反馈也是亮点,不在输出牛的次级而在初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点疑问!既然用上了高耐压大功率晶体管,为什么不直接用晶体管驱动输出变压器, 难道增加非线性和功耗的 ...

对了,如果直接不用电子管,用高压三极管,加变压器,这样做出来不知道效果好不好,有没有老哥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胆管不是电压驱动型器件吗?咋还要驱动电流?

6n7p的右特性用法啊,正栅压,而且有栅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耳朵收贷派,只要声音好,就是硬道理!声音和通常的6p3p单端比,你觉得应该怎样评价?

我一向不善于对听感这种主观感受进行文字性描述,更倾向于从技术角度对影响管子发声走向的参数进行描述。这里尊老哥之令,简略说明一点个人看法。
首先从规模上,6N7P内部并管后,总屏耗是12W,这正好跟6P1相当,跟6P3P的20W相比还是差一些距离。所以还是拿来跟6P1相比比较恰如其分,在音量上两者相当,6N7P略强。
其次是从最影响听感的失真度来比,6P1单端末级失真度最大达到7%,而6N7P单端末级的失真度很低,粗略估计低于1-2%,两者即使都加上负反馈进一步压低失真,后者的最终结果也远远优于前者。所以6N7P的声音更加耐听,往醇厚的方向上更近了一步,更加接近一些左派直热三极管的声音表现。
再次是从内阻上相比,6P1的内阻42K,即使考虑加上负反馈降到20K,阻尼系数也低于0.25。再看6N7P,单管内阻10K左右,并管是5K,加上负反馈以后内阻降为低于2.5K,阻尼系数达到2以上。单就这方面看,6N7P并联单端对喇叭的控制力要高出许多,对音箱的适应性更好。实际的听感感觉低音更加浑厚和有力。
顺便说一下,我这对儿小牛用的是山东潍坊66小牛,原设计是用于6P1、6P14的,用到这里属于代用,漏感可能会有点大。如果有动手能力自己饶牛,建议绕制三极管专用牛,起码76往上,声效会更有提高。
当然,6P1作为纯左派管子,装制简单,线路成熟,非常适合新手入门。6N7P单端则线路稍显复杂,对技术稍微有点要求。但多一份投入则有多一份收获,能给胆机爱好者提供多一份玩法,也是在下发帖的原意。如果这个线路玩出经验,那下一步,6N7的哥哥、姐姐们(811、805、211、、、、)是不是也能照方抓药??这些留给玩家们无限畅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向不善于对听感这种主观感受进行文字性描述,更倾向于从技术角度对影响管子发声走向的参数进行描述 ...

写得很好。你这个制作,很有启发。

网友H:
请教一下问题,并管我之前玩过一次,就很容易自激,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是耳朵收贷派,只要声音好,就是硬道理!声音和通常的6p3p单端比,你觉得应该怎样评价?

其实耳朵分辨率没那么高,我一般都是差不多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问题,并管我之前玩过一次,就很容易自激,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

一般可采取的措施:尽量缩短引线、栅极和帘栅极串接消耗电阻、降低管子的增益或内阻等。

网友:
一般胆机输出功率是指正弦波功率,你那个4.5W输出是啥功率?

网友I:
引用 楼主:
想法很好,我也有此意。但是,毕竟晶体管做射极输出没问题,做共射放大属于电流型放大,与胆管的电压型放 ...

其实高压晶体管尤其是功率管β值往往较低(通常小于30),即使是用于射极跟随电路进行电流放大也往往不尽人意,改为同为电压型的场效应管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高压晶体管尤其是功率管β值往往较低(通常小于30),即使是用于射极跟随电路进行电流放大也往往不尽 ...

电路中,管子能有贝塔=10就够用了。换成高耐压场效应管,可能直接连三极管都可以省掉,不常玩这类器件,所以只能想想。

另外替老胆师傅回答上一个问题:计算出来的就是不削波正弦功率。是牛前的功率,考虑到输出牛的效率只有0.8左右,输出实得功率要打折扣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高压晶体管尤其是功率管β值往往较低(通常小于30),即使是用于射极跟随电路进行电流放大也往往不尽 ...

电路图已经好几年了画哦啊,模拟也没有问题,两晶体管组成射随驱动,就是没有实做,不好发布出来,和院长这个有点异曲同工,不过是电流驱动方案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路中,管子能有贝塔=10就够用了。换成高耐压场效应管,可能直接连三极管都可以省掉,不常玩这类器件, ...

这个不是正弦功率,充其量算音乐功率。老胆作的那个图正弦功率是这样算的:(250-25)/√2  × 20/√2=2.25W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不是正弦功率,充其量算音乐功率。老胆作的那个图正弦功率是这样算的:(250-25)/√2  × 20/√2=2. ...

对啊,这是半边,并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院长图6n7工作点应该是+5v,这样在小功率情况下,不会出现0栅流,也就是没有开关失真产生,你那个+2.5v静态可能提前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耳朵分辨率没那么高,我一般都是差不多就得了

年少时,无门派;中年时,典型的指标派;老了老了,我成了耳听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院长图6n7工作点应该是+5v,这样在小功率情况下,不会出现0栅流,也就是没有开关失真产生,你那个+2 ...

半只6N7P极限功耗为6W!
看标称曲线,屏压250V,栅压+2.5V时,屏流20ma左右,功耗则为5W,留1W余量!
屏压250V,栅压+5Ⅴ,有可能超耗!
当然,管子每批参数并不一致,具体值,当在实际调试中确定!

网友:
院长画的电路图,令人赏心悦目,感觉和五六十年代《无线电》杂志上彩色电路图如出一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半只6N7P极限功耗为6W!
看标称曲线,屏压250V,栅压+2.5V时,屏流20ma左右,功耗则为5W,留1W余量!
...

图中6n7阴极电压是17v,电阻是330欧。那么并管电流在52ma附近减去8ma栅流,屏流应该有44ma左右,再说院长一直喜欢用尽屏耗,于是看曲线,推导栅极电压在+5左右,电子管动态单端时屏耗比静态低一些,加上这玩意很皮实,就是超点也问题不大的

网友J:
院长大作,彪炳胆史,言泰山北斗尚觉为轻

楼主:
引用 网友J:
院长大作,彪炳胆史,言泰山北斗尚觉为轻

全凭海版正确领导、谆谆教诲!

网友K:
楼主院长:你好!请讲讲这个电路。我按图做过,后想用全三极管,就改成6N2+6N3+6N7P,6N7P单,并管都试过。请问你这个图是每个声道4.2瓦还是左右加起来4.2瓦呢?

网友B:
院长已经明确了电路是有0栅以下的工作状态,我理解为是接近满功率时的情况,一般中等功率时6n7是右特性,全功率下那就左右开弓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院长:你好!请讲讲这个电路。我按图做过,后想用全三极管,就改成6N2+6N3+6N7P,6N7P单,并管都试过。 ...

你按图做过的图有问题,你可能没看出来。你按照我的图做做看。4.2W是每个声道管子的输出功率。经过输出牛以后由于效率的问题,到喇叭上会有所降低,但整机3.5WX2是有保障的。

楼主:
末级管子的状态很重要,静态栅压应该是4V左右。栅极驱动电流必须满足,否则提前就会限幅失真。你贴的两张图下幅没有用到负栅压,上幅驱动电流不够,造成动态很窄,出不来功率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院长已经明确了电路是有0栅以下的工作状态,我理解为是接近满功率时的情况,一般中等功率时6n7是右特性,全 ...

你说的很对,负压区很重要。上面老胆师傅的负载线可以作为参考,静态值栅压是+4V,以此为基准上下摆动,栅流不是突然没有或突然有的,而是很平滑地从0到最大呈指数增加,因此不会出现明显的转折----交越失真。只要能提供足够宽裕的栅流通道,管子会平滑过渡自己的正负栅压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6n7阴极电压是17v,电阻是330欧。那么并管电流在52ma附近减去8ma栅流,屏流应该有44ma左右,再说院长一 ...

确实我喜欢用满屏耗,甚至略超。但实作时往往因各种原因没有达到设计要求,屏耗可能并不超。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我喜欢用满屏耗,甚至略超。但实作时往往因各种原因没有达到设计要求,屏耗可能并不超。

矿坛有院长这样谦和的技术精湛高手,是我们学习的好地方,真是大家的福分,难怪海版盛赞有嘉,另外院长思维开放,没有被所谓技术固化,修为难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矿坛有院长这样谦和的技术精湛高手,是我们学习的好地方,真是大家的福分,难怪海版盛赞有嘉,另外院长思 ...

我来矿坛时也是白丁一个,多亏遇到海版、新老版主们和众位老烧,不断学习,努力参悟。偶有心得,耐不住向各位大师汇报,粗文陋见,难免班门弄斧之嫌。千万不能过奖,惶恐惶恐。

网友K:
楼主可能没看到我前面发得一个帖子,你说6N7P要有足够得电流才能满负荷推动,我想用6N6推行吗?单臂和并管都能满足6N7P得栅流要求,即6N2+6N6+6N7P,你的图略显复杂,电牛还要为晶体管多弄一组电压。另外,请你详细说说我贴的图有什么问题好吗?我觉得该图末级管阴极直接入地不错的,省去了电阻也就省得浪费功率了。恳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可能没看到我前面发得一个帖子,你说6N7P要有足够得电流才能满负荷推动,我想用6N6推行吗?单臂和并管 ...

我先替院长回复下,不当之处,楼主会补充,   你的图没有大问题,与此设计小小差距在实际功率输出的差别,正因为你的图6n7工作在正栅,没有利用负压工作区域,在同等驱动的情况下,院长设计的电路功率相对大一些,如果你图要达到同样的输出,势必需要加大推动级负担,而功率级也会因为工作的要上移来保证波形对称性,肯定高于+4v,这样6n7已经超屏耗,所以行不行通的,虽然如此但不需要担心交越失真,而本帖工作点设置就需要计算的非常精准,才會最大限度降低可能失真,即使这样,利用正负压区功率可以做到最大,但一般奇次谐波会相对比较大一些

网友:
至于功率院长设计的真能达到4.2每个声道,而你那图功率有点虚标,用耳朵收货不一定听的出來,用仪器看就会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可能没看到我前面发得一个帖子,你说6N7P要有足够得电流才能满负荷推动,我想用6N6推行吗?单臂和并管 ...

在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之前,且听我在酝酿这个线路之前的选管过程。
设计一个功放线路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末级管子的最佳状态,设计最佳工作点,建立外部条件,充分发挥出管子的潜力。其他的周边如推动级、电源形式,都要服务于这个核心。
就6N7P单端来讲,屏压250V没问题,难就难在栅极电流的提供上。根据设计的工作点,半拉管子最大需要25MA的瞬时电流,并管则需要50MA左右。传统方式是牛推动,这个牛应该是降压牛,要做好,成本不低,且存在固定的线包直流电阻,在出现栅流时会产生一定的压降,失真指标不易保证。所以从一开始就被否决了。
那么选什么样的推动电子管呢?我也首先想到了6N6,此外还有别的管子,,,就说6N6吧,半边的最大阴极电流45MA,勉强能对付,老化一段时间可能会捉襟见肘。再说电压管,6N7P需要起码正负20V的推动电压,以输入0.5V获得满功率计算,需要40倍的放大量,加上推动级的损耗,这个放大倍数放到50倍吧,选用高U三极管刚刚好,但已经没有给负反馈留下什么余地了。到此已基本上回答了你的问题,你的那套管子组合,从技术指标上看似有束手束脚的感觉。对吧。再从外观的搭配上看,这是玩管人的习惯,做机出来好看与否很重要。如果用1个6N2,1个6N6推两个6N7P,做出来前面一高一矮推两个胖墩墩,不好看吧?1个6N2,2个6N6推两个6N7P,这样到是比较好看,可以对称排列,推动指标也能达到。但灵敏度还是差一截。为了提高灵敏度,6N2换做两个五级管吧?1个6N6,推两个胖墩墩。这样也可以对称布局。总算能说得过去。但是,玩胆人还有一个坏毛病,就是成本上的核算。两年前的行情,一个6N7P4元,一个6N6是8元,一个6N2是5元。用这么“豪华”的阵容去推一个无人问津的冷门管子,我是有点于心不忍。所以我才选定了当时3元一个的6F1,施以雕虫小技,及解决了增益问题,又搞定了电流问题。两小推两大,3元推4元,符合多数人的审美和心理承受。还有就是,这种结构如果将来移殖到推挽电路,还是4小推4大,很美不是?如果用您建议的组合,6小推4大?牌面有点乱。
至于你说的多一组电源的问题,我不是说了么,这个电源可以省去,直接用一组高压就行了。我的电牛既然绕了这个绕组,才用上的,可以降低整机功耗。
下面回答你第三个问题。其实我在首贴就已经说明了,由于6N7P的栅极要正负电压驱动,如果阴极接地,那么栅负压咋提供?是不是需要一组负电源?为了简化掉这组电源,才需要把阴极垫高,串电阻并电容。同时栅极增加下拉电阻,这样才能保证栅极在围绕静态的栅极电位(17+4=21V)上下摆动获得正负20V的驱动电压。再回头看看你贴出来的电路,阴极是直接入地,这样很好,省电。但栅极咋办?怎样取得负压?你不得准备一组负电源么?没有负电源仅靠前面一个三极管的阴极,你急死他他也出不来负压啊?再说了,设计这个电路之前,我也少不了网上找找类似的资料,这是必修的功课。这类电路也见了几种,总是或多或少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尤其是你这个电路,一眼就看出来末级管子半边不工作,怎么能出来满功率呢?难怪原作者当年也纳闷于最大不失真功率没有达到理想。
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
谢谢楼主的耐心讲解!真佩服你的功底。我是胆机爱好者,但不会设计电路,只能照图组装胆机罢了。做过几台胆机,做得6N2+6N3+6N7P小胆机还在听,抱歉因不会上视频图,见谅。我也想提高其输出功率,你能出一个省去多一组电源的图给我参考吗,还有就是对13007这管子不太熟悉,总感觉还是全电子管得好些。
今天是端午节,耽误你的宝贵时间真过意不去。在此祝你端午安康!合家幸福!!

网友:
也感谢3ykt123朋友的赐教!

网友K:
再请教楼主:我换成6N2+6N6+6N7P,功放管阴极接电阻入地,这样能提高输出功率吧?谢谢赐教!

网友:
这样6N7P的栅极电阻要多大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再请教楼主:我换成6N2+6N6+6N7P,功放管阴极接电阻入地,这样能提高输出功率吧?谢谢赐教!

你没有负电源,就必须把阴极抬高,类似我的图中那样。推动管子6N3的电流太小,并也不行。起码用6N1并,用6N6正好。栅极电阻用100K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再请教楼主:我换成6N2+6N6+6N7P,功放管阴极接电阻入地,这样能提高输出功率吧?谢谢赐教!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0934&aid=5701259&from=album&page=1&mobile=2      用老胆大哥的构架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把6n3看成长管,就是一样的,pnp直偶接6n7阴极,栅极正压可以利用灯丝6.3倍压获取,整流后有18v左右。应该能满足需要,虽然我有一个通用架构,但没有实做,不便推荐

网友:
用6n3替换3dj6,阴极电阻要保留,大小重新调整

网友K:
再请教楼主:一个6N7P有3.5*2的瓦数,二个并管就有7*2的瓦数了,那并管的输出牛初级阻抗是多大呀?我做了一个单管的,还想再做一个并管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再请教楼主:一个6N7P有3.5*2的瓦数,二个并管就有7*2的瓦数了,那并管的输出牛初级阻抗是多大呀?我做了一 ...

你说的不清楚,我猜是要说每个声道要用两只6N7P并管做单端对吧?那所需的牛阻抗是2.5K。

与其这样倒不如做成并联推挽,每个声道出20W以上。

网友K:
我做得单管是一个6N7P管两个声道,并管就是一个声道一个6N7P并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做得单管是一个6N7P管两个声道,并管就是一个声道一个6N7P并管啊。

一楼的电路就是并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简单说下设计思想:6N7P要想出满功率,必须左右跨界,也就是说在驱动上正负栅压都需要满足,如果阴极接 ...

院长设计思路表明,要把功率管效率榨出极致,应该考虑如何尽可能将工作区域拉伸,这给玩那些大电流管提供了参考,比如6c19,6n5p之类,论坛里的电路基本没有超过3w,效率低能耗大,我在模拟电路中,把功率做到5--6w是不难的,只要工作电流从6--10ma左右开始,就完全可以挑战2a3  300b,当然需要搞个对应的辅助电路才行,同样五极管的帘柵功放也是将工作点右移获得的效率提升,

网友L:
院长的作品、图纸非常好,这样一来奸商要把6N7P价格抬上去了,感兴趣的赶快去买几个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院长的作品、图纸非常好,这样一来奸商要把6N7P价格抬上去了,感兴趣的赶快去买几个放好。

以前无人问津时也就4元一只,我买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院长设计思路表明,要把功率管效率榨出极致,应该考虑如何尽可能将工作区域拉伸,这给玩那些大电流管提供 ...

6N5P的饱和压降已经很低了,没必要再用正栅压部分,同时即使用负压,也要适当避免靠近0栅处,因为那里变形很明显了。我看的6N5P功率应该有8W。

网友B:
引用 楼主:
6N5P的饱和压降已经很低了,没必要再用正栅压部分,同时即使用负压,也要适当避免靠近0栅处,因为那里变 ...

是的,这些电流管不需要工作到正栅区域,但可以延伸右侧小电流范围,模拟中发现功率管接近满输出时的电流往往就是最后几个ma,就这区区电流直接影响很大部分功率输送,所以只要拓展小电流区域,便可大幅度提升功率指标,谢谢院长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些电流管不需要工作到正栅区域,但可以延伸右侧小电流范围,模拟中发现功率管接近满输出时的电流 ...

是的,你也注意到这一点了,这一点确实确实比较重要。一般设计时起码要考虑到5mA处,这样计算出来的功率是比较大。但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在驱动电路上下功夫,否则如树上的桃子,干看够不着。

网友:
请问楼主,如改用6F2推,屏阴极电阻需要调整吗?

网友:
先收藏、再学习。院长出品,必属精品!

13007这个是高压开关管???还要有可调电阻????对我来说有点难度

网友:
没有13007可以用13005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无人问津时也就4元一只,我买的价格。

现在南京6N7P价格在8元,上海6F1价格在6元左右,前几天买了些

楼主:
6F2与6F1的结构虽然相近,但管子的特性有差别,直插虽然能响,但肯定会影响末级管子的工作点,需要调整电位器。这里对前级又重新设计,调整了负反馈的方案,与6F1方案相比,加大了本级的负反馈,降低了环路负反馈的深度,这样可以尝试另外一种风味。

网友M:
很有意思的电路!
不过有几点看法也在这里和院长讨论。
第一,13007的优点是可以从废旧节能灯电路板拆得,但是短板是beta值太小,要用一级射极跟随器在前面放大。可以考虑换2N5551,这管子的beta值很大,可以直接匹配前级电压放大,淘宝上几分钱一支。
第二,和6P1比,输出功率没有优势,而且成本要高很多,因为前级复杂的原因。双三极管还是在乙类推挽模式更有优势,他们的屏耗很低就是匹配乙类的特点,6N7P推挽能输出10W。
第三,第一级用五极管虽然电压增益很高,但是噪声比较大,可能高μ三极管更好。
第四,6N7P的阴极电阻压降受到屏流和栅流的共同影像,而栅流是很难预测的。所以会有偏压不稳的问题,用稳压管可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很有意思的电路!
不过有几点看法也在这里和院长讨论。
第一,13007的优点是可以从废旧节能灯电路板拆得 ...

这个电路做为一个兴趣性质的实验,前前后后也拖了两年多的时间,很多的方案和问题也都考虑过。针对你说的几点,我说说我的想法。
第一,你建议用一级BJT做跟随器,简单到是很简单,但实际上一级恐怕不足。因为前面管子的负载是几十K,后面栅极负载可能会低至几百欧,而且要求电流要求瞬间要达到50MA,工作电压不低于50V。要满足这样的工况,可能需要一个中功率达林顿、或者5551或者场效应管复合一个功率管,再或者就是一个胆复合一个功率管。从安全角度和元器件来源方便考虑,我选择了后者。别的方案当然可以尝试,只要满足上述要求,会者不难,并不神秘。
第二,在做单端时,跟6P1\6P6P\6P14等相比,首先从规模上,6N7P内部并管后,总屏耗是12W,这正好跟上述小管相当,在最大音量上基本相当,6N7P略强。其次是从最影响听感的失真度来比,五级管和束射管单端末级失真度最大达到7%,而6N7P单端末级的失真度很低,粗略估计低于1-2%,两者即使都加上负反馈进一步压低失真,后者的最终结果也远远优于前者。所以6N7P的声音更加耐听,往醇厚的方向上更近了一步,更加接近一些左派直热三极管的声音表现。再次是从内阻上相比,上述小管的内阻在20K-60K不等,即使考虑加上负反馈,阻尼系数也远低于1。再看6N7P,单管内阻10K左右,并管是5K,加上负反馈以后内阻降为低于2.5K,阻尼系数达到2以上。单就这方面看,6N7P并联单端对喇叭的控制力要高出许多,对音箱的适应性更好。实际的听感感觉低音更加浑厚和有力。当然,上述小管作为纯左派管子,装制简单,线路成熟,非常适合新手入门。6N7P单端则线路稍显复杂,对技术稍微有点要求。但多一份投入则有多一份收获,想让音质上一个台阶,不能老停留在一装即响的阶段对吧。
第三、很多人先入为主,一看见用五级管就觉得噪音高,但增益也高了啊,只用一级就满足了整机的需求,实际的噪音并不高,我实际测量静态时整机输出只有1.5mV的噪音,几乎不可耳闻。当然这里第一级用高U三极管也是一个选择,后面跟射随器,只要贝塔足够高,也行。懂行的人自然懂得如何变通。
第四、阴极电流确实是屏流和栅流之和,也不是不可预测,栅流只在音量最大时有一个波动,严格来说会影响阴极电压。但是我这里采用较大的阴极电容来克服这种波动,实际上我也用指针表监视阴极电压的稳定性,在最小和最大音量对比时,这个电压变化极为微弱。相信这一点扰动,经过负反馈的校正,是不至于产生多大的失真的。如果真的介意,是可以采用较大电流的稳压管的。例如17V-20V稳压管,额定稳压电流100mA能够满足。

其实拿这个电路去跟6P1单端相比较,那目光太短浅了。往远处看,如果这个线路玩出经验,那下一步,6N7的哥哥、姐姐们(811、805、813、211、、、、以及有左右通吃意愿的旁门杂管)是不是也能照方抓药?稍加变通就能搞定,甚至把300B也能推到正栅压,充分释放潜力,也不是不可以。而这一切,都是以前纯粹用电子管很费劲才能实现的,,,,,,这才是我花费精力思考和试验这个电路的本意。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一个大机机,一个6F1或6F2,推动一个805,中间没有什么功率管做中介,不要奇怪。

网友:
院长这个6n7用的妙,我原来也准备把栅压定在+5v试试,苦于计算不行,不敢冒然拼凑,现在有这个样本折腾起来就方便多了,可以肯定的是比6p1任何方面都强,而且搭配的输出牛品质差些也影响不大

网友:
又不得不赶紧买4个,还专买的拆机货,河北那边的真不放心

网友:
趁js没有来得急的时候

网友B:
不喜欢6p12.13的辫子管,他们却是大电路低内阻的好東西,6n7也有同样性能,可以弥补这个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喜欢6p12.13的辫子管,他们却是大电路低内阻的好東西,6n7也有同样性能,可以弥补这个遗憾

这几种管都是当年最便宜的功放管,穷人的最爱。荷包鼓鼓的自然看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种管都是当年最便宜的功放管,穷人的最爱。荷包鼓鼓的自然看不上。

再请诸君看看6n7最大板流有多恐怖,6p6一类的管子根本望尘莫及,也就能理解院长这个设计的潜质所在,如果此管暴涨,院长当负首责

楼主:
单只管子推挽出10W,两支管子推挽出20W,还是比较可观的。6P1之类的差之远矣。

网友:
4支南京6n7p,6h7c双标到了,两支是62年的,质检章却是64年,另外一个61年和一个看不清年代的,品相俩个过得去,俩个差点,没有发黑,管壁清澈不像旧管,应该是仪器上拆下的,与自己手里的曙光新管比较,做工明显好一些,

网友:
拍两个品相差点上來

网友:
第二,在做单端时,跟6P1\6P6P\6P14等相比,首先从规模上,6N7P内部并管后,总屏耗是12W,这正好跟上述小管相当,在最大音量上基本相当,6N7P略强。其次是从最影响听感的失真度来比,五级管和束射管单端末级失真度最大达到7%,而6N7P单端末级的失真度很低,粗略估计低于1-2%,两者即使都加上负反馈进一步压低失真,后者的最终结果也远远优于前者。所以6N7P的声音更加耐听,往醇厚的方向上更近了一步,更加接近一些左派直热三极管的声音表现。再次是从内阻上相比,上述小管的内阻在20K-60K不等,即使考虑加上负反馈,阻尼系数也远低于1。再看6N7P,单管内阻10K左右,并管是5K,加上负反馈以后内阻降为低于2.5K,阻尼系数达到2以上。单就这方面看,6N7P并联单端对喇叭的控制力要高出许多,对音箱的适应性更好。实际的听感感觉低音更加浑厚和有力。当然,上述小管作为纯左派管子,装制简单,线路成熟,非常适合新手入门。6N7P单端则线路稍显复杂,对技术稍微有点要求。但多一份投入则有多一份收获,想让音质上一个台阶,不能老停留在一装即响的阶段对吧。

其实右特性三极管的输出已经偏向五极管了,内阻比左特性三极管要高很多,同时带来的优点是屏效率也高很多。所以不能把300或2A3等三极管的结论简单推广到右特性管。同时,加入负反馈之后,管子的特点都会有较大的改变,具体分析是相当复杂的。

其实拿这个电路去跟6P1单端相比较,那目光太短浅了。往远处看,如果这个线路玩出经验,那下一步,6N7的哥哥、姐姐们(811、805、813、211、、、、以及有左右通吃意愿的旁门杂管)是不是也能照方抓药?稍加变通就能搞定,甚至把300B也能推到正栅压,充分释放潜力,也不是不可以。而这一切,都是以前纯粹用电子管很费劲才能实现的,,,,,,这才是我花费精力思考和试验这个电路的本意。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一个大机机,一个6F1或6F2,推动一个805,中间没有什么功率管做中介,不要奇怪。

如果要推动(811、805、813、211、、、、以及有左右通吃意愿的旁门杂管)这些管子,13007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管子,有足够的功率和推动电流。这时候前级电路有一个技巧可以用,就是利用6F1的三级部分输出级给五级部分的输出做一个自举,就是通常OTL功放末级的自举方案,能够把五极管电压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大大提高,从而大大提高五极管电压放大器的电压增益,以获得这些大功率管所需要的推动电压。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做为一个兴趣性质的实验,前前后后也拖了两年多的时间,很多的方案和问题也都考虑过。针对你说 ...

看了你的6N7帖子,不知为什么总回忆起晶体管的”滑动甲类“放大。

上一个录像如何,直接听一下,欣赏欣赏。

另外,按此思路,设计一个推挽如何?

楼主:
单管推挽10w,两管推挽20w,还是比较给力的。线路已初步成型,打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了你的6N7帖子,不知为什么总回忆起晶体管的”滑动甲类“放大。

上一个录像如何,直接听一下,欣 ...

大哥,你的见解一语中的,是和超甲相似的,再试想下,把那个石头改成pnp从阴极输入,功率还有少许增加,我就是做的这样模拟

网友K:
楼主好!3ykt123好!
我把我得6N2+6N3+6N7P小单端改了一下,成了6N2+6N6+6N7P,6N7P阴极接了一个330欧得电阻,栅极接了一个120K电阻,屏极电压250V,阴极电压只有13V,栅极15V多点,这样计算阴极电流只有40毫安,我换了一个260欧得电阻试试,电流是增加了些,但阴极电压更低了。达不到17V的阴压。另外对比了原来的电路输出,好像还略小些。我想是阴极电阻上损耗了一些吧,就像一般固偏电路要比自偏电路输出大些一样。
我可能理解错了,你的机子用了二个6N7P,每个声道功放管是并联的,那是能出4瓦+4瓦的功率。我的这个是一个6N7P管两个声道,每个声道只有不到2瓦的输出,如果每个声道用并管得话,也能出差不多4瓦+4瓦的功率,我觉得原来的电路更简单些。
不会上视频图真抱歉!

网友:
以前有一个老电路,是乙类推完功放,末级就是一个6N7P,能出10瓦,电路简单,就是要牛入牛出,自己会绕牛的烧友才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好!3ykt123好!
我把我得6N2+6N3+6N7P小单端改了一下,成了6N2+6N6+6N7P,6N7P阴极接了一个330欧得电 ...

你的6n7栅极电阻如何连接的?阻值都太大,如果是与地相连就按院长图20--30k去调整,如果是和6n6阴极相连,最多用100欧,甚至直連才对

网友:
静态屏极电压260V,阴极13V。

网友:
你可能没有搞明白,电子管在正栅情况下对相对阴极就是个二极管,正导通,压降很小,在负栅压工作时,栅对阴极是无限大

网友:
6n7阴极330电阻不要去调的,要调的是6n6的那个阴极电阻

网友D:
这些管都有一些,做电脑功放并管功率有点大了,夏天屋里热,单管阻抗又不对了,没有配套输出变压器,有点难

网友L:
请求院长能否把6F1换成6N9P,重新再画一张图,这样全部用八脚管,不知可行

网友K:
回3ykt123:就是前面贴得图,6N7P原图是阴极直接入地,我串了330欧的电阻,前面推动管是阴出接功率管栅极,我改成6N6阴极接6N7P栅极,在其和地之间接了个电阻,楼主说100K行了,我一时没有该数值的,就接了个120K得。可能我得高压低了些,楼主的6N7P屏极是270V,我的是260V。我就是觉得屏流小了点,6N7P阴极直入地每个屏极电流有30毫安。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回3ykt123:就是前面贴得图,6N7P原图是阴极直接入地,我串了330欧的电阻,前面推动管是阴出接功率管栅极, ...

你那图改成院长的设计是可行的,6n7接330不变,推动管6n6需要提高阴极电压,办法是找个100k电位器两端接6n6阴极和地,中间端接6n6栅极,再并联一个电容落地,调节电位器到两端电压为21v左右,再量下300电压是不是17v,这样基本搞定,这是因为提高6n6栅极电压才可以的,补充一点半个6n7输出功率应该会大于2.2w,并管功率实际不是半管的2倍,只有√2倍的

网友:
但我还是觉得用100k电位器还是太大怎么看,静态时6n6至少需要1ma电流吧,建议在其两端并联一个20---30k电阻多试几次,找到最好声音的阻值

网友:
用6n6不一定能推满如果用院长设计的石推,估计半支6n7出2.5w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管都有一些,做电脑功放并管功率有点大了,夏天屋里热,单管阻抗又不对了,没有配套输出变压器,有点难

做电脑功放可以用6P9P三接,省电音质好,装制还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求院长能否把6F1换成6N9P,重新再画一张图,这样全部用八脚管,不知可行

我简单看了一下,6N9P推是可以的。只不过整机的增益和负反馈要重新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简单看了一下,6N9P推是可以的。只不过整机的增益和负反馈要重新计算。

那就有劳院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电脑功放可以用6P9P三接,省电音质好,装制还简单。

好像也有几只,装一下试试

网友:
谢谢3ykt123! 再量下300电压是不是17v,这里300是不是笔误啊?

网友K:
我量过:6N7P阴极静态13V,栅极15V,动态时栅压可达21V左右。是要静态达21V吗?

网友:
院长又出精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量过:6N7P阴极静态13V,栅极15V,动态时栅压可达21V左右。是要静态达21V吗?

其实这样折腾是没有意义的,不如直接6n6输出,上参考图给你,

网友B:
用火星大哥的,每声道出5w,更简单,

网友:
谢谢3ykt123!这个图不复杂,每声道有那么大得输出吗?我做过6N2+6N6的小单端,每声道也就一瓦多点的输出。对晶体管不大熟悉,这是个什么管子,或有其它同类的管子可通用的,另外屏压是多少?这电路值得做一下,得先有相关的晶体管,调试有什么要注意得吗?

网友:
恳请赐教!特此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火星大哥的,每声道出5w,更简单,

请教B+电压取值?输出变压器阻抗?那个三极管型号看不清,麻烦给一张清楚的图学习学习,谢谢了

网友:
电源电压250v,大功率晶体管

网友:
大功率晶体管耐压大于1000v,开关管,电源管都可以npn的2sc拆机某宝大把,不能用行管,电路无需调整,按图施工即可,难度是大功率晶体管的散热和绝缘上

网友:
输出牛3.5到5k都可以,晶体管静态电流40---50ma

网友:
请楼主看看这个图如何?有没有不妥之处。另外6N7P并管的话,前级推动要不要并呢?谢谢!

网友:
就是这个电路图:

网友:
错了不是这个

网友:
才上传了一个怎么就上不了呢,是一个6N7P的推完电路

网友(2022-08-09):
备料打算仿制老师这个新电路!
搭棚比较累,干脆画一个PCB去打样,大小是7CMx10CM一个声道,在众多板厂的免费打样规格之内!不包含整流电路,电源部分令做一个板。
家里有小宝宝,管子外露的胆机基本跟我无缘了,采用两层楼的铁机箱做成全内置,不好看也没办法。一楼放置电源部分,打算用麻将机的换牛改,若不成再绕一个EI电源变压器,整流滤波电感都放在一楼,二楼放两片单声道PCB,两只输出变压器。
准备的变压器铁芯规格是EI86叠厚30,铁芯估算有44W的功率,单端取1/10即4.4W,应该够用。变压器预计采用表里的数据,初级2500圈,预计按照海版3夹3垫纸绕法。次级多抽几个头,做成5K、3.5K可变化的。
图都发上来,各位要是有什么好建议请多多指教。
板子明天再检查一下就发去打样了,0元打样真香!

网友:
准备使用6F2推6N7P的电路,灯丝分开,手上有一些洋管PCF82,灯丝是9V的,以后可能试试替换6F2

网友E:
我也有一些pcf82,准备山寨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些pcf82,准备山寨一个

搞起来!搞起来!

楼主:
在小功率机器中,6N7P单端绝对应该有一席之地。唯技术要求高于入门级6P1。不过做好以后有个感觉,慢慢就明白玩胆最终的归宿还是三极管,或者起码要向三极管看齐。

网友:
是的,我有一些胆机朋友,最终都是玩三极管

网友:
本人穷烧,搞了一些6p12、6p13、12bq6,准备三极管接法当三极管玩。

网友O:
做了些许修改,已经发去打样,结果规则已变,太久没消费无免费打样资格了,付了20元做10片板子,还是可以接受的。

gerber文件发上来,有需要的坛友可以一起玩(gerber是任意板厂都能接受的格式)。菜鸟练手之作难免有不足之处各位自己判断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O:
做了些许修改,已经发去打样,结果规则已变,太久没消费无免费打样资格了,付了20元做10片板子,还是可以接 ...

你这个月要消费一定的金额才可以领取2 张免费的优惠券

网友:
引用 网友O:
做了些许修改,已经发去打样,结果规则已变,太久没消费无免费打样资格了,付了20元做10片板子,还是可以接 ...

羡慕会画板的坛友,谢谢你的分享!

楼主:
驱动晶体管要戴一个散热器,具体多大需要实验而定。我是直接把晶体管焊到洞洞板上,然后固定到底板上,没注意局部的温升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晶体管要戴一个散热器,具体多大需要实验而定。我是直接把晶体管焊到洞洞板上,然后固定到底板上,没注 ...

预留有位置安装这种10×15规格的TO220单针散热片,高度可以任选
另外:
电阻全部使用1W规格方便购买。
空间有限阴极电阻三个1K并联,大概333欧,功率3W,如果不够用,到时候就只能用引线到外面装大电阻。这一版先试试水
阴极电容装背面免得被电阻烧烤

网友:
这是我重新整理的零件编号能对应上的原理图,除了电阻并联,其它地方都按照老师的原理图,力求最大限度还原

网友:
我已经认真看了各位烧友的讨论,深受启发,抽时间一定玩玩。

网友:
哈哈,PCB回来了。喜闻乐见,大管座的过孔略小了一些,要锉一下管座金属片搞小一点才能安装。
抽时间先焊一块调一下。

网友:
没zha。测量了各点电压,略有偏差,请问各位如何调整?
有一点交流声,太晚了抽空再测试波形

楼主:
第一级阴极电阻没有忠于原著。后级电压基本已经达到。调节电位器可以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级阴极电阻没有忠于原著。后级电压基本已经达到。调节电位器可以调整。

我今天把帘栅电压调整到100V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把帘栅电阻换成可调电阻,帘栅电压调至100V,但是没过多久,电压升高了一些,结果如图。电压会随温度略有变化,这结果我觉得OK

下面测试波形

1、最大功率测试,1K频率负载8欧,调节信号发生器,看到开始削顶时读取电压值,计算功率为4.8W,达到预期!

2、人肉点测越1W功率下频率响应,果然小牛不堪用,1W@20Hz失真了,所以低端没有参考价值,高端-3dB@60KHz

本案现场

调试完毕,感谢jupeter老师提供电路图!感谢众坛友围观
继续备料装机

楼主:
这小牛,能正儿八经发出60-80HZ的低频,就已经很理想了。你倒还要求高,让发出20HZ!简直是强牛所难。
同时想了解一下,那个驱动管戴的散热器够用不?连续工作一会儿,温升如何?因为你现在把它的供电提高到b+了,功率耗散肯定要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小牛,能正儿八经发出60-80HZ的低频,就已经很理想了。你倒还要求高,让发出20HZ!简直是强牛所难。
...

个人喜欢夸张的手法压榨零件。
老师够细心,看出来我把晶体管直接高压供电了,只是为了测试方便,所以没有准备一组低压。正式装机肯定要单独供电的。
温度测试如下(结论:这个随手捡的散热片高度是25mm肯定是小了。装机改低压散热片使用10x15,40~50高度)

楼主:
看来原图中用较低的电压供给晶体管推动级还是有意义的。
原图设计的是交流60V,整流以后大约是80V。用上后相信温度会降低不少。

网友:
6N7价格蠢蠢欲动...

网友E:
我已经买了一箱,不怕涨价了

网友:
某宝还有五元一只曙光管。看着涨不了

网友:
不好说,2018年,6p13p还是4元左右,现在呢?

网友:
2009年,4P1S   5元一只,就因为有人说这个管子好听,一夜之间,涨到15元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买了一箱,不怕涨价了

赞同!怕涨价买就是了,免得涨价以后自己手里没有只剩后悔。再说便宜时一箱也没几个钱,少喝一顿酒就有了。

网友P:
院长您好:能不能出一个省去13000管子,多一组电源的图给我们学习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P:
院长您好:能不能出一个省去13000管子,多一组电源的图给我们学习制作?

你的意思是全部用胆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全部用胆的?

对,不用13007,变压器增加一个小绕组提供电压,这个做起来简单,就用6F1直接推6n7p并管,。另外用6F3直接推6n7p并管是不是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对,不用13007,变压器增加一个小绕组提供电压,这个做起来简单,就用6F1直接推6n7p并管

6F1的三极管直接推是推不动的,所以才借力三极管。如果全用胆推,推动管就要换成更厉害的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6F1的三极管直接推是推不动的,所以才借力三极管。如果全用胆推,推动管就要换成更厉害的管子。

推动管就要换成更厉害的管子有哪些型号?

网友:
加了13007,现在是工作在甲2类吗?

网友:
这个电路不加13007,输出功率有几瓦?院长能不能发个6F1不加13007的电路?

网友E:
用13003可以吗?手上有几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13003可以吗?手上有几只

应该可以用,注意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