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5252示波器没有扫描线求助

楼主(2022-06-02):
各位高手,本人有一台多年前买的香港产的TI-5252双踪25M示波器,前不久拿出来想用一下,刚开始是好的。可过了几天就出现黑屏故障了。 附上电路图和测量的电压数值。高频振荡功放管Q405,型号2SD313,开机一会儿就温度高,烫手。高频整流二极管D404,型号BY706,取下用数字成用表测量不通,换了个BY458故障还是一样的。但用网上买的元件测试仪测试,这个BY706又是好的,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其余的三极管和电容取下测量都是好的。示波管各极电压也测量了,灯丝电压是6.3V正常,阴极3是-110V,栅极2是-190v,4脚可调-60~-72v,5脚29V,6脚98v。望高手指点一下,可能是哪里故障。多谢!!!

网友:
1、示波器管阳极电压都要达到千伏以上但电流很小,测量电压时表的内阻要很高否则数值不准。
2、高压发生器滤波电容是不是击穿了,要测一下。
3.X1 X2/Y1Y2两对极板偏转电压差太多,调一下,最好一致,否则有可能有线也看不见。
其实在扫描开关处于自动扫描时X1  X2板上有锯齿电压存在。当扫描速度很低时,指针表可以明显看到指针摆动。

网友:
高压滤波电容也联下来测了,是好的。还用好的电容换了,故障是一样的

网友:
还希望高手再指点下。

网友:
先调整X、Y移位电位器把偏转板电压调平衡。看是否有光点。没有就是高压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测量一下高压对地是不是有千伏以上,用高阻表。如500型表使用2500V挡

网友:
我为了修这个,今天特地定了个47型万用表,买了高压测试棒。

网友:
听说有低压示波器,这个示波器也没看到有高压嘴呀?

网友:
我为了修这个示波器,今天在网上买了47型万用表和高压测试棒。这个示波器是1992年买的,用了不到50次,一直放在仓库里,没什么用。

网友:
把示波管的x轴插头(x+、x-)、以及y轴插头拔下来,开机后看看屏幕有没有光点。

如果没有光点,则说明故障在示波管电路上。

如果有光点,则说明故障在x轴或y轴电路上。然后接回x轴插头,开机看有无光点/亮线,如果有,则说明故障在y轴电路上。

网友A:
现在是二个探头都没有插,我估计是高压电路部分故障,所以也是高压电路图发上来了,测量的电压也放在图上了。麻烦各位指点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二个探头都没有插,我估计是高压电路部分故障,所以也是高压电路图发上来了,测量的电压也放在图上了 ...

依靠猜测,不是成功修理的正途。关键是要有验证的手段。

我提供的方法,能迅速缩小排查范围。近几个月,本坛里已不止一个求助维修模拟示波器的帖子,都是听取我的意见而成功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依靠猜测,不是成功修理的正途。关键是要有验证的手段。

我提供的方法,能迅速缩小排查范围。近几个月 ...

这是其中一个比较复杂的故障机例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7626

网友:
谢谢小鬼头老师,明天有时间试下。

网友A:
今天下午有时间,把示波管的x和y偏插头转都拔下来了,还是没有光点。应该是高压电路故障。请小鬼头老师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下午有时间,把示波管的x和y偏插头转都拔下来了,还是没有光点。应该是高压电路故障。请小鬼头老师指点 ...

crt电路的检修,我也没有什么经验。

不过要提醒的是,别忘了检查一下z轴电路(即亮度控制这一块电路)是否正常。如果他出故障,也会影响光点的出现。

网友:
示波器尾部6.3V供电的灯丝亮了吗?

网友:
灯丝亮的,电压也正常交流6.3v

网友:
用47型万用表测了示波管的管脚电压,与数字万用表测的值差不多,阴极栅极等电压不对,只有150伏,开了会振荡管Q405就发烫,而且阴极电压还往下降到120伏左右。请高手指点下。下步如何维修?

网友:
是-150伏左右

网友:
哪位朋友有这个示波器?能否把正常机器的电压测量下提供给我参考下?

网友:
楼主可以先检查亮度控制电路是否正常。

监测q404、q407的c极dc电压,然后调节亮度调节旋钮。正常时,这个dc电压应该随着调节而改变。

如果dc电压不变,那就要进一步检查这部分的电路(亮度控制电路)。

网友A:
小鬼头老师,刚才测了下,c板直流电压有变化0.6-37.5伏

网友:
c极电压0.6-37.5伏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鬼头老师,刚才测了下,c板直流电压有变化0.6-37.5伏

你这个电压没能越过120v电源电压的一半,看电路,电压的变化幅度似乎还不够。

这部分电路(z轴电路/亮度控制电路)可能有问题,还得追查。

网友:
我刚才查了2SA1027三极管的参数,集电极最大电流是20ma,取中值10ma,集电极限流电值是10千欧,压降大概是100伏。因些q404和q407的极电极电压应该参不多。

网友(2022-07-05):
要检查判断示波管的高压电路是否正常,排除变压器的线圈局部短路,示波管高压绝缘电阻低的情况,我刚检修了一台ST22示波器,故障是示波管的阳极有问题,万用表测量电阻无穷大,一加高压就负载重了,高压电路的电压给拉低了,断开阳极上电,高压电路的电压就上去了,再加测量的示波管栅极和阴极的电阻也不正常的,由此判定示波管坏了。以上仅供参考,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
你这个就起码是高压电路的问题,你测量示波管阴极电压应该是1000V以上。断电!! !! 把管座从管子上拔下来 ,再开机测量电压1000v 怎样?

网友:
报告各位热心朋友,示波器已维修好。是电源变压器里的灯丝绕组与其它绕组绝缘降低,引起高压打火,高压电源负载加重,高压电源工作不正常。当时维修时,也断开了灯丝引线,但只断开了一个脚的引线,没有完全断开,因此故障现象依旧,引起误判,致使维修工作陷入困境。在这里感谢小鬼头等各位热心朋友的无私帮助。再次谢谢!!!

网友A:
上面的朋友,这种故障把管座拔下来,测量阴极高压是没有用的,不是示波管内部电极打火,是电源变压器灯丝绕组打火,引起高压电源负载加重,工作不正常。我当时也把管座取下来了,故障是一样的,引起了我的误判,使维修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朋友,这种故障把管座拔下来,测量阴极高压是没有用的,不是示波管内部电极打火,是电源变压器灯丝绕 ...

拔掉管座看电压就确定能缩小故障的位置了,所谓检修首先要分割故障位置,检修就是判断故障位置的过程。本坛有几个实例就是不把故障可能性做分割测试,必然搞得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