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68-1型单管机

楼主(2022-06-02):
     68-1型单管机外型美观,电路简单,虽从未见过实物,但从《晶体管收音机》一书上看到其外型图后,就一见钟情。特别是近些年从矿坛看到其实物照片后,更是喜爱有加。然少年时代却未装过68-1型单管机,主要原因就是高频变压器不会绕制,同时也找不到相应的磁芯,再就是电源需要6V,电池也不易买到。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我已变成了老头子了,但还是想圆儿时的梦。前几日开始搜集元件,开始制作68-1型单管机。
       为接近原机,本打算用单面敷铜板制作印板,但一是嫌麻烦,另外手中元器件封装尺寸不一定与原机相符,于是既然是复古,于脆就用铆钉板。

       高频变压器完全按照原书介绍的绕制,绕好后用万用表测量,其初级电感量约为0.4mH,次级0.9mH。装机后发现竟收不到电台,颠倒次级两个接头后终于听到广播声。对此有些不解,我绕制高频变压器时还特别注意引线的顺序和脚位,难道还是我搞错了?

       该机元件选择严格按电路图上的数值选用,只是磁棒原机为50mm,我手中最短的扁磁棒为55mm,索性就用它了,不可能为了完全一样而截去5mm吧?另外电源选用9V叠层电池,可变电容手中无270P的,也选用223型的差容双联,只是将其两联并联使用,实际使用感觉效果良好。天线线圈考虑到我用的可变电容容量偏小,于是初级我参照原机先绕110圈。 耳机插头原机应该用的是2.5的,我手中无此规格的实际使用的是3.5的。
       装机过程就不详述了,最后整机电流调到0.7mA。收到广播后发现本机最高只能收到1143千赫经济之声,高端的1359千赫中国之声及1494千赫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竟收不到。于是又拆除天线线圈的初级,大约拆了20多圈时,上述高端的两个电台均顺利收到。未加再生时,该机也能收到广播,加了再生电容后,灵敏度明显增高,而且中波高低端十分均匀。再生调整要仔细,一不留神调过了临界点,耳机中会出现不大的啸叫声,而且会听不到广播声。

       外壳自然得自制了,我选用3mm的纸质纤维板用502胶粘接,外型尺寸较原机略大。由于手工能力有限,最后制成的外壳不是那么美观,只是有那么点意思罢了。
       该机收听效果较好,本地中波七、八个转播台都能收到,当然在楼房内需到窗口附近效果最好——超外差机也有这个现象何况直放机呢,当然超外差还是要高直放机一大截。本地中波也只有听转播。由于受南北天山的遮挡,本地整个中波什么也收听不到。
       通过此次装机,真正领略到了大名鼎鼎的68-1型单管机的魅力!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也动手装配一台。

网友:
做得不错,赞一个

楼主:
对不起大家,我视力极差,好不容易编辑完帖子,怎么一发帖图片就不见了?

楼主:
我不不再编辑原帖了,将未发的图片发在下面

网友:
铜铆钉,打得结结实实;

杠杠的!

点赞一个。

楼主:
考虑到有些朋友需要,我将1楼未发的图片资料发在下面

网友A:
主楼把单管机玩的这么认真,做事一定是很细致的人,我没玩过铆钉,这铆钉网上能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楼把单管机玩的这么认真,做事一定是很细致的人,我没玩过铆钉,这铆钉网上能买到吗?

常老师过奖了!我其实做事是一个急性子人,与您相比我不论从动手能力还是理论知识都差得太远!
铜铆钉网上有卖,也不贵,只是要打好还得专用铆钉冲,这东西感觉有些贵

网友:
做的真好,铆钉打得结实,点赞一个。

网友:
第一次见铆钉鉚的这么好,找一个大小合适的电解电容的铝壳套在高频变压器外面就更好了

网友:
真不错,赞一个!
当年帮人修机也见过几个68-1,当时不觉得怎样,有的被拆元件玩了,现在见这机子满是怀念。

网友:
好技术,可惜中波好多地方收不到,效果也差

网友:
高变的相位应该没问题,如果相位不对,早啸叫了,我做的第一个高变也是升压的不行,倒过来成降压的就能用了,就是灵敏度差了点。后来用了电子管中周的磁环才成功。

网友:
CBM223p用在单管机上的好处是自带的微调电容很好用,也可以通过这个调节覆盖,看楼主图片微调电容没有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