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了高放,灵敏度大增

楼主(2022-06-02):
试了很多高放,发现效果不好,用射极输出做高放,进行阻抗变换,效果非常好,噪声很小,收到很多弱台,还收到了792KHZ的上海东方台,声音很清晰,单环大不天线在输入调谐磁环上只绕一匝就行

网友:
这图画的无敌!

网友A:
792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不知楼主位置在哪里,我在昆明夜间偶尔能收到,990上海新闻广播信号相对好一点

网友:
高放用场效应管,效果更好,楼主用高hfe的三极管做射极输出,效果也凑合。

网友B(2022-10-30):
引用 网友A:
792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不知楼主位置在哪里,我在昆明夜间偶尔能收到,990上海新闻广播信号相对 ...

792以前在杭州用普通中波收音机就能收到,
那时叫东方什么电台,现在不行了,晚上被其他台盖掉了,
只能在清晨其他台退去后能收一会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92以前在杭州用普通中波收音机就能收到,
那时叫东方什么电台,现在不行了,晚上被其他台盖掉了,
只 ...

现在中波有那么多台?怎么我什么都收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中波有那么多台?怎么我什么都收不到?

你也在杭州吗?
我在二种状态下收中波:
1.是在我家阳台东南角用德劲1103或索尼5900接收
2.是使用房顶上的30米三角天线加FT-991A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在杭州吗?
我在二种状态下收中波:
1.是在我家阳台东南角用德劲1103或索尼5900接收

我只有一台PL360收音机,没别的装备,可能是城市里开关电源之类的干扰源太多了的缘故。农村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中波有那么多台?怎么我什么都收不到?

远离住宅30米,中波台大大地多。黄昏时分电台开始增多,晚九点至次日晨六点前密密麻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远离住宅30米,中波台大大地多。黄昏时分电台开始增多,晚九点至次日晨六点前密密麻麻。

然而,晚上9点以后才可以收的的那些节目,往往收听的价值不大。以前我在老家时调收音机,就是利用从香港发射的1557、1566两个圣经电台调整高端接收频率的,那两个电台的声音虽然很大但是时有时无,前些天我也试过在北京可以收到1521济南故事广播,同样是一会声音很响、很清晰,一会儿又没声音。中波虽然可以靠天波传播,但是传播质量比短波还差,地波传不到的区域,即使设法提高接收端灵敏度,声音中断还是难解决的问题。

网友:
中波最高1593   晚上有台  信号好  1557干扰

网友:
菜鸟问一下  高放电压1.8v   一中放 是8v 电压吗?

网友:
用2sk212或者2sk161做个传统的AM高放电路,效果更好。

没有上述场效应管的话,用2sk596也可以(麦克风专用jfet,满淘宝都是几分钱一只)。

比三极管射极跟随器阻抗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然而,晚上9点以后才可以收的的那些节目,往往收听的价值不大。以前我在老家时调收音机,就是利用从香港 ...

1556 1566都是香港发射的良友电台。
我在广东珠三角能够收到792的广西新闻广播(我还清晰记得上个月还从中听到了外国专家说什么“马桶比牙刷干净”的说法)
现在出差能够收到1224的广西经济广播(970女主播)。

网友F:
2sk212或者2sk161,电路有吗?我也想试一下

网友:
K161,K212,能买到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2sk212或者2sk161,电路有吗?我也想试一下

给你张当年老收音机说明书内的电路图,2sk212高放电路可以照抄,如果无短波,那个L11小电感可以省去不用。

这个高放电路当年多款收音机采用,效果极佳,特别适合搭配CXA1019/1191系列芯片,管子用2sk212或者2sk161都可以,161淘宝上找KTK161(韩国KEC产铜脚),广州卖家排带装,正品好用!

别家的不保证,假货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给你张当年老收音机说明书内的电路图,2sk212高放电路可以照抄,如果无短波,那个L11小电感可以省去不 ...

谢谢坛友,有和分立元件搭配的电路吗?另外朋友光说了是广州卖家,没说是具体的哪家店铺啊

网友:
射极输出信噪比不是最好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给你张当年老收音机说明书内的电路图,2sk212高放电路可以照抄,如果无短波,那个L11小电感可以省去不 ...

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这是什么振荡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索尼的CXA1033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给你张当年老收音机说明书内的电路图,2sk212高放电路可以照抄,如果无短波,那个L11小电感可以省去不 ...

这个电路图是哪一款收音机的?是成品机的吗?